[求助]不锈钢的热处理

楼主(2006-09-12):
请问哪位知道2Cr13在切削前应该做哪些热处理,以提高切削性能。

网友:
Re: 不锈钢的热处理

应该是叫固溶处理吧。

网友:
Re: 不锈钢的热处理

2Cr13属于马氏体不锈钢,可以通过淬火来提高强度的,也可以回火。

网友(2007-01-05):
Re: 不锈钢的热处理

2Cr13是马氏体钢,不能进行固溶处理

网友:
Re: 不锈钢的热处理

呵呵,说到2Cr13就多讲一点!

2Cr13的分类,根据生产标准的不同,分类也不相同。依照GB/T1220-1992标准生产的是马氏体型不锈钢,依照GB/T8732-1988标准生产的是汽轮机叶片专用钢!

由于两者的机械性能有一定的差别,再加上现在金属材料市场上的贸易商,包括有些钢厂在销售过程中,并没有为客户明确提出两者的区别,因此在生产使用时造成的质量问题或事故,只能由用钢企业自己承担!请广大的社区同胞特别注意!

2Cr13原材料出厂时一般已经处于退火状态,为了取得更好的机械性能,可对材料进行淬火。正常情况下2Cr13的淬火温度在980~1050℃,取980℃加热油淬时硬度要明显低于1050℃加热油淬,980℃油淬后硬度为45~50HRC,1050℃油淬后硬度要高2HRC,但1050℃淬火后得到的组织晶粒较粗,脆性大。因此,为提高切削性能,应该怎样处理,不言而喻了吧!呵呵。

网友:
Re: 不锈钢的热处理

请问特殊钢专家:1Cr13的抗拉强度到底是多少?手册上是540,而在资料中查只有不到200,哪个是真的?我们需要10mm厚的板>2.2米宽,您那儿有现货么?可否报价?

网友:
Re: 不锈钢的热处理

2Cr13用920~980℃油冷,600~750快冷回火,硬度HB192,切削性能较好。

网友:
Re: 不锈钢的热处理

2Cr13(马氏体)属于调质钢
固溶处理是对奥氏体不锈钢而言,热处理方法相当于淬火处理,只能提高奥氏体不锈钢的耐腐蚀性,而不能提高硬度。

网友:
Re: 不锈钢的热处理

一般采用调质,硬度HRC28-32,利于车削,不易粘刀!

网友:
Re: 不锈钢的热处理

1Cr13=sus410
拉伸强度≥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