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厚为20,要求抗拉强度达到300N/mm2.怎样选择化学成分?

楼主(2006-09-12):
壁厚为20mm 左右。要求抗拉强度达到300N/mm2.

 F

请问怎样选择化学成分?

网友(2006-10-30):

晕~~~~~什么问题啊~~没头没脑的~~~
HT300的化学成分~~~~用孕育铸铁~~~
这样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HT的~

网友:

你给出的条件不够,需要添加一些其他条件,否则这样的问题是不好回答的。

网友:

Q345

网友:

要是钢的~~好象比较容易~~`

网友:

钢件的,用5楼的意见.如果是铸铁,菜鸟很对.他决不是菜鸟.

网友:

谢谢夸奖~~

网友(2014-04-24):
应该是铸铁吧。C;2.8----3.1   Si;1.5-----1.8   Mn;0.6----0.9   P<0.2  S<0.12。这里我选择Si高Mn低主要考虑壁厚为20毫米不算厚。这个化学成分强度肯定能保证,试用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