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要求E70 XX,无法查到此标准---[紧急求助]

楼主(2006-09-12):
近期接到一个项目,焊接要求为:E70 XX ,无法查到此标准,可能是美国AWS D1.1的标准,请教各位大虾有无相关标准可查,如有请不吝提供,先谢了!

网友:

我怎么觉得E70xx象是焊条的牌号.

楼主:

要求就是这样的,真是急死人!

网友:

肯定是高碳钢焊条,E代表为焊条英文的第一字母,70表示为溶敷金属抗拉强度,焊条表示可以为牌号和型号,象这种为焊条型号表示法,你可以查GB/T5117和5118焊条标准。

楼主:
Re: 焊接要求E70 XX,无法查到此标准---[紧急求助]--得救了,谢谢!

非常感谢cshglm,如您所说是焊条标准,我已经从GB/T5118上查到相关资料,再次感谢!
亦谢谢dangdangde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