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 0-TD系统中刀尖圆弧补偿的使用!

楼主(2006-09-12):
请教!FANUC 0-TD系统中刀尖圆弧补偿的使用!假想刀尖方位这怎么输入?请高手解释下,我在仿真系统中试了,8个方位都试了,不是锥面的长度不对,就是外圆直径不对,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FANUC 0-TD系统在不同机床的刀尖圆弧补偿指令不同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