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UG3.0画的图为什么经过一段时间后都打不开了?

楼主(2006-09-12):
我用UG3.0画的图为什么经过一段时间后都打不开了,最近画的都能打开,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你电脑的时间改成以前的

网友(2006-12-08):

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吧!?应该是有其他原因,比如你的文件被移动到中文文件夹内啊,,,等等

网友(2009-05-06):
我的UG5.0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做的毕业论文又得重做!哭都没有眼泪~~~~~~

网友(2009-10-22):
将计算机时间修改到以前的时间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