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是42CrMoA,攻1/2"UNF螺纹,螺纹老是扣损---[请教]

楼主(2006-09-12):
材料是42CrMoA,攻1/2"UNF螺纹,螺纹老是扣损,是什么原因?开始钻刀10。5,再扩到11。5,但老是发现螺纹扣损,划伤,用的 是四槽直锥,有哪位遇见过这样问题的没有?

网友:
Re: 材料是42CrMoA,攻1/2"UNF螺纹,螺纹老是扣损,是说明原因??

楼住好,
由于已知条件有限,估计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机床方面--主轴或刀具装夹的浮动结构被限制,使丝锥不能正常进给或退让,导致损扣..
2.夹具方面--若孔加工和攻丝不是同在同一道工序完成,夹具的定位精度超差,或者夹具本身的固定位置精度不够,导致加工过程中有时超过机床浮动补偿范围,使丝锥不能正常进给或退让,导致损扣..
这两种情况会导致大面积的扣损,俗称乱扣..1/2"的丝锥强度还好,再严重一点,断锥是必然的..
3.排屑不畅..残留切屑在刀具作用下破坏已加工表面..加大切削液,冲洗切屑..
4.(恕在下没查手册)若底孔偏小,切削深度会增加,可能出现连续切屑,向外排屑的时候被卷入已加工表面..
5.更换刀具或改一下主轴转速...这个原因比较复杂,有时导致刀头积屑,不再赘述了....
42CrMoA材料切削性能还好,大面积的螺纹问题,通常是机床夹具刀具等引起的问题..
不定时的或不确定的小面积的,通常是切屑等引起的...
在下愚见,希望对楼住有所参考,欢迎各路高手抛玉...

网友:
Re: 材料是42CrMoA,攻1/2"UNF螺纹,螺纹老是扣损,是说明原因??

佩服,分析的很精到

网友:
Re: 材料是42CrMoA,攻1/2"UNF螺纹,螺纹老是扣损,是说明原因??

2楼高见,也可以考虑下润滑的问题。

网友:
Re: 材料是42CrMoA,攻1/2"UNF螺纹,螺纹老是扣损,是说明原因??

二楼好:

加工的是曲轴,大端所有孔是这样完成的:先钻10。5。下一工序是扩到11。5,再下一工序是攻丝,这整个过程虽然是不同的工序,但是,是在自动输送,电机的速度没法改变,是程控,扣损的孔不确定,每个工序都是六个孔一起完成,而且,扣损的程度也不一样,当然,定位问题成分多,在加上排屑不还,钻套定位板离端面大约是5mm,排屑液体很难进去,这些都是没法改变的机构,但到三坐标测量出来,都在公差范围内,材料虽然好加工,但是,粘性很大。所有,我在想能不能从丝锥方面考虑?

网友:

加工的是盲孔还是通孔。若是盲孔建议采用螺旋槽丝锥,方便排屑。另外加工转速也最好和丝锥的供应商沟通,转速不够高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好主意

网友:

天津异型,高速钢

网友(2009-10-22):
我想问下  我们单位在加工风电的齿盘  也是这种材料的   孔比较多   选用什么样的钻头加工效率高    望指点下   最好把刀具牌号告诉我

网友:
使用螺旋丝锥试试

网友:
润滑的问题

网友:
如排除丝锥的质量因素,润滑,其次切削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