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身淬火有什么好处,弊端又是什么?

楼主(2006-09-12):
小弟初来乍到,想问问诸位大哥,全身淬火有什么好处?弊端又是什么?

网友:

常规来讲可以提高表面强度,耐磨。但有可能影响其性能,导致其脆性加大。

楼主:

谢谢了。。

网友:

问题问的太笼统哦!

网友:

楼主说详细点,做什么用?

网友:

我想楼主想问的是关于整体淬火的优劣吧?5 g# v# d# a' }, q
其实不管是采用什么淬火工艺方法,整体淬火也好,局部感应加热淬火也好,还是化学热处理也好,关键是要看你的实际产品的材料.性能.形状.结构及使用需求,特别是他的使用性能要求而定,可以说各有优劣.谈不哪样最好,比如说采用感应加热淬火可能对变形影响较小,但成本却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