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厚的圆板外圆面怎么一次车成?--[请教]

楼主(2006-09-13):
问个关于车工的问题,5MM厚的圆板外圆面怎么一次车成

切割下料

我是感觉圆板没地方夹。

- G0 V o

刚入行,没干过车工,望有经验的同志说下

网友:

可以先在钢板的中心上焊接一个圆钢,夹圆钢就行了,车完把圆钢磨掉

楼主:
Re: 问个关于车工的问题,5MM厚的圆板外圆面怎么一次车成

网友:

楼主好!! 看来楼主零件的设计师在工艺知识方面比较欠缺...

二楼"feidian98"大侠说的方法在下认为有些欠妥.....5MM厚的圆盘,焊接时可能翘曲变形了..不过已经生产大批量的毛坯的话,仍是个很好的补救方法..补充一下:点焊引起的变形小,但切削深度大一点可能出事故,满焊比较完美,但焊接变形和对材料性能的影响可能需要后续处理,看你的零件技术要求了...

根本一点的办法---请设计师在零件中心设计圆柱型工艺突台或开工艺孔...

: G6 b2 l4 N @ B

留工艺突台的方法-----可能还的改你的下料方法,加工时,视你的精度有所不同...

& L- t v. b! _. |( G

1.要求精度低时,直接以突台的毛坯面为粗基准,加工外圆面,而后切掉突台..建议多留一道加工余量,车削分两个工步,第一步去外皮,第二步成活....

2.精度要求高时,互为基准原则,以外圆面为粗基准,加工突台外圆,再以突台外圆为精基准加工外圆..建议车突台一个工步,切外圆两个工步....

开工艺孔的方法----加工原则上与上述方法相同,

 i

特殊的一点是,做个芯轴,把几十个一起加工..... 我在车间的时候,都是先上钻床开工艺孔的..不知楼主的零件是否允许??

 ~; ^

在下愚见,欢迎各位大侠批评指正...呵呵

网友:

学习!

网友:

我以前做车工时也是用4楼的方法,设计开中心孔比较实用,效率高。

楼主:

感谢 "feidian198"和“中国制造”兄弟的回复,我今天去机加工车间问了下他们是把圆钢点焊上去的,没想到中国制造能说出那么多办法,厉害。解了我心中一个疑问。以后有机会的话一定用你们说的其他方法试试。

网友:

楼上的方法我感觉不可行,因为车削时的切向力会很大,难免工件会动.

网友:

8楼的朋友的方法不太好,不怕工件飞出去吗?安全第一哟。

网友:

三爪夹住一个心轴 心轴右面焊接一个厚的园板 尾座顶尖拿掉放入一心轴 心轴左面焊接一园板 把要加工的园板夹在中间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回8楼 lu767 大侠和11楼 笑一天 大侠二位大侠的方法,在下没有实践经验,因此不敢妄言行或者不行......因此只能就事论事,

从加工上的各个力的状态来看,车削时的径向力很大,尤其是切削深度大的时候,径向力就越大..而二位大侠的办法,都是靠摩擦力来平衡切削力,这样至少在粗加工的工步夹紧的可靠性很低,大的切削力和间断的冲击可能让让夹紧失效,还与压紧表面的状态有关,有油污或切削液时降低摩擦系数,也影响夹紧效率....不过精加工的时候或者多几个切削工步应该可以,毕竟每次的切削用量都比较小...... 个人愚见,欢迎高手指点....呵呵

网友:

如果批量加工的话建议用线切割一次成型,效果很好。

网友:

难道是我误解了 就是车圆板外圆 这样的东西应该很容易加工的  我们经常加工

网友:

问题提的有点模糊。
8楼和11楼的办法应该没有问题。只是没有这么干过的人有点担心。
不知道其他楼的有多少人有实际经验。他们的办法,一般书本上没有,都是土办法,但是很管用。

网友:

8楼的方法没问题,我们单位就是这样加工的。
11楼的和8楼原理类似,应该也行得通。

网友:

简单

网友:

如果是急用要求不高用2楼说的适用,如果要求较高有一定的生产量8楼的可行,如果又怕变形又有一定的生产量,11楼的最好,这几种方法我都试过,各有长处和弊端.

网友:

多片装夹,圆筒辅助安装定心,尾架顶紧后卸掉辅助圆筒(哈夫),注意尾架顶紧力与切削力的大小
并注意工件两端面的平面度和摩擦系数以保证摩擦力

网友:

单件加工,三爪夹顶轴,尾架顶一个夹套,用顶轴和夹套夹住工件;多件加工,方法累似,一般在立车上加工。

网友(2009-10-20):
还是学生  别笑话   激光切割不行吗

网友:
激光切割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满足规格圆钢切成5mm厚的片片,岂不是更简单

网友:
5mm厚的钢板用得着车吗?拿去冲吧
光洁度要求高的话冲2次就行了

网友:
机械新手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
8楼的方法适合批量较大又不允许打工艺孔的情况

网友:
我们精加工是这样干的,

网友:
小批量的,就累积用线切割好啦
大批量的,建议用冲压。
不过,如果直径不大,也可以直接切断啊

网友:
外圆直径是多少?

网友:
关键要看多大直径?
+ a% L) W/ ?0 s* i如果不是特大直径,为何不用冲压?

网友:
如果一定要加工,那就只有采用电磁吸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