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连接和三角形连接的三相纯电阻电路的电流、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06-09-13):
问个比较弱智的问题,别砸我:星形连接和三角形连接的三相纯电阻电路的电流、功率怎么计算?

网友A:

1、三相对称电路星形连接
电流Ia=Ib=Ic=U(相电压)/Z(阻抗)=220V
功率P=3U(相电压)×I(相电流)
2、三相对称电路三角形连接
电流Iab=Uab/R;Ibc=Ubc/R;Ica=Uca/R;(注:Uab=Ubc=Uca=380V)
功率P=3U(线电压380V)×I(相电流)

楼主:

谢谢,一直以为自己是错的,呵呵

网友(2007-09-27):
引用 网友A:
1、三相对称电路星形连接
电流Ia=Ib=Ic=U(相电压)/Z(阻抗)=220V / R
功率P=3U(相电压)×I(相电流)
2、三相对称电路三角形连接
电流Iab=Uab/R;Ibc=Ubc/R;Ica=Uca/R;(注:Uab=Ubc=Uca=380V)
功率P=3 ...

这个不对吧,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原因的
功率因数
效率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