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个斜齿轮--[请教]

楼主(2006-09-13):
我要加工一个M=25 Z=212  a=20  b=5度,变位系数0.615的斜齿轮,问帮我算一下结圆玄齿厚和节圆玄齿高!

网友:

这么大的齿轮,别人算的,你敢用吗?
再说,做这么大的齿轮,会没有懂行的?
还要说一句,你提供的数据也不够啊!

楼主:

图纸给了公法线的长度,不好测量,你还什么数据?

网友:

齿顶圆的直径

网友(2006-11-12):

轮可不小呀,手册上有公式,查一下就行了

网友:

好好学习,这么大齿轮,废了可完了

网友(2010-07-04):
大齿轮肯定不好测公法线了,恩,学习啦

网友(2010-09-20):
怎么就没有说怎么算?

网友:
还是得用公法线来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