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液压平衡缸工作原理

楼主(2006-09-13):
各位大侠:

 H9 x

本人在拆卸机床垂直方向上的液压平衡缸时发现缸里面只有活塞杆而没有活塞,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N

请教大侠指点有关平衡缸的工作原理!!! 不胜感激!

网友:

大概应该是单作用缸了,下降时利用自重。

网友:

应该是个柱塞缸吧!

楼主:

请问用于立式加工中心Z轴配重的平衡缸一般是什么结构的,一般用什么阀来控制?

网友:

加个直控平衡阀

网友:

肯定是柱塞缸,一共油缸就那几种形式,还能是什么缸呀

网友:

应该是个柱塞缸,有没有观察有几个油口?

楼主:

我看了下是两个油口,好象柱塞缸是不是就用一个油口呀?
请赐教。

网友:

用流量控制筏

网友(2009-02-25):
我做过这种系统,不过也有可能不一样,平衡油缸就是柱塞缸,只有一个油口,用蓄能器保压

网友:
平衡油缸不动作怎么办?

网友:
应该是柱塞缸,只能向上顶,下来靠自重。

网友(2013-04-25):
同求相应资料,现在做一台机子要用到平衡缸,但是之前没用过!

网友:
把加工中心油站拍下来,有那几个阀,或者吧图纸发上来,上学的时候实习基地有加工中心,现在没有这设备,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