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偏摆仪的说明

楼主(2006-09-13):
检验形位公差需要偏摆仪,求使用说明

( q) e h

检验形位公差可有更好的工具?还是制造专用检具?主要是检验跳动!

网友:

一般单向跳动/全跳动都可以用高度尺结合杠杆百分表来测量。精度要求高点或使用率频繁的可以用激光测试仪。需要资料可以联络luodan71@163.com

网友:

搂主,说得不太明白。你是要在线大批量检测还是用于计量室、只检跳动、还有精度要求多少。
要是在线大批量,最好是做专门检具。在计量室的话,可以组合检的方法多了,偏摆仪、V形台打表都可以。

网友:

若精度高还可以用CMM,不过要是大批量生产我也同意做专用检具,但无论是偏摆仪还是专用检具都需要配精度较高的量表使用。使用偏摆仪前一定要用校正棒先校正,不然怕测量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