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枪钻U钻,群钻的区别

楼主(2006-09-13):
各位大侠,请问枪钻U钻,群钻的区别

网友:

标准的枪钻是由超硬钨钢钻刃、航天钢材经热处理制成的刀身及钢制驱动柄经高精度的银焊、铜焊组合而成的
钻刃:
  钻刃是整个枪钻的关键部分,其独特科学的组合结构保证在完成切削工作同时还起到自导向的作用, 可以通过一次贯穿得到一个高精度的深孔,钻刃有两个基本度,我们可以根据被切削工件的材料及形式来选择最恰当的组合,以便于工作更好的平衡切削力和断屑,并将切削力传递给支撑凸肩,保证良好的直线度和同轴度。钻刃有很小的倒锥度并且直径较刀身略大,可以保证钻身可以在切削孔内自由旋转而不会磨擦孔内壁的切削表面,根据不同要求,刃部有单圆孔、肾型孔各双圆孔的通道同刀身的油道连接,高压的冷却液可以通过此通道到达切削点,并将切屑带出工件。

刀身:
  刀身采用航天工业专用合金钢材并经热处理制成,刀身有110-120度的V型槽,高压切削冷却液经驱动柄、刀身油孔到达刃部后从此V型槽排出孔外,并将切屑带走,为保证切削的直线度和同轴度,刀身必须有足够的强度以便在较小的扭转变形下提供切削所需的扭矩,同时刀身也必须有足够的韧性,这样才能吸收刀身高速旋转产生的震动。 驱动柄:
  驱动柄完全依照标准工业加工法的规定制造。其与刀身相接的颈部处有消除应力的光滑弧状凹槽以避免因应力集中而产生破坏,驱动柄为圆柱形,侧面一般加工有两个平面,供夹持套筒锁紧整个钻头本体

楼主:

多谢,学习到不少知识

网友(2007-10-30):
手头有一批德国TBT的枪钻头处理。
能否介绍一下U钻的情况?

网友:
群钻就是在普通麻花钻上刃磨出特殊的刃形,可以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2008-04-13):
长见识~!

果真不错~~~~
好多宝贝哦~~~

网友(2013-11-22):
正在学习群钻的刃磨,很需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