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行业有这种小的动平衡机?---[求助]

楼主(2006-09-14):
  我有个产品要做动平衡实验,很小,轴径10mm,长度140mm.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哪个行业有这么小的动平衡实验机啊?

不要让我买一台啊,.前期实验就做两台.......

网友:
Re: 这么小的动平衡实验机,哪里买到?---[求助]

做电机的行业,转子都要做动平衡,可找一个做小功率电机厂问问。

楼主:

老大 怎么把我的主题给改了啊?我不是要买啊...我是问哪个行业有这种小的动平衡机..

网友:

好一点的汽车修理厂和做通机曲轴的厂家都有的

网友(2007-08-06):

微电机行业应该都有,你可以问一下上海菱菱平衡机厂。

网友:

风磨机床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