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减少马达的的惯性,是否需要安装调速阀?

楼主(2006-09-14):
排量为100ml/r的定量泵接一个电磁换向阀后,由一个马达工作,为了减少马达的的惯性,是否需要安装调速阀?

网友:
Re: 液压实际问题

马达的工作状况不清楚,不太好说,负载有多大?负载性质是什么样的?
一般液压马达本身的惯性不是太大,加调 速是可以的
另外还有马达的缓冲阀可以用,马达是否还有制动装置?

网友:
Re: 液压实际问题

要把系统的压力,流量讲清楚,马达的具体工况,是否有制动等说明白,大家才能出主意.

网友:
Re: 液压实际问题

要想没惯性,直接用液压锁。象100ml/r也属于大流量的泵了,不可能专门为一个液压马达供油。用顺序阀做成平衡回路也可以。楼上若说的详细些可能会有更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
Re: 液压实际问题

马达本身惯性很小,若负载惯性大,应考虑马达制动缓冲问题。

楼主:
Re: 液压实际问题

多谢各位的赐教
马达只是实现回转动作,就是一个吊车的作用,提升五吨的重物。

网友:
Re: 液压实际问题

如果是吊机
用平衡阀就行了

网友:
Re: 液压实际问题

加个制动阀吧,,,不过那玩意好像有点贵

网友:
Re: 液压实际问题

这已经是个惯例了,加个平衡阀就可以了,不过我到觉得不知道 你的流量有多大,电磁阀换向靠的住吗?

网友:
Re: 液压实际问题

用平衡阀就行了 ,看来斑竹真是不行啊,好好努力吧

网友:
Re: 液压实际问题

引用 网友A:
# y, O1 B4 ^* Y 用平衡阀就行了 ,看来斑竹真是不行啊,好好努力吧

有什么问题吗?请大侠发表一下意见也好呀,就是我努力也得有个方向呀,是不是?

网友:
Re: 液压实际问题

马达工作为了减少马达的的惯性,可以安装调速阀,最好用支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