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 cam

楼主(2006-09-14):
我装了mastercam X MR2,但点击运行弹出"No answer from NetHASP license Manager"打不开,求大虾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g
MASTERCAM.X.V10.0安装说明:

1) 双击 "setup.exe" 运行安装程序,然后在安装界面选择“安装MASTERCAM X”...

2) 安装过程中当弹出 "Hasp" 和 "NetHasp" 的选项时,请必须选择 "Hasp" ;下一栏最好选择 "Metric" (即为公制单位)

3) 安装完成后先不要运行程序,请先在光盘内的"Crack"文件夹里双击 "m-mc10.exe" 进行解密, 解密的路径设为跟您刚才
安装MASTERCAM X 的路径相同, 如果解密不成功,系统会弹出警告: "Cannot open'XXX:\XXX\...\mastercam.exe file',Please make sure that location you've specified is corret." 此时您必须重新正确设置路径再继续.

4) 解密完成后接着安装 "MastrcamX简体中文汉化包.exe"

5) 建议您把 "MastrcamX简体中文汉化包.exe" 和 "MastrcamX中文转英文.exe" 复制到安装目录下,以便于随时中英切换!

6) 现在您可以启动MASTERCAM.X了!

7) 注意:如果您在启动MASTERCAM.X时提示 “No SIM found” 或 “没有SIM发现” 而进不了系统,那么请您打开安装目录下的“NHaspX.exe”(比如:C:\Mcamx\NHaspX.exe),在弹出的窗口里的 "SIM type:" 项后面选中 "HASP" 然后按 "OK" 退出即可!

如果安装有什么问题请留言给我。

网友(2006-12-25):

2楼先生可不可以教我装一下9。0SP1啊
感激不尽

网友:

安装Mastercam X,安装完成后打开MAGNiTUDE文件夹,运行m-mc10进行解密。

1)安装"MCX中英文切换包.exe"到期x:\mcamx   (即MCX的安装目录)
2)MCX的安装目录中将出现"MCX英文.exe"和"MCX中文.exe"。使用中文请安装"MCX中文.exe" 回复英文请安装"MCX英文.exe"

网友:

Master CAM 9.中英文安装说明

1) 放入光盘双击目录下的setup.exe文件一直下一步(注意灵活运用),即可完成所有安装。

2)  最后一步解密把光盘的Crack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拷到安装目录下覆盖原来    的文件即可正常使用.

3)特别注意:先把你的电脑从工具栏中的查看打开文件夹选项(0)进入的查看打开选看到的显示所有文件.因为在打开光盘chinese cam9.1中文解密时有1个文件被隐藏了文件名为(Mc9rs.dll)如果没有显示出来,你见到的光盘chinese cam9.1中只有二个文件那就不行.原有三个文件,所以记住这一点要显示所有文件,安装完成后可调回原处ok.

4)如果要中文的话,把光盘chinese cam9.1文件包下面所有文件拷到安装目录下面覆盖原来的文件即可变成中文了ok.

5) 注:出现安装与运行的提示消息框是v9,但内容绝对为cam9.1正式版,(绝无时间限制请放心使用)敬请留意.

网友(2008-03-22):
其实 MASTERCAM.X   安装,并不怎么难,楼主细心看安装说明。就可以了。

网友(2011-11-09):
感谢楼上的指导,我也试试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