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控制系统在设计时应遵循什么原则?---[请教]

楼主(2006-09-14):
传动系统和伺服系统的设计都有比较成熟的设计理论,请问比例控制系统在设计时应遵循什么原则为好,有没有比较完善的设计理论

网友:

比例控制系统做开环控制时候,其设计简单,只要选择合适的元件就行;设计闭环系统时要考虑响应频率,特别要注意零位死区的大小,有可能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其他方面可参照伺服系统设计

楼主:

谢谢贝贝老师指教!

网友(2006-12-13):

请参阅浙江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新编实用电液比例技术”一书的第202-206页,以及第381-397页,这里面有些原则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另外向你推荐一本好书也是浙江大学许益民老师写的《电液比例控制系统设计》,好象是这个名字。这本书很不错,如果全看懂了,你的疑问自然就清楚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浙江大学许益民老师写的《电液比例控制系统设计>我看了,不错,也向同仁们推荐.

网友:

许益民老师好像不是浙江大学的,他的书全名是:“电液比例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我也看过,但好像正好没有强调我在第4楼所推荐的那两部分。这两部分所介绍的选择比例方向阀的原则,还是有工程实际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