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参加实践工作,如何提高?---[请教]

楼主(2006-09-14):
刚刚参加实践工作。请问机械设计要怎样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

^_^,和我一样多泡论坛啊,这里可都是高手哦,谦虚学习就对了,嘿嘿

网友:

实践最重要

网友:

我认为在实践中多看多问多操作,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需要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多向高手们学习请教对你会有帮助的

网友:

压力越大,进步越快

网友:

胆大心细,认真学习理论知识,接触最新的咨询,前沿科技,与实践想结合,不断尝试.
我们没有成功的理由--------我们经历的失败还不够多~

网友:

不怕脏累多动手,简单吧。

网友:

首先、你先要巩固自己的理论知识,找些实际工作中用的到的教科书,多看看;
然后,你要到车间里多看看老师傅们是怎么干的;
第三,自己要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自己多实践,印证书本的知识,将这些作为宝贵的实践经验。
只要坚持不懈,你一定会有所提高的!

网友(2011-05-25):
实践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