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道安装

楼主(2006-09-14):
1\了解辊道所运输负载的特点2\详细查看滚道结构(单个装还是整体装03\看重量考虑吊装4\修好甘油润滑系统并加油5\长度是否影响前后设备6\测量螺栓孔基础尺寸7\清扫修整基础8\根据标高准备垫铁9\放轧制中心线用0.5--0.75mm的刚线,拉紧10\放垫铁已计算好,吊辊道就位.11\先调标高误差根据要求0---0.5mm,后调中心线误差0.5mm12\调装减速机并加油和电机用百分表13 \接线校线14\装编码器15\手动盘车16\监理检验17\变频器设定参数18\送电检查及送电19\调整参数再运行72小时.20\交工资料汇编21\审记.

网友:

放置钢板 开辊道 钢板从头跑到底 100米跑偏在40mm内合格 放置辊道高手可以只要用一部铲车解决安装问题 另外辊道能平稳地正反转而不应出现跳链 说明设计成功

楼主:

1、从一个简单的设备中比较设备设计事项的不同;设计不足时会给使用者带来什么后果。

2、设计能不能从总体角度来设计考虑液压、电器控制来完善设计。

网友:

如果是冶金系统还要考虑热辐射防护和水冷却降温保持轴承的油不会因为高温而流失

楼主:

说的好。设计就需要考虑这些才能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