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办法通过热处理的方法提高金属的抗疲劳强度?!

楼主(2006-09-14):
各位DX,小妹是搞热处理的技术工作的,今年刚走上工作岗位就遇到这个问题.请各位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在此先过了!

网友:

女的也搞机械呀,不容易哦.呵呵.
你可以通过火焰加热表面淬火或者也可以通过冷处理来实现也可以渗碳深度为0.5-2.5mm/氮化0.025-0.8\氮碳共渗0.02-3

网友:

不知道你产品的机能是什么啊?
盐浴软氮化可以大幅度提高金属的抗疲劳强度!

网友:

很多热处理方法都可以提高金属的抗疲劳强度,我没看明白你具体想问的是什么?

网友:

表面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