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粉末冶金模具的配合间隙

楼主(2006-09-14):
个人觉得粉末冶金模具阴模与冲头的配合间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主要涉及到下面几方面:

1.粉料对模具的磨损:有些粉料本身硬度非常高,如果粉料进入到阴模与冲头中间的话,可能会造成模具的急剧磨损,这时有几种思路:

6 Q; R8 D& P T& X# [" `

       (1)增大间隙,使得粉料可以在间隙内比较自由的滑动.但压制出的产品有毛边,不是很好看.

       (2)减小间隙,似的粉料根本不能进入到间隙中去.一般要小于粉料团聚的颗粒尺寸.不过这样对模具精度要求就很高了

       (3)减少冲头和阴模的接触面积,把冲头作成T形的,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而且这样即使把配合间隙做的很小,对模具精度的要求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2.高压制压力下冲头的变形:高的压制压力下,冲头会有个横向的膨胀作用,特别是在某些异形的冲头(压制面不是平面),会被粉料涨开,更加加大了横向的变形量

       (1)有些资料推荐,将间隙控制为稍微大于冲头横向的变形量,避免冲头在压制过程中碰到阴模,对模具造成损害.

/ X, o- e H

       (2)为了提高毛坯的外观尺寸和防止粉料进入间隙中,将间隙尽量做小,允许冲头和阴模相互摩擦.

- x# V R7 b# }2 O

       (3)对于有些异形冲头,为了减少冲头被粉涨开的变形量,防止冲头损害,要估计将间隙做小,依靠阴模的刚度来保证冲头不会因为变形太大损坏.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了,欢迎大家讨论,多拍砖

网友(2006-11-12):

楼主做了多久了?

网友(2007-04-11):

估计不久,但是爱思考。
一般来说,下冲与阴模的间隙越小越好,模具失效除了工作段磨损就是拉伤!因为强度不够断裂的极少,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疲劳断裂。间隙大了之后还有毛刺、产品形位公差过大等问题,所以一般是把间隙做小。

楼主:

粉末冶金是个大类,有些产品要求毛坯公差很高,所以间隙要越小越好,但是还有很多产品只要求作出大概的形状,后面还有精加工工序,所以可以考虑间隙适当放大
另外,有些粉末的硬度非常高,要是间隙不能做的足够小,还不如做大点,减小模具拉伤
不知道楼上是做什么粉末冶金材料的?

网友:

hoho,粉末冶金中很大的成本是模具,所以首先保证的是模具的安全使用,生产的顺利进行,然后是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