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杀毒后应用程序无法打开解决方法

楼主(2006-09-14):
大家好,我找到一个电脑杀毒后应用程序无法打开的解决方法

故障:在对计算机进行全面扫描和杀毒后,发现某些应用程序无法打开了。

2 ~( @ C

解决方案:打开“我的电脑”窗口,依次点击“工具/文件夹选项/文件类型/新建”按钮,在“文件名扩展”框中输入“.EXE”,点击“高级”按钮,在“关联的文件类型”框中选择“应用程序”选项,点击“确定/确定”按钮即可恢复正常了。

网友:

以前我碰到这种情况时,只能把程序卸掉,再重装,有时卸都卸不掉.
谢谢楼主的办法,真是解决了大问题!

网友:

黄大侠就是出手不凡呀。我也是经常卸载重装的。这下省事多了。谢谢

网友:

我用GHOST恢复一下:P

网友:

装ghost版 操作系统好是有好处呀,谢谢楼主 的解决方法

网友:

我没遇上过,学习一下,作为备用。

网友(2006-10-27):

非常不错.
顺便问一下.楼主用的是什么杀毒软件呀?
不是所有杀毒软件都这样吧?

网友(2006-12-07):

这么简单,太好了!!!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都解决了????
我打开下载的都是看不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看下行不行   谢谢楼主了哦

网友:

刚看到这个帖子。以前没有碰到这个问题。这里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只能恢复exe的关联而已拉,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的,以前我也碰到过。解决的步骤挺多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的,这下解决起来方便多了,谢谢了

网友(2016-04-06):
不要岁百年杀毒啊

网友:
不要随便杀毒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