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10-3的铝青铜的时候总是有问题---[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9-15):
我们铸造10-3的铝青铜的时候总是有问题,有哪位师傅可以指点一下吗??

我代表我们全公司谢谢各个师傅了。

网友:
Re: 有在铸铜方面有经验的人吗,请进来一下,谢谢

我帮不了你,不是这个专业,但是你的问题提得太简单,什么样的问题?说清楚了才有人能帮你,这样的问题我估计专业人员也无从下手帮你的

楼主:
Re: 有在铸铜方面有经验的人吗,请进来一下,谢谢

哦,谢谢提醒,

我们在铸造10-3的铝青铜的时候总是有气孔,而且缩松也有问题,捆饶了我们很长时间,也请了许多人来现场指点,可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谢谢大家了,帮帮我们,

谢谢金枫液压

网友:
Re: 有在铸铜方面有经验的人吗,请进来一下,谢谢

气孔与熔炼温度高、时间长有关,同时要用精炼剂。
缩松与补缩有关。

网友:
Re: 有在铸铜方面有经验的人吗,请进来一下,谢谢

楼主网友好!

采用离心浇铸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syw   060930---16.45

网友:
Re: 有在铸铜方面有经验的人吗,请进来一下,谢谢

还是 精密铸造比较好

网友(2006-10-30):
Re: 有在铸铜方面有经验的人吗,请进来一下,谢谢

主要就是熔炼的问题~~熔炼工艺不正确!!!
肯定是吸氢或者其他的缺陷~~~
铸铜熔炼工艺很重要~~~
把你的工艺发上来看看!!!!精练剂只是一方面~~
还有很多的方面要注意~~比如加入方式,温度.......

网友:
Re: 有在铸铜方面有经验的人吗,请进来一下,谢谢

还有~~~最主要的~~~原材料~~~~

网友:
Re: 有在铸铜方面有经验的人吗,请进来一下,谢谢

工艺有问题,透气性差

网友:
Re: 有在铸铜方面有经验的人吗,请进来一下,谢谢

浇冒口~没设计好~/.

网友:

要是你用的是沙模铸造,是否烘干也有影响,要是用的金属膜铸造,原因就更多了~~ 一,是否烘干二,金属摸表面不干净三,浇冒口设计不合理要是这些原因全不是~~熔炼方式也正确的话~~ 肯定是原料的问题~~原料潮湿或者原料吸氢

网友:

是否有必要把你们的铸造工艺讲具体点?如铸造方式、熔炼工艺过程,不然的话天师傅也帮不了你

网友(2007-08-27):
Re: 有在铸铜方面有经验的人吗,请进来一下,谢谢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发电邮给我,要实物照片,我邮箱是bhz1982@163.com

网友:
Re: 有在铸铜方面有经验的人吗,请进来一下,谢谢

      我们公司有铸铜,用重力铸造工艺,使用砂芯铸造出来的产品大量出现浇不满,气孔等问题.对于砂芯我们都进行烘干之后涂石墨,对于浇口的设计也很注意,用于浇注的原材料是DR铜(具体什么叫DR铜我也不知道)反正听说用于铸造很不错?
     我想可能也是熔炼方面和材料方面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是搞机加工,知道铸铝和球铁铸造解决缩松加高加粗浇冒口,你把浇口再加高试几件,估计没问题,试好记住告诉我,电13838380301

网友:

按12楼小城之恋说的,不保密的话把你的工艺讲一讲,也许能帮你

网友(2009-09-07):
我个人认为有几方面原因:1、熔炼时是否有其他杂质(如锡等),2、需要用精炼剂3、如果是重力铸造宜采用底注(氧化夹渣较严重)4、要采用大冒口5、本材料焊接性能很好(氩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