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机靠零

楼主(2006-09-15):
我是干热轧的,现有一个液压问题,希望大家提点意见,热轧机靠零液压管路强烈震动,伺服阀动做频率非常大,望大家提供解决办法

网友:

管路震动可是麻烦,解决途径如下:增加蓄能器,但可能影响伺服阀的响应;改变管路的布局,也就是改变系统管路的固有频率,减少谐振;增加管夹,加强约束;改变动力源的频率,就是改变液压泵的转速,改变流量脉动的频率;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将8--10毫米厚的钢板裁成100毫米宽的条,给振动的钢管上焊上象鱼脊样的筋。

syw   060915---2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