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后的铝件表面怎样处理

楼主(2006-09-15):
请教:刚加工后的铝件表面怎样处理比较好!!主要是针对表面被氧化的问题!!!

网友:

以前的做法是:加工完后表面先做特殊的氧化处理,利用氧化层起防氧化作用

网友:

我们现在采用的主要是表面镀铬,,

网友:

这是季节问题,一年里会有一段时间特别严重。把他们放在干爽通风的地带就好啦~~

网友:

铝及铝合金的电化学氧化(导电氧化):
在电解质溶液中,具有导电表面的制件置于阳极,在外电流的作用下,在制作表面形成氧化膜的过程称为阳极氧化,所产生的膜为阳极氧化膜或电化学转化膜.
电化学氧化膜与天然氧化膜不同,氧化膜为堆积细胞结构,每个细胞为一个六角柱体,其顶端为一个圆弧形且具六角星形的细孔截断面.氧化膜有两层结构.靠近基体金属的是一层致密且薄,厚度为0.01~0.05μm的纯AL2O3膜,硬度高,此层即为阻挡层;外层为多孔氧化膜层,由带结晶水的AL2O3组成,硬度较低.
电化学氧化按电解液的主要成分可分为:硫酸阳极氧化,草酸阳极氧化,铬酸阳极氧化;按氧化膜的功能可分为:耐磨膜层,耐腐蚀膜层,胶接膜层,绝缘膜层,瓷质膜层及装饰氧化.
另外铝的表面处理可以用电镀的方式,提高硬度先镀底铜再镀硬铬,装饰可以镀装饰铬,另外阳极氧化也可进行着色处理.

网友:

表面要加油后磨销处理,然后再无配全要求时呆进行镀NI或Cr,有的话进行阳极氧化或硬质氧化处理,平板的话两者都是可以的

网友:

抛光后氧化

网友:

同意五楼大侠的意见,我公司有一批铝件也是电解处理,效果挺好

网友:

受教,受教

网友:

我用过的有阳极氧化、染黑、镀镍铬。

网友:

可以表面化学镀锡,成本比较低

网友:

又向各位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阳极氧化,给你个东东看看(转载)

网友:

阳极氧化不仅能防锈,主要是提高表面硬度(要注意尺寸变化,厚度会增加约0.03mm)
铝跟不锈钢一样,能固溶处理.

网友(2007-12-29):
我看到大家很多表面处理的回复都不指明铝材型号,根据我的印象:

变形铝如6061,6063等,表面可拉丝(布轮)到亚光效果之后阳极氧化
压铸铝如A380等,一般有滚光(滚筒)后电泳或者电镀。

qq:9860199

网友:
我们公司共的材料都是6061和
7075的,全部做阳极氧化,俗称硬阳处理!很便宜,1元/平方分米

网友(2013-10-08):
表面阳极化 就可以了

网友(2014-01-23):
常见的是阳极化、镀铬

网友:
看你是什么用途了,一般是氧化,镀镍,电解用的相对少一点,表面好看点喷砂,根据具体需要确定

网友(2016-08-25):
我中心推广的新型表面处理技术替代传统电镀技术,不仅避免了传统表面处理的不足,且各项技术指标都优于电镀层,在五金、机械、化工、模具、电子、仪器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催化液和传统处理工艺相比,在技术上有哪些创新?1、不用电流、降低了成本、成本仅为电镀镍的二分之一,电镀铬的三分之一,不锈钢的四分之一,可反复利用,大大降低了成本。2、易操作、工艺简单、把金属基件浸入兑好的液体中“一泡即成”,需要再加工时不经任何处理。3、无污染,无毒无味,无三废排放,属国家环保产品技术。4、好处理、使用方便;形状复杂的金属基件都能处理。5、硬度大,硬度增强、催化液泡过的金属基件硬度是电镀工艺的几倍。6、不会生锈,催化液浸泡过的金属基件已渗透表皮里面,不起皮、不脱落、而电镀工艺只是镀表面一层,易破裂生锈。有意者请与我联系。赵;微信(电话)13373390620  咨询QQ;3369098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