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Cr18Ni9Ti焊接的工艺及要求

楼主(2006-09-15):
求助: 0Cr18Ni9Ti焊接的工艺及要求,

& }# F$ F G

主要是水轮机空化后的补焊(包括如何处理表面,达到什么要求)

请大侠帮忙!

4 I' B e% H1 w e

谢谢!

网友:

用焊条就用A132。最好用TIG焊,焊丝牌号为H0Cr21Ni10Ti,气体正反面保护,焊前打磨母材至有金属光泽。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通常含条就是用A132、A137等,焊丝可选用H0Cr19Ni9或者H0Cr21Ni10。像上面那位仁兄说到那样,焊前打磨母材至有金属光泽,然后最好是再用丙酮清洗一下待焊区域。焊接的清理工作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