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如何防腐蚀?---[请教]

楼主(2006-09-15):
请教一下热处理高手,轴承钢在经过球化退火,整体淬火后,在弱酸性的工作介质中,如何防锈,防腐蚀?

网友(2006-12-12):

轴承是靠密封在润滑剂中来保护的,只要酸不进轴承座就没有问题了.
您说呢

网友:

轴承钢在大气或润滑油中具有一定的抗蚀能力。
铬轴承钢、无铬轴承钢、不锈轴承钢。
不锈轴承钢---有优良的耐腐蚀性,高的纯洁性和碳化物均匀性。也用作高温轴承钢。在淬火冷处理(注意;淬火、冷处理)加低温回火后有高的硬度、弹性、耐磨性和高的接触疲劳强度以及优良的耐蚀和低温性能;退火状态的组织为细小碳化物均匀分布的球化组织,切削性和冷冲性能良好,磨削性和导热性差。
9Cr18、9Cr18Mo、耐腐蚀、耐低温、耐高温,在水蒸汽、水、海水、蒸镏水和硝酸等腐蚀介质中使用。
1Cr18Ni9Ti、高度耐海水腐蚀或耐一部分化学药品腐蚀,经渗碳后可用于高温、高速、高耐磨低负荷轴承。
0Cr17Ni7AL、0Cr17Ni4Cu4Nb、耐腐蚀轴承和关节轴承的外套。

建议用铁素体不锈钢

热处理内容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