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锯锯口的参数该如何确定?

楼主(2006-09-15):
轧钢车间的热锯用来横向锯切钢材,锯片沿着两钢板形成的缝隙中进退,这个缝隙俗称锯口。问题是:

1.这个锯口取多大的值合适?(有个单位用直径一米的锯,锯片厚度8mm,锯口取值60mm)。

) w5 o } r/ \: a p

2.锯口的大小与被锯钢材毛刺的产生有关系吗?

3.锯口的大小与锯片的厚度有对应关系吗?

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一般:锯口=锯片厚度+40-60
锯口的大小与被锯钢材毛刺的产生有关系吗?无
锯口的大小与锯片的厚度有对应关系吗?有,如上.

顺便提一下:1\锯口的宽度和锯片轴向的抖动有关.
2\锯口本身结构的刚性有关.
3\很重要的:锯口装置要升降,升降装置的定位性能很重要.

网友:

一两酒大虾,女儿很可爱吧!呵呵

有机会传一张宝贝的玉照上来阿!哈哈

网友:

谢谢关心.
女儿很好,
老婆对我整天跑意见很大,很多天没上网了,
马上到北京,招人.
我说同志们,有什么人才向我推荐推荐,急需人,我们准备把中国的工程中心办成总公司的亚洲工程中心.

网友:

在这发个招聘启事:)

网友:

一夕现在搞锯机?
我那时候在厂里搞2000MM锯片裂纹焊接,上机试用,飞了好几次.
汗颜!
国企,确实帮交学费.

楼主:

谢谢一两酒!有一条生产线上有1000mm的锯,局部做些改造。你现在做什么工程?
给女儿起的小名是什么?

网友:

留的宽度是两边各40毫米,但要注意锯条的调整:松紧程度;锯机的动作速度。

网友:

锯口的大小与被锯钢材毛刺的产生有关系吗?有关系:产生侧滑,很危险。
锯口的大小与锯片的厚度有对应关系吗?有关系:锯片不宜太厚,负载变大,功率变大:在电机不变或电机国在不大的情况下,引起控制时间的不对应。

楼主:

醒狮你好!我说的是圆盘锯。
另外你说“在电机不变或电机国在不大的情况下,引起控制时间的不对应”。不知是指什么?能详细介绍一下吗?谢谢!前些年去过八钢,是看激光处理轧辊及矫直辊,不知现在使用情况怎样?

网友:

醒狮你好,
我也去过八钢,去的是当时未建好热轧板生产线,说不定见过你.
想探讨一下:
1 锯口的大小与被锯钢材毛刺的产生有关系吗?有关系:产生侧滑,很危险。
我理解的测滑是:钢在夹紧装置夹紧后,在锯切过程中,钢在夹紧装置和锯口之间横向移动.
型材/棒材的锯机应有一个夹紧装置,同时锯口下方有一个托起装置,两者一夹紧,钢在锯切时才保持不移动.
但我不理解测滑和锯口的宽度有什么联系,测滑应取决于夹紧装置和托起装置两者的夹紧压力.
2\锯口的大小与锯片的厚度有对应关系吗?有关系:锯片不宜太厚,负载变大,功率变大:在电机不变或电机国在(过载)不大的情况下,引起控制时间的不对应。
 锯片在锯切过程中不仅,而且两边摆动,故圆盘锯的锯片又称摩擦锯片或热摩擦锯片,锯片两边摆动,锯口必须给出空间.
锯片两边摆动量大小取决于锯片的厚度和锯片的夹紧程度(锯片平均直径/锯片夹盘直径),所以我说锯口的宽度和锯片轴向的抖动有关.
当然除了锯片两边摆动量,锯片进给的运行精度(或轧件的进给的运行精度)也有影响,否则,锯片锯到锯口上还了得.
按常规:锯切件大小--决定--锯片的直径--决定--锯片厚度--决定--电机功率--决定--传动系统.
3\个人观点
锯片齿型--旋转速度--锯片进给速度--冷却速度等因素决定锯切毛刺.

以上仅为个人浅见,抛砖引玉.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楼主:

我同意一两酒的意见。
从实际生产看,有下压结合上托的压紧装置,也有只靠下压的压紧装置,也有无任何压紧的。当然第一种应该是最理想的。压紧可保证锯切的断面是垂直的,也可减少能量的浪费。
锯口的宽度在保证锯片有轴向位移空间的情况下,越窄越好,因为越窄则被锯钢材的变形越小(刚性大),对锯片的轴向压力也就越小,则锯片的磨损也就越小。
但毛刺产生的机理是什么?至今也未弄明白,望各位大虾明示。谢谢!
从实际情况看,热锯产生的毛刺大于冷锯产生的毛刺,是否因为在锯切即将完成时,被锯钢材刚性不够,锯切变成了挤压,钢材塑性变形以至撕裂形成毛刺。不知此种解释是否合理,只是我一时遐想。

网友:

毛刺产生的机理:
再抛砖引玉.
在锯切即将完成时,被锯钢材刚性不够,锯切变成了挤压,钢材塑性变形以至撕裂形成毛刺。
我说过:圆盘锯的锯片又称摩擦锯片或热摩擦锯片,不是锯切即将完成时锯切变成了挤压,而是一开始就是热挤压.
所以毛刺是杜绝不了,而是如何控制在范围内.
适合的齿型.
高旋转速度.
锯片两侧的摆动(可以防止粘钢)
锯片进给速度.
锯片冷却速度.
锯片的使用制度.
都有影响.
理论是起一个借鉴作用,真正想减少毛刺,只用实验,不同的品种,确定的合理使用制度.
我们那时也搞毛刺攻关.只有大量实验.

网友:

有大量试验,对厂家来说我已很敬佩,好东西的衡量标准是应用过关,很多好的东西实在应用中被否决的,我对有些厂家感到内疚,用户有时会因为其他原因否决一个好的设计。这就要求厂家多项问题才能成功,在厂里多争论,多完善。出门争面子。大家讨论得很好。我向你们学习。

网友:

我对有些厂家感到内疚,用户有时会因为其他原因否决一个好的设计。

有同感,记得当年在厂里上油气润滑系统时,我本人就打过好几次退堂鼓,说这玩意太难伺候了,后来在领导的威逼下,付了很大代价,最后搞成了,现在是收获了.感谢当时的领导.

醒狮大虾,相互学习,相互学习.我以后会常去八钢和新疆其他厂.

网友:

对油汽润滑从维护角度讲,我在高线的高速去设备是可以的,但是在预精轧是下令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