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材料和塑料材料哪个更耐磨一些?

楼主(2006-09-15):
尼龙材料和塑料材料哪个更耐磨一些?

网友:

塑料有很多种呢!这个不能一概而论的,楼主能否将具体型号说明一下,大家好发表见解!

网友:

是啊,材质不同,差别很大。

网友:

尼龙也是塑料中的一种阿,只是耐磨性能比较好,用的比较多而已!

网友:

同意4楼的

网友:

超高分子聚乙烯耐磨性较其它材料更胜一筹。

网友:

这问题问得太“深”,没办法解答了。
无语!

网友:

楼主有点搞笑  不要开玩笑

网友:

  似水流年: 这种材料是不是比尼龙贵?
            我们也用尼龙材料  转速很低 !!

网友:

我们公司会用一些尼龙作个小滚轮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水流年: 这种材料是不是比尼龙贵?
我们也用尼龙材料 转速很低 !!

' G) u6 z e& R& U; | E

 是的,要贵很多。

网友:

我们用的聚甲醛的材料比尼龙的贵很多。
如果看耐磨性的话,我看只有看具体是什么样的塑料了。

网友:

耐磨,耐高温,当属聚四氟 就是价钱太贵了,

网友:

pom M90我们用的很多啊,形状特复杂,特富龙只用作简单形状的垫片

网友:

塑料里面那种材料的强度最好啊,我们要一对塑料齿轮,这对齿轮要承受一定的重力,不知那种塑料材料合适?

网友:

你要具体把重量和齿轮大小告知,要不那种塑料都可以

网友:

MC尼龙是什么型号的
硬度也挺高的。

网友:

一般是尼龙

网友:

对啊,尼龙还有好多种呢

网友:

在机械设计手册上介绍了常用工程塑料的特点与用途

网友:

尼龙是塑料的一种,具体的选用要看其参数而定不能这样下定论,只是尼龙一般厂用的多(价低,用的还不错)请不用误解了,看看材料不典的《非金属材料》或《设计手册》

网友:

是材料大典啊,不好意思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一般尼龙来说耐磨还是可以的如果你工作环境恶劣的话最好可以用四氟填充类材料,光四氟是不太耐磨的,可以是四氟加铜粉、玻璃钎维、二硫化钼要求在高的话可以加炭钎维不过假格很高一班都要定做。

网友:

尼龙更耐磨,

网友(2006-10-19):

看你用作什么用呢,我是做减摩摩耐磨材料的,不妨我们可以探讨一下的.

网友:

以前我公司做的很多传动件,特别是齿轮,都是用的尼龙,没有用塑料的!
应该尼龙的好一点!从加工性,经济性,还有从使用性上看!
 愚见

网友:

我知道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现在在做一种无油抗磨的材料,有兴趣可以和他们联系

网友(2007-09-02):

尼龙分很多类,里面一般都加有添加剂,很耐磨损。比如MC浇注尼龙,HRC大于50

网友:

主要是使用环境,有些非金属材料不适应润滑油中使用

网友(2007-10-10):
可参阅设计手册.
尼龙6  疲劳强度、刚性、耐热性稍不及尼龙66,但弹性好,有较好的削震、降低噪音能力。
在轻负荷、中等温度(最高80~100℃)、无润滑或少润滑、要求噪音低的条件下工作的耐磨受力传动零件

网友:
我是外行人,但我们公司用的耐磨滚轮都是尼龙的。

网友:
聚氨酯弹性体最好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吧!

网友:
尼龙应该更好一点吧

网友:
没错,尼龙也是塑料,尼龙也分很多种哦,查手册,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聚氨铣脂的耐磨性较好,应用也较广泛.

网友(2007-11-16):
回复 网友C:

MC是增强型的尼龙。

网友:

我用尼龙跟塑料做锤子,不知道是什么塑料夏软冬脆一敲就裂。碎了

网友:
你的问题问的有点矛盾哦

网友:

尼龙好象是塑料的一种吧

网友:
尼龙也属于塑料啊
仅讨论耐磨性的话
我公司用得最多的还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PE1000)

网友:
尼龙也是塑料的,感觉是尼龙不但有耐磨性,还有“润滑”性。

网友:
我想尼龙应该好一点吧?

网友(2007-12-19):
首先,如果你说的尼龙是工程上用的,而不是"尼龙袜"的尼龙,那尼龙应该是工程塑料的一种,从网上摘抄了一篇:

聚酰胺俗称尼龙(Nylon),英文名称Polyamide(简称PA),是分子主链上含有重复酰胺基团—[NHCO]—的热塑性树脂总称。包括脂肪族PA,脂肪— 芳香族PA和芳香族PA。其中,脂肪族PA品种多,产量大,应用广泛,其命名由合成单体具体的碳原子数而定。

尼龙中的主要品种是尼龙6和尼龙66,占绝对主导地位,其次是尼龙11,尼龙12,尼龙610,尼龙 612,另外还有尼龙1010,尼龙46,尼龙7,尼龙9,尼龙13,新品种有尼龙6I,尼龙9T和特殊尼龙MXD6(阻隔性树脂)等,尼龙的改性品种数量繁多,如增强尼龙,单体浇铸尼龙(MC尼龙),反应注射成型(RIM)尼龙,芳香族尼龙,透明尼龙,高抗冲(超韧)尼龙,电镀尼龙,导电尼龙,阻燃尼龙,尼龙与其他聚合物共混物和合金等,满足不同特殊要求,广泛用作金属,木材等传统材料代用品,作为各种结构材料。

尼龙是最重要的工程塑料,产量在五大通用工程塑料中居首位
    性能:尼龙为韧性角状半透明或乳白色结晶性树脂,作为工程塑料的尼龙分子量一般为1.5-3万尼龙具有很高的机械强度,软化点高,耐热,磨擦系数低,耐磨损,自润滑性,吸震性和消音性,耐油,耐弱酸,耐碱和一般溶剂,电绝缘性好,有自熄性,无毒,无臭,耐候性好,染色性差。缺点是吸水性大,影响尺寸稳定性和电性能,纤维增强可降低树脂吸水率,使其能在高温、高湿下工作。尼龙与玻璃纤维亲合性十分良好。

尼龙中尼龙66的硬度、刚性最高,但韧性最差。各种尼龙按韧性大小排序为:
PA66<PA66/6<PA6<PA610<PA11<PA12.

尼龙的燃烧性为UL94v-2级,氧指数为24-28,尼龙的分解温度>299℃,在449~499℃时会发生自燃。

尼龙的熔体流动性好,故制品壁厚可小到1mm。

网友(2008-03-05):
回复 网友D:

NYLATRON  MC901做齿轮,还可以用在起重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