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对球墨铸铁进行调质处理?

楼主(2006-09-15):
一个行星齿轮减速器中的行星架,材料为QT60-3,因行星架通常要求调质处理,不知调质后材料性能是否会变差?

网友:

应该是QT600-3吧,可以进行调质处理,以获得高的塑性、韧性、强度相结合的良好综合力学性能,和获得回火索氏体。其实QT的热处理跟钢的热处理相似。

网友:

玲珑在线说的对可以进行调质处理,而且对其性能还有很大的提高

网友(2013-12-25):
我也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