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精轧堆钢

楼主(2006-09-15):
热轧精轧F5与F6之间频繁堆钢,其控制含盖电机速度\张力\压力闭环控制,速度控制检查无问题,检查活套编码器(绝对值\单圈)发现连接轴松动,造成反馈数据错误,更改后轧制正常.

网友:

醒狮 现场经验丰富啊!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5机架热连轧,尤其是SMS提供的,连轧时在第3架轧机容易产生剧烈的震动,是否有这种情况?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请问:在何种轧制条件下容易出现,还是在所有的轧制条件下都出现?
我所说的轧制条件是:轧辊辊径,轧件的厚度,轧制速度,轧制力,轧制品种等因素.

同时也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我在现场也发现这一问题。最早我认为是伺服阀前后的单向阀应处于关闭状态,而不是常开,但是计算后发现我错了,还是调试问题。我现在认为是检测元件出现错误造成阀错误动作。你看呢?

网友(2007-06-19):

重新调整F3负荷

网友(2007-09-01):

最先就要查活套呀,还要废这么多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