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在转为什么没水?

楼主(2006-09-15):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不过还真遇到了,呵呵

        水泵转而不上水,沿水的传送路径找就是了,要注意阀门、管子打弯处、水嘴接口处是较容易堵塞的。电网的改造或供电施工后,造成供电相序颠倒,水泵也就反转了。还有一个最不易查找的原因是叶轮在电机轴上松动,使电机轴转而叶轮没转。
        平时切忌棉纱毛之类混入水箱,换水时要将沉淀和污垢擦净,从安全角度出发还要注意汽油酒精类不要大量混入水箱。其实水的耐受程度大于人的感觉,就是说看着脏了其实还可以使,有时为切光洁度还故意掺些旧水。

楼主:

调整好供水和排水系统
        供水系统是由水箱,水泵,流量调节阀,上水管和水嘴组成,要避免这条途径上的任何堵塞,始终保持流量调节阀的调整有效,水在工作区的流量要适当,以水能完全包裹钼丝为准,不可追求过大流量,要经常观察特别是刚开机时,要观察水的回流情况,避免因水口堵塞或管路的空气隔赌造成的回流不畅,一但污水泛流,会给机床造成诸多的损伤。平时要注意,不可使棉纱毛、絮状物进入供水系统,水变污浊或水箱沉淀较多时要及时更换;水泵电机上不可沾染污水,水泵进线盒要清洁无杂物,如果水泵电机的绝缘被破坏,将直接影响机床和人身安全。水流到床身时,要及时擦拭干净。污水进入导轨,丝杠,轴承等部位又得不到及时有效处理,会给机床精度带来严重后果。切铝质工件后,会使冷却液、介电绝缘能力损失较快,水质变得很泻,大量铝或铝的氧化物微粒悬浮水中,要更换冷却液更勤一些。

网友(2006-10-30):

反转了吧

网友:

如果是脑筋急转弯的话大家猜猜看
嘿嘿

网友:

楼主你是搞水泵设计的还是用户?一派胡言...

网友:

泵不出水原因分析
一、进水管和泵体内有空气
(1)        水泵启动前未灌满足够的水,有时看上去灌的水已从放气孔溢出,但未转动泵轴让空气完全排出,致使少许空气残留在进水管或泵体中。
(2)        与水泵接触的进水管的水平段逆水流方向应用0.5%以上的下降坡度,连接水泵进口的一端为最高,不要完全水平。如果向上翘起,进水管内会存留空气,降低了水管和水泵中的真空度,影响吸水。
(3)        水泵的填料因长期使用已经磨损或填料压得过松,造成大量的水从填料与泵轴轴套的间隙中喷出,其结果是外部的空气就从这些间隙进入水泵的内部,影响了提水。
(4)        进水管因长期潜在水下,管壁腐蚀出现孔洞,水泵工作后水面不断下降,当这些孔洞露出水面后,空气就从孔洞进入民进水管。(
(5)        进水管弯管处出现裂痕,进水管与水泵连接处出现微小的间隙,都有可能使空气进入进水管。
二、水泵转速过低
(1)        人为的因素。有部分用户因原配电机损坏,就随意配上另一台电动机带动,结果造成了流量小、扬程低甚至不上水的后果。
(2)        水泵本身的机械故障。叶轮与泵轴紧固螺母松脱或泵轴变形弯曲,造成叶轮偏移,直接与泵体磨擦,或轴承损坏,都有可能降低水泵的转速。
(3)        动力机维修不灵。电动机因绕组烧毁,而失磁,维修中绕组匝数、线径、接线方法的改变,或维修中故障未彻底排除因素也会使水泵转速改变。
三、吸程太大,
(1)        有些水源较深、有些水源的外围地势较平坦处,而忽略了水泵的容许吸程,因而产生了吸水少或根本吸不上水的结果。要知道水泵吸水口处能建立的真空度是有限度的,绝对真空的吸程约为10米水柱高,而水泵不可能建立绝对的真空。而且真空度过大,易使泵内的水汽化,对水泵工作不利。所以各离心泵都有其最大容许吸程,一般在3-8.5米之间。
(2)        安装水泵时切不可只图方便简单。水流的进出水管中的阻力损失过大,有些用户经过测量,虽然蓄水池或水塔到水源水面的垂直距离还略小于水泵扬程,但还是提水量小或提不上水。其原因常是管道太长、水管弯道多,水流在管道中阻力损失过大。其原因常是管道太长、水管弯道多,水流在管道中阻力损失过大。一般情况下90度弯管比120度弯管阻力大,每一90度弯管扬程损失约0.5-1米,每20米管道的阻力可使扬程损失约1 米。此外,有部分用户还随意水泵进、出管的管径,这些对扬程也有一定的影响。
四、其它因素的影响
(1)        底阀打不开。通常是由于水泵搁置时间太长,底阀垫圈被粘死,无垫圈的底阀可能会锈死。
(2)        底阀滤器网被堵塞;或底阀潜在水中污泥层中造成滤网堵塞。
(3)        叶轮磨损严重。叶轮叶片经长期使用而磨损,影响了水泵性能。
(4)        闸阀可止回阀有故障或堵塞会造成流量减小甚至抽不上水。
(5)        出口管道的泄漏也会影响提水量。

网友:

楼上的 佩服

网友(2006-12-18):

6楼讲的比较让人信服.

网友:

楼主的分析我不赞同,我猜想楼主可能是用户或者销售人员吧,至于6楼的同志分析的到是对,能看出是个泵设计者,但不全面。还是请看我的帖子吧“水泵故障诊断及消除措施”
具体请见http://bbs.cmiw.cn/forums/81064/ShowPost.aspx

网友:

大家讲的满全面的了,谢谢你们

网友:
泵不出水原因分析 . ~; D% W! Z q5 B) C
一、进水管和泵体内有空气
(1) 水泵启动前未灌满足够的水,有时看上去灌的水已从放气孔溢出,但未转动泵轴让空气完全排出,致使少许空气残留在进水管或泵体中。
 R! Q, W(2) 与水泵接触的进水管的水平段逆水流方向应用0.5%以上的下降坡度,连接水泵进口的一端为最高,不要完全水平。如果向上翘起,进水管内会存留空气,降低了水管和水泵中的真空度,影响吸水。
(3) 水泵的填料因长期使用已经磨损或填料压得过松,造成大量的水从填料与泵轴轴套的间隙中喷出,其结果是外部的空气就从这些间隙进入水泵的内部,影响了提水。
(4) 进水管因长期潜在水下,管壁腐蚀出现孔洞,水泵工作后水面不断下降,当这些孔洞露出水面后,空气就从孔洞进入民进水管。(
(5) 进水管弯管处出现裂痕,进水管与水泵连接处出现微小的间隙,都有可能使空气进入进水管。
二、水泵转速过低
 (1) 人为的因素。有部分用户因原配电机损坏,就随意配上另一台电动机带动,结果造成了流量小、扬程低甚至不上水的后果。
(2) 水泵本身的机械故障。叶轮与泵轴紧固螺母松脱或泵轴变形弯曲,造成叶轮偏移,直接与泵体磨擦,或轴承损坏,都有可能降低水泵的转速。
 G1 G- e(3) 动力机维修不灵。电动机因绕组烧毁,而失磁,维修中绕组匝数、线径、接线方法的改变,或维修中故障未彻底排除因素也会使水泵转速改变。
" i1 T9 C' I a三、吸程太大,
(1) 有些水源较深、有些水源的外围地势较平坦处,而忽略了水泵的容许吸程,因而产生了吸水少或根本吸不上水的结果。要知道水泵吸水口处能建立的真空度是有限度的,绝对真空的吸程约为10米水柱高,而水泵不可能建立绝对的真空。而且真空度过大,易使泵内的水汽化,对水泵工作不利。所以各离心泵都有其最大容许吸程,一般在3-8.5米之间。 _
(2) 安装水泵时切不可只图方便简单。水流的进出水管中的阻力损失过大,有些用户经过测量,虽然蓄水池或水塔到水源水面的垂直距离还略小于水泵扬程,但还是提水量小或提不上水。其原因常是管道太长、水管弯道多,水流在管道中阻力损失过大。其原因常是管道太长、水管弯道多,水流在管道中阻力损失过大。一般情况下90度弯管比120度弯管阻力大,每一90度弯管扬程损失约0.5-1米,每20米管道的阻力可使扬程损失约1 米。此外,有部分用户还随意水泵进、出管的管径,这些对扬程也有一定的影响。
四、其它因素的影响
(1) 底阀打不开。通常是由于水泵搁置时间太长,底阀垫圈被粘死,无垫圈的底阀可能会锈死。
(2) 底阀滤器网被堵塞;或底阀潜在水中污泥层中造成滤网堵塞。
(3) 叶轮磨损严重。叶轮叶片经长期使用而磨损,影响了水泵性能。
(4) 闸阀可止回阀有故障或堵塞会造成流量减小甚至抽不上水。
(5) 出口管道的泄漏也会影响提水量。 + G8 D% n P, A4 w! p

网友(2007-11-29):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太高深的问题我不知道。不过,你可以:
1)、检查水箱液面高度,看看水是否够用。
2)、看看电机是否反转。
3)、检查循环系统是否有堵塞的地方。
如还不能排除故障,请找专业维修帮助!

网友:
楼主的帖子有点水分,但是6楼的观点是比较的专业!!
需要补充的是,水泵的安装,如果有可能尽量不要让泵中心高于液面,这样容易在中心有空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