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源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06-09-15):
这个问题比较实用,呵呵

脉冲源参数怎么设置?

        根据被切工件的材料,厚度设置脉冲源的参数,最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高的效率和好的光洁度。首先应明确的是:影响效率的直接因素是单个脉冲能量,脉冲的个数和脉冲利用率。影响光洁度的直接因素是单个脉冲放电造成蚀坑的大小,因加工稳定性造成的烧伤或短路痕迹和钼丝换向条纹。由此看来,参数设置对加工效率起决定作用。而对加工光洁度所起的主要作用体现在放电蚀坑的大小,再次作用体现在加工稳定性,对换向条纹则基本不起作用。
        40厚度以下的钢,一般参数怎么设置都能切,脉宽大了,电流大就能快一些,反之就慢一些而光洁度好一点,是典型的反向互动特性。
        40~100之间的钢,就一定有大于20μs的脉宽和大于6倍脉宽的间隔,峰值电流也一定达到12A以上,这是为保证有足够的单个脉冲能量和足够排除蚀物的间隔时间。100~200之间的钢,就一定有大于40μs的脉宽和大于10倍脉宽的间隔,峰值电流应维持在20A以上,此时保证足够的火花爆炸力和蚀除物排出的能力已是至关重要了。200以上的钢,就已算做大厚度切割的范围,此时,除丝速,水的介电系数必备条件外,最重要的条件是让单个脉冲能量达到0.15(伏.安.秒),也就是100V,25安,60μs或100V,30A,50μs;125V,30A,40μs;125V,40A,30μs;为不使丝的载流量过大,12倍以上的脉冲间隔已是必备条件了。

        对一些特殊的材料,脉冲参数还应做相应的调整,如本身电导率低的氧化铝,氧化硅等导电陶瓷材料,单晶硅、聚晶金刚石等晶体材料和磁性材料等,把脉冲幅值提高到120V~150V甚至200V,对加工稳定和消除短路都是很有效的。当然同时要提高取样电压和短路识别的门槛。

网友(2006-11-06):

LZ这个是什么设备啊?哪种型号啊?机床对机床不一样的!

网友(2007-09-04):

不错

网友(2011-07-15):
现在的机床都是自动化的!一般都不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