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刀具知识(转自刀友)

楼主(2006-09-15):
做刀是一种乐趣,是一种提高,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做刀经验和方法  一、工具篇   1.1电动工具  1.1.1砂轮机   砂轮机价格便宜,是凹式打磨的首选机器。也可以用来开不太大的假刃和小平面。还主要用来磨形和抛光。 + E3 A/ N3 y T3 [+ _2 D 优点:价格便宜,空间占用小,功能多  缺点:不安全,没有高目数磨料(其实是有的,但贵,是金刚砂轮)  用途:凹式打磨/磨形/抛光  1.1.2砂带机  砂带机相对价格昂贵,是平面打磨的首选机器。也可以用来进行简单的凹式打磨,一般不用来磨形,可以进行抛光   优点:平面打磨能力强,有各目数砂带,相对安全性高  缺点:价格贵,体积大,功能相对少点  用途:平面打磨/V字打磨/抛光   1.1.3角磨机   角磨机磨料齐全,适合于平面的修整,但个人认为不适合作刀,虽然单凭一个角磨机也能做出刀来,但毕竟是旁门左道(使用角磨面做刀的兄弟,得罪了),所以,不赘述。  } 1.1.4电钻类   1.台钻   优点:打孔方便;  缺点:体积大,重量重,价格高   2.手钻   优点: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低   缺点:打孔技巧要求高  用途:打刀柄孔/刀片孔/护手孔/鞘孔等   1.1.5电磨   电磨可配各种磨头进行精细打磨/抛光/切割。  用途:修形/拓孔/开刃等  1.2非电动工具  1.2.1金刚挫刀 * S4 C _% b! L: N1 I 用途:修形,粗磨,拓护手孔等  1.2.2油石   用途:表面处理,抛光,开刃  1.2.3台钳  用途:夹持工件进行精细加工   1.2.4手锯  用途:锯钢材/柄材等  1.2.5油漆笔   用途:在胚料上画形  1.2.6另一把刀)  用途:削削切切,用途很多,比如说削木头柄、作鞘等  1.2.7其它工具  比如说作鞘工具  二、刃材篇  2.1高速钢   高速钢是已经热处理好的,自己不需要再进行热处理。高速钢硬度高、保持性佳,具有一定的耐锈能力,一般偏差的韧性,是自己不能进行热处理时的首选刃材。  买回来的高速钢都是形状规则的板材,可以直接进行加工。  缺点:硬度太高,加工性不佳。适合做小型刀具5   2.2不锈钢   我国的冶金实力不佳,只有少数性能好的不锈钢。国内刀匠常用的材料无非是:D2,440C,52100。这几种钢在使用过程中有几个问题要解决  1、板材的获取。D2常见的是棒材,要找人锻成板材,然后还要铣到需要的厚度。440C也是一样。52100一般都是轴承套桶,需要先煅平。   2、热处理。除了52100的热处理简单外,其它两种都十分复杂,要专业热处理工厂可以处理,所以要有热处理条件。  如果能解决以上问题,上述不锈钢是做刀的首选材料,在硬度/韧性/操持性/耐锈性上都很好。适合做中小型刀具。   2.3合金钢  最近国内用A2的比较多,问题跟不锈钢一样。但A2的性能确实很好,如果能解决以上的问题,并且不在意价格因素的话,确实是上等的做中小刀的材料。  2.4手煅材料  手工锻以夹钢为上,花纹钢为次。  夹钢有极高性价比和工艺复杂程度低的特点,如果能掌握此项技术,本文就不用看了,我是班门弄斧。   花纹钢可以自己煅,也可以买现成的,热处理要找专业厂做。一般人用不上,不赘述。  适合作中长型刀具。   2、5其它工具钢   T10,T12,T8等,有以挫刀/锋钢锯条/高速钢锯条做刀的。其中挫刀一般都是劣质的T10,T11,T12等材料,可以自己进行简单的热处理。但是综合性能实在不怎么样  适合作小刀。   三、柄材篇  3.1木头类  木头以老木头、质密、纤维细、不易变形、防水、手感佳、花纹好的为上等。常见有:红木,水曲柳,黑檀,乌木,紫檀,樱桃木等等   实木地板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T% K# O6 V ?, ]9 I 3.2角质类   马鹿角为上等料,优点很多:不变形,防水,质地密,美观等。缺点是贵,不好买。  羊角也为上等料,缺点是不够粗   牛角为中等品。黄牛角不够粗,只够做小直刀柄  水牛角为中等品。帖片和通柄都可以。缺点是抛光了很像塑料,不够高档,且易裂。需要很好的加工。  3.3工业材料类   G10,米卡塔,环氧基板,碳纤维等等,直刀以米卡塔为最好。花纹漂亮,价格不贵。G10一般般。  此类材料都绝缘,耐腐蚀。但加工不方便,对身体有伤害,本人不喜欢,也根本不用。   D四、鞘材篇   4.1牛皮类  生牛皮一般为黄牛皮和水牛皮。以黄牛皮为上等。强度高,韧性好,颜色好。   水牛皮浸蜡后可以替代K板。牛皮鞘为首选作鞘材料,好处多多,不赘述   4.2工业材料类 + K% H+ n0 J b 以K板为最有名  防水、绝缘、强度高、加工性强。缺点是国内不好买,价格高,并且伤刀身。本人并不是十分推崇这种材料。用浸过蜡的水牛皮完全可以替代,一样防水,强度高,还不划刀身。   }' B五、接合剂篇   5.1AB胶  易用,强度高,绝缘,便宜,容易购买。最高耐高温温度是150度。  5.2环氧树脂  强度和绝缘更强于AB胶一点。   }7 J+ g 六、工艺篇7 m, f' K V6 p$ x* v 6.1设计   设计不用多说,大家自然心中有数。做自己喜欢的刀,是仿或是自己设计。   6.2磨形  出刀胚有三种方法   1、锻打:如果能够锻打了,就不要看本文了。 / R" P { k+ g& M 2、线切割:拿图纸或CAD图去线切割加工处切割出刀胚  3、磨形:自己用油漆笔在刃材上画出刀形,然后使用砂轮机的砂轮外圆磨出大形,再用电磨等将细微的转角等处修正好。  磨形建议使用砂轮机,你非要使用砂带机我也没有办法,慢慢来吧。最好使用46#砂轮。可以很快地磨好一把刀的大形。如果使用的是高速钢,砂轮要使用碳化硼的或白刚玉的。研磨效率最高,灰尘最少。  使用电磨修形时建议使用白刚玉电磨头,金刚砂轮头并不好用,很容易脱掉磨料,又很贵  6.3打孔  在刀胚上打出装柄时用的孔。   如果使用的是高速钢,需要使用硬质合金钻头进行打孔。如果使用的是未热处理的刃材,可以使用高速钢钻头,当然,合金钻头更好用。   打孔可以用台钻,也可以用手钻,更有甚者使用手摇钻,此种强人不在讨论范畴。条件好的可以使用电火花,激光,水切割等。普通DIY就使用钻头就好了,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  有时需要使用不规则孔,或者使用小钻头开小孔,但要用大孔。此时可以使用电磨加旋转挫拓孔。也可以使用白刚玉电磨头进行拓孔工作。我用过其它的电磨头,都不耐用,唯有白刚玉的最耐用。   6.4表面处理  表面处理包括刀的边缘和刀表面。线切割后的切口是不规则的毛面,要磨光。钢材表面也有划痕,也要磨掉。表面处理的步骤为  如果是高速钢:先用金钢表面挫修正,然后使用150目-300目的油石双手平推研磨,再使用600-800目油石研磨。每一步都要把表面磨光再进行下一步研磨。使用些种方法可以很快地进行表面处理,如果不用金刚表面挫,时间将会成倍增加。  经过600目油石研磨刀胚应该很亮了。未经热处理的其它钢材也可以使用此种方法研磨,但也可以不用金刚表面挫这一道工序。  下一步是砂带机上高目数砂带或砂轮机上布轮沾400目左右研磨膏进行精抛了。此步需要有耐心慢慢进行,经过抛光可以很亮,去除表面细小凸面,减小水气沉积的条件。   此步也可以等到刀锋开完后的精磨阶段一起进行。   如果您有耐心,进行10道研磨我也支持,只是这是浪费时间。$ w. E7 X# d D. o. | 表面处理以锻面为最佳。按此过程出来的就是缎面。如果再上更细的油石和研磨膏可以出镜面。可是镜面缺点太多了。  6.5开锋;  这是最重要的一项技术了。其中经验的技巧无法用语言表达,如有可能,我将开专帖讨论,这里大概讲些原则。当然,如果您够用心的话,自己就可以试出来。  凹式打磨和V字打磨和平面打磨所用的手法都是一样,并无二致。以凹式打磨为例  凹面在砂轮的外圆上打磨。0   首先在刀刃处分段磨出45度左右的坡面  连续磨,将分段的小坡面连接起来   坡面连平了就要用心仔细磨了,手感是“将小平面按在砂轮外圆上双手平稳地拖动刀片”,即可开出又平又直的锋线,此处请用心体会,是重中之重。  另一面锋面就用砂轮机另一面的砂轮,左右手互换。   遇到刀尖处的弧形,要顺着弧形磨,使弧形与砂轮圆面切面垂直,手法连贯,一气呵成。  锋线如有不直地方,可以在不直的地方反复修正,直到修正没有问题  最后一遍一定要连续磨一遍,这样锋面风格才统一。   最后几遍开锋在锋线基本完成后,基本笔直后要轻轻磨,这样即便是46#的砂轮也会磨出光亮的锋面。要知道光亮不但是漂亮,也是防锈的前提  6.6假刃  假刃在砂带机上跟一般的平面手法没有区别注意一下接触面就行了。  在砂轮机上要使用砂轮的平面磨了。一般将刀片假刃部分帖近砂轮平面,刀片与砂轮成45度角(一般而言的角度,可修整),接好接触面,慢慢帖上去,手要稳,很快就会开出来。   6.7齿刃  使用砂轮机可以开齿刃,使用厚度为5的砂轮,使用金刚打磨笔将外圆修整成半圆即可用来开齿刃。但些种方法本人十分不赞成,因为5MM厚的砂轮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大家不要试,仅做技术上的探讨。   另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电磨机,使用切割片一厚一薄两个就可以开齿刃了。方法是将刀用台钳固定,手持电磨进行开齿刃。  6.8开刃  开刃时可以直接在砂带机上开出,也可以直接在砂轮机上开出,但是手法难以掌握,很容易开过头。所以本人推荐两种方法  1、手工用金刚挫开:将刀竖着固定在台钳上,双手持金钢挫以30-40度的角度压在刀刃上,顺着刀刃来回推,即可开出非常漂亮的刀刃。两边相同。  2、使用电磨加白刚玉磨头:将刀如上固定,双手以30-40度角度持电磨在刀刃上顺着方向轻推开刃。因为电磨转速达到30000转,所以最好轻轻接触刀刃,以免开过头。   还有使用定角度磨刀器等方法,不赘述;  6.9精磨   所谓的精磨,就是对新开好的锋面进行抛光。因为在开锋一项里我已经要求最后几遍要轻磨,出来的已经够光够亮了,这一步要使用步轮加研磨膏或高目数砂带进行抛光,去除细小接触面,减小水气吸纳面积。  在步轮上涂上研磨膏(白色或绿色的),按开刃一样的手法进行打磨,直到抛亮。把刀除刀柄所有的地方都进行抛光,进行防锈处理。   如此手法不会伤刃线和锋线。   6.10作柄   一般刀柄有全覆型,帖片型,通柄龙骨,穿心柄。依据实物大家就可以揣测出大概的连接方法。 9 i" |6 s M, v% K: H% q 主要说一下木柄加工过程的一些主要容易忽视的工艺。  木柄做完后最好浸一次蜡、油炸、浸氨水、打蜡等。可以防水,防虫,防变形。老木头的话直接用步轮沾油抛就可以,即可以光亮,也可以以高温渗油。   浸蜡工艺同鞘浸蜡,见我另一篇帖子。  6.11作鞘 9   此处不专述,见别人的帖子或以后我另开帖研究。  另提一点:以浸过蜡的生牛皮可以很好地取代K鞘。如果你一定要K鞘的外观效果,可以在K鞘里面衬一层浸过蜡的生牛皮,这样可以防止划伤刀面。  七、注意事项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了,大家都是为了玩,搞得不安全就不好了。砂轮机是极其危险的一种电动工具。使用时一定要注意  1、人不可以站在砂轮的圆辐射面上!!!!!!!!  2、砂轮有裂纹一定不能用!!!!! # a# K, f Z" v 3、新开机,人一定要避开一段时间,等运行稳定后再使用砂轮机!!!!!8   4、上料时一定不可猛烈接触砂轮,要慢慢上料!!!!!!   5、砂轮机的防护罩一定要装上、装好!!!!!!!!!   6、听到有异响一定要马上停机!!!!! % z$ [ E- f+ X* e. s 7、砂轮使用半小时到1小时一定要停机半小时!!!!  8、如有可能,全部使用金刚砂轮,虽然很贵,但是提高安全系数!!  八、Leelin絮语  1、感谢百兵斋里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教诲的老鸟,特别鸣谢用刀人,他是给我最多帮助的人  2、钢材不是一把刀的决定性因素,钢是人家炼的,再好,也是人家的产品,热处理也不是自己做的,没什么好炫耀的。把钢材化成刀,这部分才是自己的作品  3、高速钢经过良好的抛光表面处理,防锈性能是不错的。   4、防锈性只是防止锈蚀的时间长短,不代表永远不锈。我手中的不锈钢都锈了,防锈最好的BUCK420没打到油的地方也起黑斑和锈斑了。  5、仿刀是一种美德,人家设计得好,仿是一种肯定!但是不能永远停留在仿刀上  6、现代的传统刀剑都没有超越古人的作品,刀匠当自强  7你需要一把什么样的刀  [购刀指导] 你需要一把什么样的刀 对于钻石级的刀迷来说,这个话题没有任何意义。笔者仅以入门刀友的身份谈谈个人体会,希望能对初级刀友有所启发。买什么刀好,带什么刀合适,这用一句话是很难概括的,要视你的用途、财力、爱好等情况而定。    购刀首先要看你的用途。   如果你是一个探险家,经常在野外活动,那么建议你带上三把刀,即:一把直刀、一把折刀和一把组合刀。传统认为,探险、穿越须带狞猎刀和砍刀,用以对付野兽和开山劈路,但笔者觉得没有实际意义。我国境内没有多少野兽可供宰杀的,即使你真的中了头彩在野外遇上了野兽,你的猎刀、砍刀是根本对付不了它的,还是避开为好,走为上策。至于开山劈路一说就更不符合实际了,干么非得走充满荆棘的路呢?就算你有性能最好的冷钢狗腿,你又有多少体力和时间用来开路呢?你是为了来修路还是为了来探险?偶尔遇到的阻碍用直刀照样可以解决。其实带折刀作用是最大的,野外刀的最多功用是削、切、割,这些动作几乎全部*折刀来完成,详细就不说了。必须强调的是在野外有很多细活是离不开小型组合刀具的,挑刺、剔牙、开罐头、修拉链、调器材,等等,都离不开象瑞士军刀这样的组合刀具。带上一把,有备无患。  如果你只是一个周末驴友,偶尔到郊外露营,那么带上一把性能良好的折刀足矣。其它的腐败刀具除了能起到一点向驴友玄耀的作用外,只能给你增加负重。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旅行者,你只要带上一把瑞士军刀或一把莱特曼组合错就足够了。直刀和折刀是带不上飞机和火车的,弄不好还会被没收、罚款,记住乘飞机时,瑞士军刀也要放进托运的行李箱中,否则安检人员收去了可是不开票的  }! x' m8 n如果你经常上、下夜班或出没于偏僻地段,那么为了防身,你要带一把尺寸稍大一点的折刀。刀子要放在随身的手包或衣兜中,便于随时拿出。在此提两点建议:一是折刀的刀刃一定要原色的,不要带涂层的,要知道闪着寒光的利刃比涂了层的刀刃有更大的威慑作用;二是切记刀的作用主要是壮胆和威慑,而不是博斗。真遇到了罪犯,先要吓,吓不退就跑,跑不了就求救,求救无门再博击。千万不要听信某些人的盅惑之词,否则轻易出刀只有三种结果:一是凶犯置你伤残,因他是有备而来,占优势;二是两败俱伤,警察带去再各打50大板,因你带着凶器;三是你置凶犯伤亡,法院判你防卫过当,也因为你带着凶器。恐怕这三种结果都不是你带刀的初衷吧  I& S& B如果你并不外出,只是在家中和办公室玩玩刀子,那么你可以弄几把喜欢的刀具,不怕贵重一点,只要自己中意。时常地把玩一番,主要目的是饱饱眼福、过过手瘾,而不是真正地使用。因为在家里或办公室用好刀的机会不多,况且用别的刀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 T7 [; y j' z( V 3 @. _; N, O Y# H' w; T 购刀得要看你的财力状况,这是影响你玩刀层次的重要因素。   |; N' e如果你的经济状况良好,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你的嗜好,那么你当集齐所有天下名刀。古今中外的名刀名剑数不胜数,足以使你用毕生的精力去收集。   如果你已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你就可以收藏名厂的代表之作,当以厂家的经典产品为主。北美、欧洲、日韩等名厂均有其代表作品供你慢慢收藏。  j: M- l% k如果你只处于温饱状态,那么购置名刀的仿制品也是不错的选择。有些仿制品的品相还是令人满意的。但一定要上等的仿制品,做工要讲究。地摊上五六元钱一把的瑞士军刀仿品就不要收留了。  ~. j 如果你还没有经济能力,只*父母养活,那么最好在刀的画报和图片上多做做文章了。称心的刀买上一把就行了,其它的用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方式解决。待你有了能力之后再付诸行动不迟,只要你的雄心常在。  购刀还要根据个人的爱好情况进行取舍。    如果你只喜欢一个牌子的刀具,那么你可以专门从事这个品牌刀具的收藏。比如,由于KA-BER刀厂的发展一波三折,其各个时期的作品背后均有不同的故事,很值得玩味。  A$ R) B4 r7 n如果你仅对一种类型的刀具感兴趣,你可以在这个刀型上收集各地名品。不管直刀、折刀还是其它刀型,都有许多公认的精典之作,收集起来也是乐趣无穷的哟! 3 _* s, G O! B( {! B, e钛金属的知识  一位德国化学家于一七九四年(二○七年前)发现了这个新的金属元素,并把它命名为TITANIUM钛。命名的由来源自于古西腊神话中的泰坦神(TITAN),因为他认为钛的超强度与超高的耐熔度,正与泰坦神的伟大相辉映。虽然钛材质在二○七年前就被发现,但由于提炼的过程相当不容易(纯钛很容易与氧结合),所以科学家一直无法将其提炼成有用的物质金属。直到一九三八年,杜邦公司研究出一种新的提炼方式,加镁还原法,把蕴藏在地下的金红矿石,经过氯化、加镁,让它还原,成为海棉钛,至一九四三年,杜邦公司便开始大量产钛金属产品。钛(Ti)---银灰色金属,比重4.5,熔点1668°C。 钛是一种很特别的金属,质地非常轻盈,却又十分坚韧和耐腐蚀,它不会像银会变黑,在常温下终身保持本身的色调。钛的熔点与铂金相差不多,因此常用于航天.军工精密部件。加上电流和化学处理后,会产生不同的颜色。由于钛的以上特性,它特有的银灰色调不论是高抛光.丝光.亚光都有很好的表现,是除贵金属铂,金以外最合适的首饰金属,在国外现代首饰设计中经常使用,是国际上流行的首饰用材。至于款型设计上,极简干净的切割,高度的设计性与低调的前卫风格,备受年轻白领的推崇。但由于钛的加工技术要求很高,用普通设备很难浇铸成型,用普通工具又很难将它焊接起来,所以很难形成生产规模。因此,在国内首饰市场很难见到它的踪影,市场上俗称钛金。钛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是一种具有英雄气概的金属,银亮,轻盈,坚牢。在化学上,大名鼎鼎的强腐蚀剂“王水”能够吞噬白银、黄金,以至把号称“不锈”的不锈钢侵蚀,变得锈迹斑驳,面目全非。然而,“王水”对钛却无可奈何。在“王水”中浸泡了几年的钛,依旧锃亮,光彩照人!有优异的抗酸碱腐蚀性;若把钛加到不锈钢中,只加百分之一左右,就大大提高抗锈本领。常温时钛在空气中稳定;因为钛具有密度小、耐高温、耐腐蚀等优良的特性,钛合金强度高,它密度小,强度大,密度是钢铁的一半而强度和钢铁差不多;钛既耐高温,又耐低温。在-253℃~500℃这样宽的温度范围内都能保持高强度。这些优点正是太空金属所必备的。钛的合金是制做火箭发动机的壳体及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的好材料。钛有“太空金属”之称。由于钛有这些优点,所以50年代以来,一跃成为突出的稀有金属。 钛是一种纯性金属,正因为钛金属的“纯”,故物质和它接触的时候,不会产生化学反应。也就是说,因为钛的耐腐蚀性、稳定性高,使它在和人长期接触以后也不影响其本质,所以不会造成人的过敏,它是唯一对人类植物神经和味觉没有任何影响的金属。钛又被人们称为“亲生物金属”。钛在医学上有着独特的用途。在骨头损伤处,用钛片和钛螺丝钉固定好,过几个月,骨头就会长在钛片上和螺丝钉的螺纹里。新的肌肉就包在钛片上,这种“钛骨”就如真的骨头一样,甚至可以用钛制人造骨头来代替人骨治疗骨折。   现在,对钛的广泛使用最大障碍是钛很难冶炼。因为钛的熔点很高,冶炼钛就要在更高的温度下进行,而在高温下钛的化学性质又变得很活泼,因此冶炼要在惰性气体保护下进行,还要不使用含氧材料,这就对冶炼设备、工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前冶炼的钛70%左右用在制造飞机、导弹、宇宙飞船、人造卫星等方面。目前人类对钛的应用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金属钛的前程无量,所以钛被授予“21世纪金属”的称号。钛的优良性能促使人类迫切需要它们。然而,生产成本之高,使应用受到限制。  金属钛有一个很有趣的特性是其他金属所不具备的,它的表面可以有很多种颜色变化,只要把金属钛放在电解液中通上一定的电流,通过一段时间,其表面就会被电转化上一层氧化膜,而氧化膜的厚薄可决定颜色的变化(这是由光的折射原理造成的),这不需要外加元素,下边是钛理论上可致色光谱。致色氧化膜比钛金属更加坚硬,而且不会如涂料.染料那样退色,比电镀有更高的硬度和更强的结合力。金属钛多种颜色变化给钛首饰设计带来另类风格,使首饰有了极大的色彩变化空间。首饰设计师可以以首饰为画布,以钛特有多变色彩为调色板,可以设计出炫丽多彩极有个性的时尚首饰。(对首饰不感兴趣,偶只想钛柄的刀刀)。  、做刀需要心平气和,平心静气。中国人做事都讲究修身养性,做刀亦然  1 金属“发蓝”药液  金属“发蓝”药液   采用碱性氧化法或酸性氧化法;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以防止金属表面被腐蚀,此处理过程称为“发蓝” 黑色金属表面经“发蓝”处理后所形成的氧化膜,其外层主要是四氧化三铁,内层为氧化亚铁。  一、碱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硝酸钠 50~100克 氢氧化钠 600~700克 亚硝酸钠 100~200克 水 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搅拌条件下,依次把各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表面务必洗净和干燥以后,才能进行“发篮”处理。 6   (2)金属器件进行“发蓝”处理条件与金属中的含碳量有关,“发蓝”药液温度及金属器件在其中的处理时间可参考下表。   金属中含碳量% 工作温度(℃) 处理时间(分) 开始 终止   >0.7 135-137 143 10-30  0.5-0.7 135-140 150 30-50   <0.4 142-145 153-155 40-60  合金钢 142-145 153-155 60-90   (3)每隔一星期左右按期分析溶液中硝酸钠、亚硝酸钠和氢氧化钠的含量,以便及时补充有关成分。一般使用半年后就应更换全部溶液。   (4)金属“发蓝”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又用热水冲洗,吹于。  二、酸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磷酸 3~10克 硝酸钙 80~100克  过氧化锰 10~15克 水 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不断搅拌条件下,依次把磷酸、过氧化锰和硝酸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器件先经洗净和干燥后才能进行“发蓝”处理。   (2)此法所得保护膜呈黑色,其主要成分是由磷酸钙和铁的氧化物所组成,其耐腐能力和机械强度均超过碱性氧化法所得的保护膜。  4.“发蓝”工作温度为100℃,处理时间为40~45分钟。在处理碳素钢时,药液中磷酸含量控制在3~5克/升;处理合金钢或铸钢时,磷酸含量控制在5~10克/升。应注意定期分析药液磷酸的含量。   5.“发蓝”处理后金属器件的清洗方法同上。  金属材料工艺性能名词简介---1 4  金属材料工艺性能名词简介---1  1:铸造性(可铸性):指金属材料能用铸造的方法获得合格铸件的性能。铸造性主要包括流动性,收缩性和偏析。流动性是指液态金属充满铸模的能力,收缩性是指铸件凝固时,体积收缩的程度,偏析是指金属在冷却凝固过程中,因结晶先后差异而造成金属内部化学成分和组织的不均匀性。 8   2:可锻性:指金属材料在压力加工时,能改变形状而不产生裂纹的性能。它包括在热态 或冷态下能够进行锤锻,轧制,拉伸,挤压等加工。可锻性的好坏主要与金属材料的化学成分有关。   3:切削加工性(可切削性,机械加工性):指金属材料被刀具切削加工后而成为合格工件的难易程度。切削加工性好坏常用加工后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允许的切削速度以及刀具的磨损程度来衡量。它与金属材料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导热性及加工硬化程度等诸多因素有关。通常是用硬度和韧性作切削加工性好坏的大致判断。一般讲,金属材料的硬度愈高愈难切削,硬度虽不高,但韧性大,切削也较困难。   4:焊接性(可焊性):指金属材料对焊接加工的适应性能。主要是指在一定的焊接工艺 条件下,获得优质焊接接头的难易程度。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结合性能,即在一定的焊接工艺条件下,一定的金属形成焊接缺陷的敏感性,二是使用性能,即在一定的焊接工艺条件下,一定的金属焊接接头对使用要求的适用性。   5:热处理   (1):退火:指金属材料加热到适当的温度,保持一定的时间,然后缓慢冷却的热处理工艺。常见的退火工艺有:再结晶退火,去应力退火,球化退火,完全退火等。退火的目的:主要是降低金属材料的硬度,提高塑性,以利切削加工或压力加工,减少残余应力,提高组织和成分的均匀化,或为后道热处理作好组织准备等。 f4 W9 [3 ^ @. Y+ X (2):正火:指将钢材或钢件加热到Ac3或Acm(钢的上临界点温度)以上30~50℃,保持适当时间后,在静止的空气中冷却的热处理的工艺。正火的目的:主要是提高低碳钢的力学性能,改善切削加工性,细化晶粒,消除组织缺陷,为后道热处理作好组织准备等。   (3):淬火:指将钢件加热到Ac3或Ac1(钢的下临界点温度)以上某一温度,保持一定的时间,然后以适当的冷却速度,获得马氏体(或贝氏体)组织的热处理工艺。常见的淬火工艺有盐浴淬火,马氏体分级淬火,贝氏体等温淬火,表面淬火和局部淬火等。淬火的目的:使钢件获得所需的马氏体组织,提高工件的硬度,强度和耐磨性,为后道热处理作好组织准备等。   (4):回火:指钢件经淬硬后,再加热到Ac1以下的某一温度,保温一定时间,然后冷却到室温的热处理工艺。常见的回火工艺有:低温回火,中温回火,高温回火和多次回火等。回火的目的:主要是消除钢件在淬火时所产生的应力,使钢件具有高的硬度和耐磨性外,并具有所需要的塑性和韧性等。   (5):调质:指将钢材或钢件进行淬火及回火的复合热处理工艺。使用于调质处理的钢称调质钢。它一般是指中碳结构钢和中碳合金结构钢。   (6):化学热处理:指金属或合金工件置于一定温度的活性介质中保温,使一种或几种元素渗入它的表层,以改变其化学成分,组织和性能的热处理工艺。常见的化学热处理工艺有:渗碳,渗氮,碳氮共渗,渗铝,渗硼等。化学热处理的目的:主要是提高钢件表面的硬度,耐磨性,抗蚀性,抗疲劳强度和抗氧化性等。   (7):固溶处理:指将合金加热到高温单相区恒温保持,使过剩相充分溶解到固溶体中后快速冷却,以得到过饱和固溶体的热处理工艺。固溶处理的目的:主要是改善钢和合金的塑性和韧性,为沉淀硬化处理作好准备等。   (8):沉淀硬化(析出强化):指金属在过饱和固溶体中溶质原子偏聚区和(或)由之脱溶出微粒弥散分布于基体中而导致硬化的一种热处理工艺。如奥氏体沉淀不锈钢在固溶处理后或经冷加工后,在400~500℃或700~800℃进行沉淀硬化处理,可获得很高的强度。   (9):时效处理:指合金工件经固溶处理,冷塑性变形或铸造,锻造后,在较高的温度放置或室温保持,其性能,形状,尺寸随时间而变化的热处理工艺。若采用将工件加热到较高温度,并较长时间进行时效处理的时效处理工艺,称为人工时效处理,若将工件放置在室温或自然条件下长时间存放而发生的时效现象,称为自然时效处理。时效处理的目的,消除工件的内应力,稳定组织和尺寸,改善机械性能等。   (10):淬透性:指在规定条件下,决定钢材淬硬深度和硬度分布的特性。钢材淬透性好与差,常用淬硬层深度来表示。淬硬层深度越大,则钢的淬透性越好。钢的淬透性主要取决于它的化学成分,特别是含增大淬透性的合金元素及晶粒度,加热温度和保温时间等因素有关。淬透性好的钢材,可使钢件整个截面获得均匀一致的力学性能以及可选用钢件淬火应力小的淬火剂,以减少变形和开裂。 9   (11):临界直径(临界淬透直径):临界直径是指钢材在某种介质中淬冷后,心部得到全部马氏体或50%马氏体组织时的最大直径,一些钢的临界直径一般可以通过油中或水中的淬透性试验来获得。   (12):二次硬化:某些铁碳合金(如高速钢)须经多次回火后,才进一步提高其硬度。这种硬化现象,称为二次硬化,它是由于特殊碳化物析出和(或)由于参与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或贝氏体所致。   (13):回火脆性:指淬火钢在某些温度区间回火或从回火温度缓慢冷却通过该温度区间的脆化现象。回火脆性可分为第一类回火脆性和第二类回火脆性。第一类回火脆性又称不可逆回火脆性,主要发生在回火温度为250~400℃时,在重新加热脆性消失后,重复在此区间回火,不再发生脆性,第二类回火脆性又称可逆回火脆性,发生的温度在400~650℃,当重新加热脆性消失后,应迅速冷却,不能在400~650℃区间长时间停留或缓冷,否则会再次发生催化现象。回火脆性的发生与钢中所含合金元素有关,如锰,铬,硅,镍会产生回火脆性倾向,而钼,钨有减弱回火脆性倾向。   R制作一款直柄刀的全过程(转载) / _ G6 |; _" k, m该主题有相关图片   展现了我将一个构想一步一步转变为一把成品刀的过程。谨依次以此献给那些引我进入制刀天地的制刀师们,感谢你们! —— Mark Boyer  我从未就职于任何制刀行,大部分技能都是我自学得来。许多精彩的诀窍是在我到俄勒冈Eugene刀展,加里福尼亚San Jose刀展参观,以及作为蒙大拿制刀师协会会员而从更棒的制刀师那里免费得到的。作为我自己立的规矩,我免费将其传授给你们,就象其他制刀师将他们的知识技艺传授给我一样。(还有一个自己立的规矩就是,如果你从其他制刀师那里得到了帮助,不要照搬他们的设计,而要用你所学来的发展符合你口味的自己的独特设计。)    构思与设计  我的设计构思来自各种渠道,刀具杂志(Knives,Illustrated,Blade Magazine,Tactical Knives),书籍—97刀具年鉴(DBI出版),以及刀具报纸。我曾揣摩过各个著名制刀师的设计,Bob Dozier ,Dawson Knives,Emerson,等等,尽量融合吸收那些最好的设计,然后将设计图画在纸上或薄纸板上。当有了一个好的构思后我将其描在一张浅色纸板上并剪出一个模型,然后把模型拿在手里,找到感觉以使进一步完善。一个设计定型后,我就把它描在一片废塑料板上。(塑料模型的好处是当你用刀修改它时不易崩裂。 II: 切割出毛坯  我使用小型金属带锯。你也可以用锯木带锯,但是必须把速度放慢,因为锯木锯条的切割速度要慢一些。对我而言,14齿/英寸(tpi)的Bi-metal剧条最好,18齿/英寸的太精细,而10齿/英寸的会在切割边缘时打滑。速度也很重要,我使用最快速,金属带锯的切割速度是250fpm。切割时往毛坯上喷水溶性冷却油,戴手套和眼罩,慢慢移动钢板,快到钢板尽头时用辅助棒来完成切割。  III: 毛坯预处理   这一步是打磨毛坯,我在我的带有扁平滚筒的Wilton Square Wheel 上使用旧的60号粗砂带来将毛坯打磨成塑料模型的样子。   IV: 外缘打磨  现在刀已经开始成型了,我用空心的研磨夹夹住毛坯,在研磨机上使用8"的砂轮打磨。  (注:一些制刀师曾对我使用研磨夹夹住刀坯打磨而不是用手不以为然,我原先也用手来着,但后来转而使用更好的工具—从Sheffield 刀具供应商那儿买来的。David boye ,另一位著名制刀师也使用相似的工具。空心研磨夹我用的很顺手,另外我也没见他们在钻孔时用手拿着刀坯呀!)我由外向内逐渐磨光边缘,慢慢地先左后右研磨,剩大约1/32时我换上120号砂带。开始的外缘研磨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下一步是用320号砂带完成最后的打磨,我留下1/64厚度以防将来在热处理时边缘蒸发(而尺寸变小)。  关于研磨机的注解,我的二手研磨机来自于Spokane Washington的一流制刀师Cactus Hollenback,它可帮了我大忙,借此对Cactus Hollenback表示感谢。Bellingham Washington 的Grizzly imports 出售好用的研磨机,Burrking和其他增强型也很不错,我很幸运,得到Wilton Square Wheel的产品并从中受益。我也使用4*36和1*42的砂带研磨机进行磨光等工作。   钻孔我使用Sears 的小型桌上钻床。用老虎钳或夹钳夹住刀坯十分重要,我有一个伤疤就是钻头钻穿刀坯时刀坯飞出弄的。钻孔时用瓶子往钻头上喷冷却剂使之冷却。先开一个小孔,然后逐渐扩大。这一次我又是从工具店搜罗来钻头增强装置,让我在换钻头方面省了一大笔银子,增强装置花了我30块,是一把手钻的附件。也可以使用更好的钻头例如更贵的钴钻头,它不那么快磨损疲劳。  VI:抛光  现在钢板已变成了粗糙的成品,我使用4*36的Sears砂带磨光机来磨光外表。先用60号砂带,然后用120号,再用32号。对于所有的砂带磨光机来说,轻柔打磨很重要,如果砂带很新会在刀面上留下沟纹,所以小心。  VII:打标志  对刀具收藏者来说,辩明产品的品牌最重要了。我曾使用蚀刻机,后来发现它在镜面刀上效果很棒,但用在珠光或黑蓝防反光处理的刀上时标志就看不清了,现在我使用一家Las Vegas公司的钢印机。它使用水液压,6"钢印,12ton压力就能在硬质刀面上压出深深的标志。  VIII:硬处理  电,煤,煤气是加热硬处理的三种热源,用电很昂贵但对于象不锈钢一类的合成钢很必要,用煤很脏但适于锻造工作。我喜欢用煤气锻炉。我花了400块,但它热起来很快!由于锻炉尺寸小,只能在处理12"以下的刀时用,不过对刀缘进行热处理时,它也很好用。将淬油加热到100度,然后加热刀具,要不停转动以防烧弯。用一块磁铁*近开着的锻炉以检查刀是否达到1400度的消磁点。达到消磁点时,将刀刃浸入油中直到不再冒泡为止。(我采用刀刃淬火——仅将刀刃淬火而刀背不浸入油中,这样淬出的刀可以同日本浅淬刀媲美。)手边要备有盖子用来随时熄灭火苗。  IX: 测试硬度   n我希望我可以买的起Rockwell测试仪但我的方法一样好用而且不用花3000块。拿破布擦净刀上的油后,用夹子夹住淬过的刀,用锉刀锉刀刃,如果热处理正确的话,锉刀会滑过刀刃停在未经热处理的柔软部分。(我曾用Rockwell测试仪检验过这种方法,发现很准确。  刀刃回火  热处理后必须迅速进行回火处理。这样可以使刀硬而不脆,刀的硬度稳定(要是不尽快按正确方式回火,这把刀就有可能前功尽弃)。我使用自己厨房的烤箱回火(我敢这样干是因为我还打着光棍呢!)把刀上的油擦净将烤箱加热至390度,把刀烘烤两小时——检查你的钢材,从供应商那里索取规格单以便正确淬火和退火。(我之所以只用钢材制刀并能抗拒废锯条和汽车弹簧钢的诱惑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一点)。两个小时过后你就可以得到一把完全经过淬火和回火的刀了  XI:刀柄  可拆卸刀柄   S对于有涂层的刀,我将刀柄设计为可拆卸型:这样可以重新涂层。1095钢十分易锈,我在寻找更好的替代品时发现了涂层的方法,操作简单且十分稳定。涂层时需要在400度的高温下烘烤20分钟,大多数刀柄材料禁不起再涂层处理。(对已经出售给顾客的有涂层刀具的使用磨损,我提供免费的再涂层服务。  铸铝刀柄  经过数月的探索我发现了失传的砂模浇铸技术。我曾跟Eight Doller Mountain铸造厂谈过,他们用砂模和融铝浇铸大型的Bowies和Smatchets。自打见过Gerber Mark 1有实心浇铸刀柄后我就一直打算制一把实心浇铸刀柄的刀。   l第一步是制出木制的铸模,用它来倒出空模灌入融铝。下一步你需要一个叫作“Cope&Drag"的铸模箱,一个从中间一分为二,两端有引脚的箱子。先将下部的半个箱子灌满专用的铸砂直至与铸模箱上缘平齐。将铸模压入水平的铸砂一半。用扫帚柄紧贴刀柄模的截面最宽部分预留出注入口(让融铝经此注入铸模)。在铸模上面撒上Parting粉之后将上半个铸模箱沿引脚放在下半个铸模箱上。下一步用铸砂将整个铸模箱填满(事先用一些铝片放于铸模箱内侧以防铸砂崩散。铸砂填满压实之后,小心地把上部铸模箱移开,把铸模取出。然后把事先硬处理过的刀身放入铸模(空模),清除所有散落的细砂。装上铸模箱之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开一条注入口和刀柄铸件之间的管道让融铝可以由此注入。小心地装上铸模箱准备熔炼金属。  我从Cenur Forge Supply买了一个特殊的有柄坩埚,铸铁制,有一个特殊的如同咖啡壶的锅沿(译者认为是尖嘴的便于融铝流出)。把坩埚加热至1300度加入废铝直至所需的液态。浇铸前先要对融铝除气。除气可以除去液态金属中混入的氢。当浇铸完成铸件冷却后金属中混入的气体就十分明显,铸件中会有微小的气泡。(在融铝中加入焊剂杂质就会浮到液面,这样就可以干净的浇铸了。我有一个好办法,用铝箔包起的焊剂和一根金属丝除气。将铝箔包压入融铝底部。下一步就是浇注了...小心将融铝灌入注入口,使之冷却,取出铸成的刀柄。剩下的就是去掉注入口的废料和打磨了。对刀进行涂层处理时我还在刀柄上使用了一种叫Clem-coat的新产品(一种防滑涂层材料,粉状,加热凝结。)处理过后的手感效果处于砂纸和橡胶之间,我是头一个使用这种材料的人。  传统的铆制固定刀柄   i以下是如何决定刀柄材料并制作的资料。我喜欢用Micarta或硬木,先用小型钻孔机打头一个孔,用相同直径的铆钉塞入再打另一个孔。一面打完后将铆钉穿过到另一面刀柄。 刀柄的曲面必须事先制好并且进行磨砂处理,刀柄铆上之后就没法处理了。 我用一个磨砂Blast Cabinet(Harbor freight 工具)对刀柄和铆钉进行处理,除去硬处理时留下的黑色油渍。铆制刀柄时混入epoxy,用C型钳夹紧刀柄,铆上铆钉(不要用太大压力否则会把epoxy挤出或把刀柄压弯)。使用WD-40清除刀柄外缘的epoxy废料。   EXII: 最后的完成  用一天时间等epoxy凝固,然后进行最后的打磨。先从刀的侧面开始用旧的60号砂带打磨掉刀柄的多余部分。然后从刀柄一端开始,打磨刀柄和铆钉,磨出最后的外形。我还是留了一小部分工作没干,所以到下一次打磨前我没有太接近刀的标准外形(磨不到总比磨过了强)。先用60号,再用120号,再用微粒Blast Cabinet细磨,最后用400号砂带完成打磨。用带手套的手拿着进行黑蓝处理,这样刀不会反光,使用者用旧后自己也很容易重新作处理。最后的三步是:用苏打水固化黑蓝层,开刃,在刀表面涂枪油。    注:1998年4月5日我买了涂层喷枪,可以对我的刀进行更好的涂层处理。请参考黑色涂层样品的单独规格介绍。  XIII: Concealex刀鞘  最近六年我一直使用Kydex材料,近来转而使用一种类似的叫做Concealex材料。使用中发现了以下窍门  较之于薄的Kydex材料我更倾向于使用厚些的。在我的neck刀系列上我使用薄型材料,但标准系列的刀上用会很快磨损    用两块比刀鞘稍大一些胶合板和一些氯丁(二烯)橡胶(我使用潜水衣材料)做一个夹板。把橡胶粘在上夹板内侧(象做三明治那样),夹板一端装铰链,上夹板另一端装柄。当挤压热的kydex时橡胶由上压下压铸出刀的外缘,而刀鞘的另一侧会是平的。   用纸巾和胶带包裹刀身。压制时kydex和刀会结合的十分紧密,所以需要预留出一些空间。   加热kydex时戴棉手套,这样不会灼伤手指,也可以防止预留的kydex融化,预留的部分是用来改正错误和制作皮带环的。   不要使用烤箱加热,很难用。我用的是喷灯和棉手套,,加热刀鞘使之变软并折叠,让它冷却。你想压制哪一面就再加热它,然后放上包裹后的刀。用夹板压制,让橡胶压塑柔软的Kydex。9 T. K8 u8 k b, ^' } #6 压制刀鞘时预留出皮带环不折叠,用带锯清理刀鞘外缘,用砂带磨砂机(一种scoth brite buffing 砂轮)或砂纸做最后的打光。   用小钢块(作模)来压制皮带环,预留皮带环部分要事先处理过边缘。最后是为铆制钻孔,用丙酮清理边缘。我不用胶水或pop铆钉,喜欢用鱼眼钉,这样可以装固定绳或芝加哥螺钉,刀鞘可以用楔子分解开,便于清理。   }8 c. t 钢材知识哦!~!~!~  您知道钢与铁的区别吗?其实简单的说,钢材就是含碳量大于0.025%,小于2.11%的铁碳合金。铁是大自然赏赐给人内的恩物,将开采的铁矿石放入高炉中冶炼后即得到生铁,生铁按不同冶炼工艺和用途可分为炼钢生铁和铸造生铁。炼钢生铁是一种含碳量>2%的铁碳合金,同时也含有少量的硅,锰,硫,磷等元素,其中硅和锰是有利元素,按一定比例存在于钢铁中可以显著提高材料的强度.硬度和耐腐耐磨性,而硫和磷则有害,会分别造成钢铁的热脆性和冷脆性,降低材料性能。  把炼钢用生铁放入炼钢炉中按一定比例熔炼,将得到的钢液浇铸成型,冷却后即得到钢锭或铸坯,供轧制成各种型材,为了获得不同性能的钢材,还会在熔炼过程中加入铬.镍.钼.钨.钒等微量元素,而这些化学成分决定了钢材的不同特性。其中“铬”可以增加钢材的耐腐蚀性,通常国际上把含铬量大于13%的钢材称为不锈钢。镍可以增加钢材的强度和韧性,钼可以防止钢材变脆,钨可增加钢材的耐磨损性,别看钨的硬度较低,只有大约40s,但它们的抗磨损能力非常高,钒可增加钢材的抗磨损性和延展性。   低碳钢-含碳量小于0.25% 碳素结构钢-含碳量大多在0.7%以下   中碳钢-含碳量在0.25~0.6% 碳素工具钢-含碳量一般在0.65~1.35%  高碳钢-含碳量大于0.60%   不锈弹簧钢-含碳量一般在0.45~0.7%,含铬量大于13%   滚动轴承不锈钢-含碳量一般在1%,含铬量大于13%   E高速钢-又称锋钢,含碳量一般在0.7~1.65%,含钨5.5~19%,600摄氏度下工作时,硬度能保持在HRC60以上。     制刀钢材钢号对照如下  国外钢号 国内国标钢号       440C 9Cr18Mo   Cr12Mo1V1  {+  1095 T10   51200 GCr157     Cr5Mo1V  b 02 9Mn2V  r01 9CrWMn    国产的油石  经常看到有刀友要买什么进口的磨石,但我觉得国内的东东又便宜,而且容易买到,所以找一些资料。  G) F棕刚玉— 刚玉的基本品种,棕褐色,硬度高,韧性大。最普通的油石。    白刚玉—刚玉的基本品种,白色,与棕刚玉相比,硬度高,韧性较低。最基本的硬料研磨油石。   黑碳化硅—黑色有光泽,硬度比白刚玉高韧性较低。主要用于非金属材料研磨。  绿碳化硅—绿色,硬度仅次于碳化硼和金刚石,比黑碳化硅硬度和脆性略高。适用于高硬材料。  微晶刚玉—棕刚玉的派生品种,充料电微小晶体构成,颜色与棕刚玉相似,强度高。很粗的油材料。3 g& n1 U% P R/ A9 k1 |. C 单晶刚玉—黄色或灰白色,颗粒系单晶体,强度、韧性、强度都比白刚玉高。研磨高硬度材料。4   铬刚玉—白刚玉派生品种,玫瑰红色,比白刚玉韧性高棱角保持好。用于抛光的材料。  以上的油石在国内都可以买的到。最高的可以达到3200目左右。棕刚玉更是普通,而且很好用。土产店一般都有的卖,3块钱左右。  D2钢热处理 1、等温球化退火:加热温度×保温时间=(850-870)度×(2-4)小时,等温温度×保持时间=(740-760)度×(4-6)小时,退火后硬度HBS≤241,共晶碳化物≤3级。  2、淬火:硝盐、油1020-1040度 淬火后硬度HRC60-62  3、回火:230度回火,硬度HRC58-61  170度回火,硬度HRC60-63  400度回火,硬度HRC54-58  烧黑:为800度稳定炉膛环境,烧30分钟后取出。。。  烤蓝:为600度稳定炉膛环境,烧18分钟后取出。。。    3种羚羊角鉴别! (羚羊角讨论终结版)  大家讨论的羚羊角,在我国能见的有3种   }  一种是药物上通称的羚羊角,是赛加羚羊的角,价格昂贵约2-3000元/公斤  羚羊角是牛科的动物赛加羚羊Saiga tatarica Linnaeus 的角。野生赛加羚羊在我国属于一级保护动物,它们常栖息于荒漠及半荒漠的开阔地区,性喜干旱,以各种植物为食,如梭梭、蒿类、羽芽等,一般边食边行。我国仅分布于新疆北部的边境地区,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伊宁、甘肃、青海之旱海沙漠地区,西藏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大兴安岭一带。国外产于苏联西伯利亚,蒙古人民共和国及澳大利亚等地区。因此,我国羚羊角药材大部分从俄罗斯等国进口,少量产于我国新疆,销全国。  1、外形 长圆锥形,略呈弓形弯曲,长15~33cm,类白色或黄白色,尖部光圆如弯锥形,全体光润如玉不发柴。  2、通天眼 是羚羊角所特有的特征。从羚羊角的基部横截面处取出坚硬质重的角柱(习称骨塞)后,角下半段呈空洞,上部在角的中间有细孔一条,直通尖端,对光透视,此细孔在上半段中央隐约可见,直通角尖,故称“通天眼”。切记,没有通天眼的不是真品。  3、轮环节 羚羊角的外表除尖端部分外,有10~16个隆起的环脊,中部以上多呈半环,间距约2cm,光滑自然,用手握之,四指正好嵌入凹处,称为“握之合把”。环节凹凸顺序环生,环状脊由下向上是螺旋状盘绕上去的,如果不为顺序环生不是真品。. S& |+ z E% ^" o- r g 4、齿轮纹 基部横截面角塞与角鞘结合部可见一波浪状的环纹,有点象机械表的齿轮的外围,是由于角塞表面突起的纵棱与角塞外面角鞘内面的凹沟紧密嵌合而构成的。如果是圆形环纹不呈齿轮状则不是真品。   5、细丝纹 表面除有轮生环节外,还有规则的纵向排列的细丝纹,细丝紊乱的不是真品。  鹅喉羚产于西北高原的鹅喉羚  别名 长尾黄羊  分布 西北及内蒙古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鹅喉羚体型似黄羊较小,体长100厘米左右,尾长12-14厘米。雄羚在发情期喉部特别肥大,状似鹅喉,故得此名。雄羚角较长,微向后弯角尖朝内,雌羚的角较短。体毛沙灰色,吻鼻部由上唇到眼角浅呈白色,腹部、臀部白色,尾黑褐色  鹅喉羚羊角为牛科动物鹅喉羚的角,因雄羚颈下有甲状腺肿,形似鹅喉,故称鹅喉羚。角的性状,呈长圆锥形而稍扁,弯曲度大,角尖显著向弯转,长20-45cm,表面灰棕色或灰黑色,有较明显的纵向丝纹,自基部向上有10-25个波状斜向环脊,脊间距较疏约1.5-2cm ,“通天眼”不明显,基部断面呈椭圆形,中央骨塞类白色工浅棕黄色,骨质,角鞘黑色或土棕色,角质坚硬。8 h" y*  第三种,是藏羚羊的角,特点是比较长,有指槽,新鲜的有药味道和油,还有纵向细裂纹 藏羚为我国特有动物,体长135厘米,肩高80厘米左右,体重达45-60千克。形体健壮,头形宽长,吻部粗壮。雄性角长而直,乌黑发亮,一般长约60厘米,雌性无角。鼻部宽阔略隆起,尾短,四肢强健而匀称。全身除脸颊、四肢下部以及尾外,其余各处被毛丰厚绒密,通体淡褐色。  栖息在4000-5300米的高原地带。特别喜欢在有水源的草滩上活动。营群居生活,平时雌雄分群活动,一般2-6只或10余只结成小群,或数百只以上的大群。晨昏活动。性怯懦机警,听觉和视觉发达,常出没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极难接近。有长距离季节迁移现象。1只雄羊可带领几只雌羊组成一个家庭,6-8月份产仔,每胎1仔。  开心 2005-07-07 23:10  合金钢  根本上来说,钢就是含碳的铁。其他原料的增加使其具有不同的特性。下面按字母顺序讲述一些比较主要的合金材料,一些试验钢材也包含其中  碳:在目前所有钢材中,它都是最重要的淬水成分。同时增加钢材强度。刀具用钢其碳含量通常大于0.5%,称做“高碳钢”。  \7 Z3 {铬:加入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耐磨损性、可淬性和(最重要的)耐腐蚀性。不锈钢至少含有13%的铬。当然,如果不做适当的保养,任何钢材都会生锈,不管它叫什么名字。    锰:一种重要的元素,锰构成颗粒结构,提供了可淬性。同样的还有强度和耐腐蚀性。在生产过程中(热处理)改善钢材(比如,除氧)。现在很多刀具用钢都用到锰,除了A-2、L-6和CPM 420V。   钼:炭化物的形成者,钼可以防止钢材太脆,并且使钢材可以在高温下保持强度。现在很多钢材都含钼,退火钢(如A-2、ATS-34)含有1%或更多的钼---钼能是钢材在空气中变硬。   V1 Z镍:用于增加强度、抗腐蚀和增加韧性。一般L-6、AUS-6和AUS-8使用。    硅:增加强度,作用类似于锰,它使钢材在制作过程中更完善。   3 a n4 S" D! a钨:提高耐磨损性。在含有适当成分的铬和锰的钢材中加入钨就能制作出高速钢。高速钢M-2中含有大量的钨。   钒:提供耐磨损性和可淬性。炭化物模板帮助生产有美观纹路的钢材。许多的钢材含有钒,M-2、VASCOWEAR、CPM T440V(为了增加数量)含有大量的钒。BG-42和ATS-34最大的不同就是含有钒。    碳与合金(非不锈钢)  这些钢材是最常铸造的钢材。不锈钢很难铸造。高碳钢能通过不同的调节,提供锋利坚硬的刀刃或强壮有弹性的部分。不锈钢不能调节成分,很难改变。当然,高碳钢比不锈钢锈的快,高碳钢的报废率也略低于不锈钢—热处理合适的话这些钢材的表现都不错。7 V1 U7 J$ N t, }#  在AISI(全美钢铁工业)钢材设计系统,10**是指高碳钢,其他是合金。比如,50**系列是喊铬钢。  F; H# y在SAE(汽车工程师协会)设计系统,字母表示的钢材(如W-2,A-2)是工具钢。    在ASM(全美金属协会)分类系统中也是一样,但它几乎不讨论刀具钢,所以我将忽略不提。   一般来说,钢材的最终号码是非常接近于其碳含量的。所以,1095含碳量是0.95%,52100含碳量是1%,5160含碳量是0.6%。   O-1  (注:以下表格列出了合金中各成分的百分比,但是请注意,各合金含量最高的成分是:铁) Carbon:碳 Manganese:锰 Silicon:硅 Chromium:铬   ^Nickel:镍 Molybdenum:钼 Vanadium:钒 Cobalt:钴" F/ z! T j" y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0.90 1.60 0.00 0.50 0.00 0.00 0.00 0.50 0.001 G1 c1 } p, P1 u0 Y! [ 用油淬火的钢材(即铸造结束后放入油中淬火)是铁匠最常使用的,又被称做“慈悲者”。是非常优秀的钢材,使并保持刀刃美观和坚硬。但非常容易生锈。兰德尔和狂狗都用这种钢材。  W-2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1.00 0.35 0.30 0.00 0.00 0.00 0.20 0.00 0.00 8   淬水钢,W-2具有良好的韧性和锋利度保持性,因为其0.2%的钒含量。从W-1发展而来,W-1和W-2完全一样除了不含钒。     sW-1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1.00 0.35 0.3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见W-2   10系列—1095(1084、1070、1060、1060等,1095是举例)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0.95 0.4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多数10系列的钢材用于刀具,虽然1095是最大众化的刀具钢材。从1095到1050,钢材中的含碳量呈递减,锋利到不怎么锋利,坚韧到比较坚韧到最坚韧。同样的,1060和1050常用于制作剑。对制刀来说,1095是“标准的”高碳钢,不贵但表现优异。它能适当的保持坚韧和锋利度,不考虑容易氧化(生锈)的话。非常朴素的钢材,只含有两种成分:0.95%的碳和0.4%的锰。多种KA-BAR刀使用1095并以黑色涂层保护。  j+ ` C 碳V(该数据显示的是50100B) : C/ _( i U- e) I; ]1 N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0.95 0.45 0.00 0.45 0.00 0.00 0.20 0.00 0.00  碳V是冷钢的注册专利,这款钢材并不特殊和必须,更恰当的说法是,这说明了冷钢在当时什么钢材都使用,这暗示了冷钢在不断地发展其钢材。碳V的表现大约介于1095和O-1之间,氧化速度类似于O-1。传说碳V就是1095或O-1。大多数工业权威认识强调它是0170-6。一些测试指出其指数是50100-B。50100-B和0170-6是同种钢材(如下),与碳V非常相似。    0170-6 - 50100-B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0.95 0.45 0.00 0.45 0.00 0.00 0.20 0.00 0.00! g O; X3 o: t 不同的名称同样的钢材:0176-6是钢材制造者命名,50100-B是AISI命名。非常好的铬钒合金有点类似于O-1,但便宜很多。去世的BLACKJACK用0170-6做了几款刀,碳V也许就是0170-6。50100的生产基于52100,其铬含量是52100的1/3, 50100-B中B意味着该钢材又添加了钒,制成了铬钒合金。  A-2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6 f% B- B+ x C* B8 k0 X1.00 0.45 0.00 5.00 0.00 0.00 0.25 0.00 0.00  非常优秀的退火(放在空气中慢慢冷却)工具钢,以其优秀的韧性和锋利保持性著称。作为一款退火钢,不用指望它可以随意调节成分。其突出的韧性使其频繁的被格斗刀具所采用。CR和PHIL HARTSFIELD都选用A-2,BLACKJACK也用A-2制作了几款刀具。   L-6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0.70 0.45 0.00 0.75 1.50 0.00 0.00 0.00 0.00  带锯钢,非常坚韧并有良好的锋利保持性,但容易生锈。象O-1一样,为铁匠广泛使用。如果你愿意忍受烦琐的护理,那他可能是最好的刀具用钢,特别是其韧性是你所渴求的。   M-2   _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0.95 0.45 0.00 0.45 0.00 0.00 0.20 0.00 0.00  高速钢,可以在非常高的温度下保持韧性,所以可以高温切割工业中使用。锋利度保持性非常好。比较坚韧但并没有坚韧到一些最坚韧的钢材的程度,不过无论如何,它都比不锈钢坚韧,锋利度保持性也要好一些。容易生锈,蝴蝶公司使用M-2制作其一款AFCK的变种产品。   5160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0.60 0.80 0.00 0.80 0.00 0.00 0.00 0.00 0.00  为广大铁匠所喜爱的钢材,非常大众化的*极钢材。本质上是一种简单的弹簧钢,为了增加可淬性,添加了铬。锋利度保持性良好,但其最为出名的是它突出的韧性(类似于L-6),因为其优秀的韧性,铸剑经常使用(硬度低于50R),也用于一些背负繁重任务的刀具(这时硬度增加到60R)。. J0 ?) ] f' I1   52100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1.10 0.35 0.30 1.45 0.00 0.00 0.00 0.00 0.00  轴承钢,只有铁匠使用。类似于5160(虽然其碳含量相对于5160的0.6%来说要高一些,是1%左右)但增加了铬,锋利度保持性有所改良,但同时韧性去比5160有所降低。经常使用于猎刀或其他一些以5160的部分韧性作为交换来提高其锋利度保持性的刀具。   I4 d& k; Q+ a D-2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1.50 0.40 0.00 12.00 0.00 0.80 0.90 0.00 0.00  D-2有时被称做“半不锈钢”。含有相当高的铬成分(12%),但没有高到可以使其被称为“不锈钢”的程度。它比以前提到的碳钢有更好的抗污性。具有良好的锋利度保持性,但其韧性不如前面提到的钢材。完工度不会很好,BOB DOZIER总是使用D-2。    Vascowear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1.12 0.30 1.20 7.75 0.00 1.60 2.40 1.10 0.00  非常难得到的钢材,极高的钒含量。有非常好的抗磨损性但极难加工。生产中不会使用。   不锈钢  记得我说过所有钢材都会生锈。但是接下来介绍的钢材,其铬含量大于13%,所以其抗氧化性大大优于前面提到钢材。必须指出的是,不能因为铬的含量来认定是否不锈钢。在刀具工业界,标准是13%,但是ASM金属手册里说“远大于10%”,其它书籍也各有说法。另外,铬的含量对合金影响很大,不过低铬但添加其它正确的合适的合金元素也可以使钢材达到“不锈钢”的水平。   ^. m420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0.15 - 0.40 0.23 0.21 12.2 0.00 0.00 0.00 0.00 0.008 Z4 L7 u" e X, L( q 比440系列低的碳含量(少于0.5%)表示这种钢材极度柔软,它没有很好的锋利度保持性。常用于潜水刀具。非常耐腐蚀。所以常用于一些廉价刀具。可在海水中使用,但由于太柔软,所以并不是耐用刀具的首选材料。    440 A - 440 B - 440C (以下是440C的数据)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1.20 1.00 1.00 18.00 0.00 0.75 0.00 0.00 0.00  这款不锈钢的碳含量(及可淬性)逐步上升:A(0.75%),B(0.9%),C(1.2%)。440C非常优秀,是*极钢材,硬度通常在56R到58R之间。三种钢材的抗锈性都比较好,A的抗锈性最好,C最差。SOG海豹2000用的是440A,RANDALL用440B制作他们的不锈钢刀。440C使用广泛,是使用量最多的第二种钢材(第一是ATS-34)。如果你的刀标示“440”,那也许就是最便宜的440A,一个工厂使用了最贵的440C的话,他一定会标明440C的(可以当广告)。一般感觉440A(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钢材,见以下)足够日常使用,经过特殊的热处理,440B会比较坚固,但440C是最优秀的。   C+ {2 \4 ^; j425M - 12C2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0.54 0.35 0.00 13.5 0.00 1.00 0.00 0.00 0.00  两者都比较类似于440A,BUCK公司使用425M(碳含量0.5%),斯堪的那维亚人喜欢使用12C27(碳含量0.6%)做芬兰雪橇和挪威刀。    AUS-6 - AUS-8 - AUS-10 (aka 6A 8A 10A) (以下是 AUS-8的数据)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O4 Z$ ^ m0 I* q6 } 0.80 1.00 1.00 18.00 0.00 0.75 0.00 0.00 0.00 7  这是日本不锈钢,基本上可与440A(AUS-6,碳含量0.65%),440B(AUS-8,碳含量0.8%)和440C(AUS-10,碳含量1.1%)娉美。马国森使用AUS-6。AUS-8被冷钢使用而使它广受欢迎,冷钢热衷于使用AUS-8但不希望它的锋利度保持性象ATS-34,希望它有那么点韧性又有那么点坚硬。AUS-10的碳含量类似于440C但铬含量要少,因此其抗锈性略差但坚韧性要优于440C。所有AUS钢材都增加了钒(这是440所没有的),这就提高了它们的耐磨损性。  h+ b GIN-1 aka G-2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V4 y5 S! U J3 W 0.90 0.60 0.37 15.5 0.00 0.30 0.00 0.00 0.009   该钢材减少了一点碳含量,增加了一点铬,其钼含量比ATS-34还少。蜘蛛喜欢使用这种钢材。是一款非常好的不锈钢。     _ATS-34 - 154-CM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1.03 0.25 0.25 14.00 0.00 4.00 0.00 0.00 0.00  当前最热门的*极钢材。154CM是原始的美国版本,但有很长时间没有为满足高质量标准刀具市场需求而生产,因此不经常使用。154CM有可能再次生产。ATS-34是日立公司的产品,非常非常类似于154CM,是首席高质量不锈钢。通常硬度是60R,有非常优异的锋利度保持性和足够的坚韧性以满足各种高要求。抗锈性和440一样好。许多定制刀选用ATS-34,蜘蛛(用于*级刀)和蝴蝶是其主要使用者。   ATS-55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1.00 0.50 0.40 14.00 0.00 0.60 0.00 0.00 0.00  类似于ATS-34,但去除大多数的钼而以其它一些成分代替。目前对该钢材所知不多,但看上去它的产生意图是保持ATS-34的锋利保持性,并增加柔韧性。用于高速钢的钼是一种昂贵的材料,刀具不需要高速,去除钼就是为了在保持ATS-34优良特性的情况下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蜘蛛正在使用该钢材。   BG-42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1.15 0.50 0.30 14.50 0.00 4.00 1.20 0.00 0.00  BOB LOVELESS公开宣称他由使用ATS-34开始转变为使用BG-42。睁开你的眼睛好好关注它吧,它正在开始流行。BG-42有点类似于ATS-34,但主要有两点不同:锰含量是ATS-34的两倍,1.2%的钒含量(ATS-34不含钒),所以看来它的锋利度保持性甚至优于ATS-34。CR也开始从ATS-34改用BG-42来生产大傻。8 Q6 S, _ F( S CPM T440V - CPM T420V (以下是 CPM440V 的数据)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2.20 0.50 0.50 17.50 0.00 0.50 5.75 0.00 0.00  这两种钢材的锋利度保持性都非常好(优于ATS-34),但在初始位置非常难取得锋口。两种钢材的含钒量都非常高。蜘蛛至少在一个产品中使用CPM T440V。定制刀刀匠SEAN MCWILLIAMS是440V的忠实拥埠,因为这是他铸造的。依*热处理使其锋利是有点困难的—当然,也别指望ATS-34能柔韧。420V是CPM的延伸,但产生于440V之前,减少铬和几乎两倍的钒使其在耐磨损性和坚韧性方面优于440V。   400 系列不锈钢   在冷钢开始使用AUS-8之前,他们许多的不锈钢产品标注“400系列不锈钢”。其他一些公司也开始使用相同术语。那“400系列不锈钢”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呢?它可能是440A,但也不保证该公司不使用其他4XX的钢材,如420或425M,所以称其为“400系列不锈钢”。   i2 A" w非钢铁类刀具材料: S$ l" F F+ w d 钴 - Stellite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Chromium Nickel Molybdenum Vanadium Tungsten Cobalt  1.20 0.80 0.00 28.00 0.00 0.00 0.00 5.00 60.00  具有良好耐磨损性的柔软材料,几乎不会被腐蚀。STELLITE 6K,有时会在一些刀具上看见它,这是一种钴合金。DAVID BOVE在他的潜水刀中使用钴。  F" {  新的钛合金硬度可以达到50R,该硬度看上去可以制作一些有用的刀具。钛合金极端的抗锈,没有磁性。最近经常使用于一些昂贵的潜水刀,海豹部队经常在工作于磁性雷附近时使用它,MISSION的刀具使用钛,TYGRYS也在一款刀具的内衬上使用它。  k" `6 C0 F% N 陶瓷  越来越多的刀具使用陶瓷刀刃。通常,它是非常易碎的,而且使用者也无法再摸锋利陶瓷刀刃,但是它的锋利度保持非常好。BOKER和KYOCERA使用陶瓷制作刀具。KEVIN MCCLUNG最近用陶瓷复合材料制作了一把刀的刀刃,它比以前单纯用陶瓷的要坚韧许多,而且其具有足够的坚韧度以便与其能真正成为一款适合大多数工作的有用的刀。这款刀使用者依然无法研磨以使刀刃锋利,但它的锋利度保持性惊人的优秀。  生牛皮鞘的浸蜡油工艺---实际操作篇  生牛皮鞘的浸蜡油工艺---实际操作篇   生牛皮制作刀鞘后,因牛皮易于吸水,且吸水后变软,并容易膨胀,限制其使用用途。浸蜡油工艺即为解决此问题相应方法。  从网上介绍制鞘工艺流程的图文资料中了解到,浸蜡油工艺需要用到石蜡和油脂。因为文章中没有提到具体油蜡配比和浸泡温度和时间,所以至今还没有看到哪个刀友具体实施过并公开过工艺,所以,本人购买了相关材料和器材进行了实验。   与大风和魔笛的探讨过程中了解到,蜡使皮子变硬并具防水性能,油使皮子具韧性抵消浸蜡后变硬的性能提高皮子的弯折能力,延长使用寿命。大风介绍生活中使用的蜡烛加入了动物油脂,与蜡油有相同性能。  因我这里没有购到石蜡,故用蜡烛代替。  材料如下: 蜡炉若干(题外话,最近杭州用电紧张,天天拉匣限电,从夏天持续到冬天,所以蜡烛价格飞涨,买了20根蜡花了10元钱)  铝制大号饭盒,缝纫机油500ML,生牛皮头若干,成品皮鞘3个,其它工具若干。    首先用一根蜡烛加10几ML缝纫机油混合加热。缓慢加热,油和蜡果然融合。在蜡油鼓泡冐烟时关掉火,放入皮头,很快皮子就变形,拿开凉干,皮子浸足了油,用刀捏能捏出油,显然这种工艺不成功。   待蜡油凉透后,形成乳状物,用手触之,粘手,手上有油。   反复用此油浸皮头,不同温度,不同浸时间测试,均不成功。  s 用一根蜡烛加热后,用皮子浸几秒钟后,拿出晾干,皮子变硬了少许,皮子表面是蜡,用水浸泡,不能进水,皮子由黄色变成近似于黑色的颜色。弯曲皮子,皮子弹性无大变化,弯曲处颜色变浅。用刀切开皮子,皮子中间也是蜡,用水浸,不能吸水。  然后在蜡油中加入少许缝纫机油,重新测试,效果基本上相同,但皮子表面有少许油迹,用面巾纸可以试出油印,证明此油蜡比例不适合。  经反复试验,得出结论如下   1、如果用石蜡,宜先放蜡,然后放少许油(何种油均可,蜡融于油),加热冷却后要形成固体,且用手摸不出油为止,反复试验直到能摸出油,然后加一块蜡即成蜡油(油多是乳状半固体,合格物为纯固体)。 , _. r+ n D3 J2、建议直接用蜡烛,直接加热即可(蜡烛含动物油脂,且配置比例合适)  3、加热过程,要用最小的火慢慢加热,不然挥发的很厉害,比例发生变化。加热过程不要冐烟。  4、温度为蜡油冐泡为止,关掉火待泡停止翻滚后开始浸油(否则皮子变形的厉害,且会部分熟透:))  5、皮子如果用热水浸过,要完全干透才可以进行浸油  6、浸油时间,3-4秒即可,蜡油即可基本渗透皮子。可反复浸。但不推荐,易变形(浸油过程中皮子易变形,请注意手法) 7、可用软布在取出刀鞘后立即趁热擦掉皮鞘表面蜡油,这样表面蜡油就少。不擦也可,进行下一步。  8、如有电磨,进行抛光。没有电磨,用布擦也可以。   经验之谈  1、皮子之原色为黄色或棕色,浸油后颜色变为深色,很难形容,接近黑色(对了,板栗皮的颜色)。有不喜欢的就不要浸了4   2、经常弯曲的地方浸完油一弯颜色就变浅了,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有点破旧的感觉,如有不喜欢的也不要浸。  3、如果鞘里水分含量大,一定要等干燥透了才能浸,或浸时间极短,不然极易变型,当然,变了型趁热还是可以修正的   p; t7 C' n猎刀的制作经验,转载  转自刀友。作者刀客37  猎刀的制作是复杂繁琐,要求很严谨的过程,它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金属材料、金属的压力加工、金属的机械加工、热处理、木材、动物的牙、角、骨、壳、皮革以及仿生、人体工程、力学、美学等知识和锻造、钳工、雕刻、裁剪、缝纫等技能。如果是基轴制就从刀坯做起,如果是基空制就从刀套做起,熟练后从哪方面做都可以。绝大多数人是从刀坯开始做,刀坯的材料可用单一钢质,如轴承钢、合金弹簧钢及低合金工具钢或用复合钢,如夹钢、刃口夹钢的花纹钢(以下简称花纹钢),高合金工具钢也称高速工具钢,我几乎不用它,作为机械加工的刃具,硬度、锋利度都可充分体现但作为民用及生活用刀具它的锋利度就不如夹钢、贴钢、花纹钢了。   至于高速工具钢的加工可用热处理中的完全退火方法解决,然后加工就比较容易了,刀坯的锻造可用煤炉,也可用燃气炉。坯料放入煤炉中可用埋煤压火法加热也可用压盖反射法加热,单一钢质锻造较简单,夹钢、花纹钢较复杂。手工锻打花纹钢坯料,叠加不超过20毫米,机械锻打一般30-50毫米较优适宜,看火是关键。锻打时锤要打得快、紧、密、有时一锤打不到位就会出现两张皮的现象;刀坯锻打完后为了便于加工及防止金属晶粒排列不均匀和防止加工中的变形可进行退火;为了减少加工余量可以把坯料两端打薄,如果做成插接式刀柄也可直接锻出柄舌的大概形状。   把坯料修平整按照设计好的图样在钢板上划线,划线是钳工最基本的技能,下一步要按线加工出大至的外型,有的刀面上有高线,磨削或锉削时就要非常仔细,清根线的磨削可在砂带机上做,限位锉削就用夹板,单一钢质比复合钢加工相对要容易些;刀坯身完成后再处理刀柄的部位,铆接的可加工出减轻孔,插接的可把柄舌逐渐磨细磨薄,插铆结合的可打出铆钉孔,尽量在淬火前把刀身修磨平整、光滑,热处理中的淬火既便用温控炉按手册去做,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经验来完成。这个原理以后给诸君一解释就清楚了。对于淬火中的变形可用夹板来解决,淬火、回火后再次把刀身修磨平整、光滑需要镜面效果的就要磨平、磨亮。  高档的柄材有象牙、海象牙、河马牙、玳瑁;一般常用的有鹿角、狍子角、黄牛角、水牛角、麻梨木、瘿子木、乌木、紫檀、牛皮、牛骨等;我个人偏好使用天然材料。格手、刀首、铆钉一般用白铜或黄铜,购买时要选择62以上的黄铜。  刀柄的装配有铆接、插接、插铆接合等多种形式(直接在刀柄钢板缠丝绳的除外)。刀柄又分为平面、斜面、曲面、楔型和曲面加楔型等形状前两种较简单,后三种的精度要求高且难度大,诸君看到我做的猎刀刀柄都带有曲面装配,诸君如感兴趣实际操作一下就可知其复杂程度。由其在使用不规矩的柄材情况下,如象牙、鹿角、牛角、麻梨木等这些材料难度更大,至于难度有多大以后有机会可以给诸君演示一下。   刀柄的完美及牢固与否,全*在装配时的精确尺寸和严谨的做工。刀柄的装配需要很多钳工的基本技能,基本功越扎实做出的产品越完美,顺便说一下将近20年前我参加钳工技能考核用45号圆钢全手工做正六方体做完后所有的尺寸公差几乎是零碰零,但我师傅的技术比我还高,以后再告诉诸君他有多高的技术。   刀套的材料有木材、皮革,也可用牙、角、竹。猎刀的刀套最常用的还是皮革,皮革按用途可分为底革、带革、鞋面革、服装革、箱包革等。刀套一般选用头层黄牛带革厚度3-4毫米,线可用天然麻线也可用化纤的,皮革的颜色棕色黄色最适宜,也是国际猎刀套通用色;根据个人喜好可做成裹附型,贴片型腰带挂环可高可低,按照刀的形状尺寸画好底样把皮子按纸样裁剪下来按刀身的厚度裁下垫皮条,用绿丁胶粘出刀套的形状,用齿距轮推出针码(熟练后可直接锥孔)再锥孔。锥孔的方法有三种:1 圆锥直排孔。2 立锥斜排孔。3立锥平排孔。缝制的方法也有三种:1 钩锥拉线。2 对针双拉线。 3对针打结双拉线。皮套缝好后的整理:边口修理平整可上皮边油也可上蜡;如果想把刀套做成刀的形状可以用水闷潮,用楦子插入刀套待晾干后就定型了,有一点要注意皮子潮湿后不能直接与钢铁接触,否则易变黑。   很多朋友想了解或学习制刀的技术和经验我个人建议,先从基础做起,基础越牢固基本功越扎实,做出的东西就越完美,其实刀具的制作很多都是*基本技能完成的。以上所涉及的内容非纸上谈兵,水平有限,只代表个人的观点,泛泛之谈如有说的不妥不详的地方请予以斧正。如有机会当面切磋交流,共同探讨  手柄   铝 (Aluminum):和钛一样,铝也是一种非铁金属,通常被用在手柄上,具有轻便而坚固的特性。最常用的是T6-6061型的铝材,可以作热处理。铝材最常见的表面处理方式是阳极表面处理。   i( s2 \$ F, [骨 (Bone):源自动物尸体。通常有天然的纹路,经过加工和打磨之后更是如此。骨材可以被染成有光彩明亮的颜色(如绿色、蓝色和黑色等等),也是一种很普遍的便携刀手柄材料。   碳纤 (Carbon Fiber):由经环氧涂层处理和石墨压织的碳化纤维制成。其优点是重量轻,抗张强度高,在所有密度低的人造合成手柄材料中,碳纤可能是最坚固的。其由碳引起的反光很引人注目,外观很具有未来派色彩。碳纤也是一种高度加工的材料,因此一般也被用在高端产品上。   科尔迪尤拉 (Cordura):很普遍的刀鞘材料。一种高韧性尼龙纤维,其优点是重量轻,抗磨损,耐用。    G-10:一种环氧填充的玻璃合成物质,纤维纤维以‘E’形编织,具有异常高的强度和抗磨损能力,并且重量很轻,在高端折刀和直柄刀中被普遍使用。通常是黑色。   ]凯夫拉尔 (Kevlar):也称为纤维B。是一种合成纤维,高硬度,高抗张强度,重量轻,很好的抗磨损能力。  {  克拉通 (Kraton):一种黑色热塑胶橡胶聚合体,被用来镶在把手上提高韧性。COLD STEEL在直柄刀中经常用它。  9 x6 }9 l/ ` T" D克迪克斯(Kydex):一种非常普遍的刀鞘材料。丙烯酸和聚氯乙烯的化合物,可以浇铸或塑形。优点是硬度高,强度大,重量轻,并具有抗化学腐蚀性。8 C( h } C- d+ x, {'   胶纸板 (Micarta):另一种很普遍的手柄材料。它是一种加入环氧树脂碾压的亚麻或纸织品,结构和G-10很类似。。其优点是重量轻,耐久性好。表面没有纹路,触感十分光滑,外观悦目。需要经过手工加工才能做手柄,是一种相对比较柔软的材料,如果使用不慎,会被刮花或擦伤。通常用在高端刀具上。   H( ~- e. c圆头 (Pommel):指手柄后顶端,这是个老式英文词。   柄片(Scales):夹或套在柄芯外面形成手柄的料件,象Zytel,G-10,玻璃纤维,不同的木材,钛等等多种材料。    鹿角 (Stag):牡鹿的角,天然材料,在火光下看,会有淡淡的泛光。是一种非常典雅的便携刀手柄材料。   M( J- E柄芯 (Tang):是刀刃的一个延展部分,夹在两片手柄片之间,或插入整块式手柄的预留孔中来安装手柄。“全芯式”是指柄芯与手柄等长,贯穿整个手柄到达后端。   钛 (Titanium):一种非金属合金,用得最普遍的是6AL/4V:6%的铝,4%的钒,和90%的纯钛。重量很轻,并有比任何金属材料都更好的抗腐蚀能力。手感温和,可以进行阳极表面或珠光处理。除了手柄,由于其良好的弹性,钛也被用作线锁材料。  {& W r2 P! BZytel: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手柄材料,由Du Pont发明。是一种含玻璃纤维和凯夫拉尔(纤维B)的热塑胶。在所有合成材料里,它是最便宜的,所以被各种工具刀具采用。具有号称不可损坏的高抗冲击和抗磨损能力,顺便一提,很多人抱怨说Zytel用久了会变形。Zytel的表面有细微的纹路,但通常制造商用其做手柄时都会另外加上一层更粗糙的表面来增大这些纹路。    打磨   J1 ~6 | 凿式打磨(Chisel Grind):是平面打磨的一种,凿式打磨只打磨刀刃的一面,这样打磨起来也比较容易。凿式打磨的经典例子有Benchmade 970和Emerson CQC7。   凹入式打磨(Concave Grind):和平面式打磨很象,也是从刀背至刀锋逐渐变细,但这个变化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内凹的曲线。  B2 p1 G. U凸出式打磨(Convex Grind):也是和平面式打磨一样从刀背至刀锋逐渐变细,但变化直线是外凸的曲线,与凹入式打磨正好相反。据记载是手工刀匠 Bill Moran将这种打磨方法引入到刀具制造中。   平面式打磨(Flat Grind):平面式打磨的特征是从刀背至刀锋逐渐变细,从横截面看是一个V字型,所以也称为V型打磨。另一种战术刀很普遍的凿式打磨是平面式打磨的一个变种。平面式打磨的代表有Benchmade Mel Pardue 850 和 Spyderco的C36军用型。   k凹式打磨(Hollow Gind):最普遍的打磨方法,形成于手工刀和单件产品刀生产中,从横截面看象一个Y字形。凹式打磨的刀刃刀锋很薄,并且是双面打磨。由于刀锋部分比较薄,所以切割时有一点危险。凹式打磨的例子有:Spyderco Howard Viele C42和Kershaw Ti-ATS-34。 + h* n$ c8 j f 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 表面处理   阳极电镀处理 (Anodizing):一种化学电镀表面覆盖处理方法,可以改变产品的外观,改善表面颜色和纹理结构。最常见的是对钛和铝进行阳极电镀表面处理。使用不同的电压,可以产生不同的颜色(高电压=深颜色,低电压=浅颜色)。6   k2 l9 ^ 珠光处理 (Bead Blasting):用于钢材、钛和铝的表面处理方法,常在战术折刀和直柄刀中被使用,其特点是使刀具表面100%的暗哑,完全消除反光。   黑色氧化处理 (Black Oxide):一种军用刀具普遍使用的表面涂层处理方法,因其可以消除反光。   { 黑色钛-碳处理 (Black-Ti):一种在表面涂上仅3微米厚度的钛-碳物质黑色涂层的表面处理方法,可以抗腐蚀。  }  BT2:BENCHMADE专利的黑色特氟隆涂层处理方法。据BENCHMADE称,其比目前对不锈钢抗腐蚀能力的要求标准提高40倍。同时,特氟隆也提高了刀的切割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背锁(Lockback):这种风格的锁有一片弹簧载荷的锁栅,锁栅的顶端有齿,落下时卡入刀刃柄芯部分的槽中,并压紧弹簧。在手柄背上有一个突出的地方,用来松开锁定。这种锁通常需要双手来开合。  @7 i线锁(Locking Liner):这种很特别的锁定系统由刀匠Michael Walker发明,因其锁定装置与刀柄的衬线浑然一体而得名。线锁的原理是:当打开折刀时,衬线金属片会被弯屈,抵住刀刃装在手柄中的那一头,将它锁定在这个打开的状态下,当用手拨开这片衬线,就释放了刀刃,使其可以向内折合,关闭刀刃。分离的锁使使用者用一只手的大拇指就可以打开折刀,省却多余动作和时间,因此在战术折刀、工具和手工刀中被普遍采用。    如何避开买刀十大误区7   只有懂得如何避开这些最容易犯的错误,你才能在这个游戏中得心应手。   y在任何交易中,一个明智的买家都会衡量货品是否物有所值,买刀也不例外,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值不值,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技巧和因素。经验丰富的买家、藏家和中间商在这方面都各有心得,不过,大家公认的一个重点就是卖方的信誉,和有信誉的卖家交易是非常重要的。   q 除了上述的基本原则之外,我们咨询了一些这方面的行家,从他们的意见中总结出购买刀具时应该力图避免的一些主要误区。当然,我们不可能列出在交易中所有可能遭遇的问题,只是希望读者能够从本文中受益,减少交易后后悔莫及的机会。  ^$ H5 z2 ~ 1)不要太相信图片   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但是图片本身可能具有迷惑性。好刀可能不上照,而一把不怎么样的刀可能在照片中美奂美仑。“如果你从照片上看一把刀显得很合算,这时往往是一种赌博”,Rhett Stidham,这位有32年刀具买卖经验,并成功推广了 Randall刀具品牌的的中间商说,“然而,如果价钱并没有很离谱,而且与你交易的卖家提供合理的退货保证,那么你不妨一试。”    Johnny Perry,美国刀匠协会专栏作者,同时也是一个有23年经验的收藏家也同意这一点。“如果你只看过图片而没见过实物,那么最好和有信誉的卖家交易,而且要求退货保证。”他指出,“照片的质量可能会混淆产品的真实状况。”    《定制刀购买指南》的作者,暨中间商 Les Robertson 认为,对刀具知识的认知度是按图买刀的关键。“如果你对照片上的这把刀有足够的了解,比如曾见过实物,或同一厂商的其它产品,那么你看着图片的时候心里基本上就有个谱。所以购买前做足功课是必要的。”   2)不要只重视钢材  就某些用途来说,一些钢材比另一些要好。“要秉承木匠的哲学:干什么活,用什么工具,” Robertson 说,“当你选择一把刀的时候,你必须全面地评估它。”  “如果你要买把拿来用的刀,那么你就应该考虑它的钢材,以及你要用它来做什么,和自己磨刀的技术如何等问题。” Stidham 建议说,“当卖家告诉你这把刀用什么钢材的时候,你要多问几个问题。”包括这种钢材的 Rockwell 硬度,胚料的厚度,刀锋几何学设计,刀锋保持力如何,容不容易打磨以及为什么等等。   “对收藏家来说,任何钢材都没什么分别。” Perry 说,“如果你只是收藏,那么用这把刀的几率是非常低的。”2 D {  e. Q; b 3)只是拿着舒服并不够  有些刀的手柄,你拿着觉得非常称手,但是它可能因为太软,握着用久了会把手磨出水泡;而指槽常常被证明是弊大于利的设计。    “只有用一阵子,你才能真正确定一把刀是否称手,” Perry 补充道。“你知道自己要买刀来做什么,那么就能够确定哪些刀是你不会买的。” 1 ^3 u: @ Z) v# U C / }2  Robertson 说:“大多数人买刀的时候,都会拿起他们有兴趣的刀,做一下切割测试。他们通常能够立刻得出结论:好还是不好。然而,不久他们会发现原来手柄粗些或细些,长一点或短一点才称手。”   H+ i1 y/ E9 \ “刀会‘告诉’你它是否喜欢你,也让你知道自己是否喜欢它,” Stidham 微笑着说,“所以第一印象很重要。如果我握着一把刀觉得不舒服,那么我绝对不会买下它。 这是个诀窍。”    4)不要盲目 “跟风”  仅仅因为一把刀“热门”就买并不等于你买得值。“任何时候总是有什么在流行着的,” Perry 说,“而且不断有新的东西流行起来。人们追随流行,希望因此就能被社会认同。了解真正的自我,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Stidham 告诫顾客不要盲目跟随潮流。“许多收藏者都会买正在流行的东西,我刚开始做中间商的时候,也是这样。现在我也还有一些流行的东西,因为人们会想来交易。我想说的是,跟随自己的心意来买东西。如果你是投资的话,那么至少确定你买的热门货即使不能升值,你看到自己的收藏中有它也会觉得开心。”   “跟风现象总是存在着的,任何时候,都有人买下可能对自己来说不必须的定制刀,但对整个行业来说,这种现象是有利的。” Robertson 说。“如果你买流行产品,除非你恰好在它正热的时候购入并且出手,否则往往都不能保值。新手不适合在刀具上投资。首先你要做足功课,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很多人买东西凭情绪多过于审慎。”  }  5)不要被“大牌”误导 % w/ @( e F/ j' N 一把刀不会仅仅因为是某个“大牌”刀匠的作品就一定会保值甚至升值。   r' W5 H“我偏爱大牌刀匠的作品,除非那个刀匠病了或是身体出了问题而导致作品的品质下降,” Stidham 说,“它们通常比较好卖,投资它们更安全,就好像买蓝筹股。投资大,但安全系数也高。”   Perry 对此持有不同观点。“如果你买刀是来用的,可能就不那么关心名气问题。事实上,可能没名气对你来说更好。” 他认为,“但是作为收藏家,你却非收藏名牌货不可,因为收藏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刀匠的名气。”   Robertson 认为强调名牌的重要性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有些刀匠享有盛名,而且他们的作品品质始终名符其实;但也有一些刀匠在出名后就不再努力,导致水准下降。”- Z) W6 e!  6)不要对投资因素估计过高 6 r T5 s$ C, Q$ l 如果你买刀仅仅是为了投资,那么应该对回报持现实的态度。“有些刀会升值很快,但大多数不会有明显涨落,” Stidham 说,“如果你仅仅为了投资,那么建议你只购进名牌刀。”  X: } Robertson 仍然看好刀具收藏投资。“在刀具上投资,不等于说经来你能够靠这个安度晚年,而你可能投入50年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上。但是,如果一把刀能够带给你50年的快乐,那么它是否值得你投入?如果你买了5000元的刀,如果有天能够赚回5000元的回报,那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P' l2 I Perry 则对这种投资目的嗤之以鼻。“不要想着在收藏上投资,因为你八成会失望,”他警告说,“把你的投资放在股票上吧。只有单纯因为收藏而买刀,你才能真正享受其中的乐趣。”    7)避开炒作竞投 & ~8 n D) i h) o2 r6 d5 a“我总是被拍卖中的热点吸引,” Stidham 说,“我通常会说我不会出到那个价钱,然而当我看到我真地想要的东西,还是会去抢。对那些一般的货色,我就会定一个上限而且绝不超过。”  J6 t/ {. D+ a“你应该自己先定好价钱,” Robertson 建议,“如果你知道一把刀的行价是500,如果被竞投到550,那么就别买。还是那句老话,做好功课。你可以先给刀匠打电话咨询,或者查查这把刀的历史,确定它到底该值多少。”  E; p: r" S “在投标的时候,我也尽力控制自己,但确实不容易,” Perry 说着大笑起来。“我喜欢在竞投开始前先把所有东西都看一遍,然后为我感兴趣的东西定好出价上限。有时候竞争真是激烈,你会渴望获胜,把那把刀带回家。”   R8)绝不被强迫推销   “绝不要在压力下或者不情愿地买下东西,” Robertson 强调这一点,“我建议人们参加刀展的时候,第一天最好把所有钱都留在酒店房间里。可能你会因此错过买下某把刀的机会,但这样你就能逛完整个Show 场,不会漏掉什么。这是个不坏的主义。”  8 r( `& K J$ R: s “我不会理会销售者对我施压,” Perry 说,“他们喋喋不休的推销会让我走开。我不需要这种强迫的推销,如果是好产品,它们自己会推销自己。”  { “如果那把刀够特别,或者是你想要的,那么就走过去买下它,” Stidham 说,“但是如果不是,那么别给自己压力非买不可。”  6 ^- U8 N9 D F6 ]% V( {! m 9)不要忘记听取他人的意见  “听听他人的意见再决定的原则是很好的,” Robertson 说。“有时候,我会给顾客提供意见,但买不买由他们自己决定,毕竟这是他们的收藏,而不是我的。” $ h8 O*   q“听取他人意见的做法很可取,” Perry 认同,“如果我买之前需要别人的意见,我会先征求卖家的同意,然后再拿去问懂行的人。如果我问的人认为很好,我会决定买下。”   “要确定你拿刀去征求意见的人是值得信赖的,” Stidham 提醒说,“我知道有给意见的人故意混淆买家的思路,以图他们回到自己这里买东西。如果是这样,不但不好,反而有害。”  10)不要忽略退货保证 , ? M8 w3 U: { 在你买下一把刀之前,应该尽量向卖方要求合理的100%退货保证。“退货保证对拿到的刀有问题,或者发货错误等情况是个有利的解决方案。” Perry 说,“你可能会发现有一种是买卖双方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始的措施,被称为‘退货特权’,就是由发行商买回这件产品。”   1  Stidham 同意这一点,“如果理由正当,卖家应该乐意退钱。 ”    “我不是说你非要100%满意才买下一把刀,” Robertson 警告说,“定制刀具界的大多数人都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真的是有问题,退货是应该的。”, x2 m& n z9 Z. J1 ^$ X / C0   刺刀的传奇  作为一种冷兵器,它诞生于热兵器兴起的时代;它装载在热兵器的前端,一直是别人的嫁衣裳;不用时,它退居人后,深藏不露;一旦需要,它又会立刻锋芒毕露,闪耀凛凛光芒;数百年看来,它虽未受到重视,却一直在战场上,特别是在近战肉搏中叱咤风云--这就是刺刀。     为战争而生  刺刀,是装于单兵枪械前端用于刺杀的锋刃兵器。现代军用刺刀的发展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大约在1640年前后,刺刀作为滑膛枪手的自卫武器,创制于法国巴荣纳城。此后,欧许多国家都以该城的名称称呼刺刀。英文中的刺刀一词,就是法文Bayonnetts演变而来。但是,以现代的眼光看,这种刺刀造型更接近于阿拉伯男子的配剑。 当时,火药刚开始应用于战争。部队常以火枪步兵与长枪步兵为作战主力,其战术是以火枪兵配合长枪兵,一面射击、一面装填,一面以方阵缓慢前进。但当时的火绳燧发枪每次射击后,必须花上近2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再装填动作,到了短兵相接后,一次只能射击一发的火绳枪就用途有限了。而长枪步兵长达二米的长矛在近距离作战中也功能有限。更惨的是,当时的欧洲人毫无徒手搏击、格斗的技艺训练,完全靠蛮力。身高体壮战斗力就强,反之则弱,这样的混战无异于群兽相斗。而适于近战的指挥刀、佩剑,则因象征着身份一地位,只有军官才能拥有和使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便于携带、短小精悍的冷兵器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刺刀。刺刀的出现,使火枪步兵在最后一轮的齐射后,仍然可以用刺刀进行近距离肉搏。长枪步兵也可根据情况使用长矛或短刀进行贴身战斗。对指挥官而言,“上刺刀”的口令,就相当于冲锋的号令,是战斗进入最惨烈高潮的标志。 在刺刀的军事用途发展上,有一位贡献良多的人,他就是17世纪的一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他下令全国武装部队全面佩挂刺刀,并命令这样配备的部队出征丹麦、波兰与俄罗斯等国。尽管这位热衷改革武器的国王最后战死于征途中,但瑞典武装部队佩持刺刀的威武形象,已令整个欧洲眼前一亮。一时间,欧洲各国部队纷纷仿效,打铁业空前兴盛。刺刀改善了当时欧洲的战术,使战场上的血腥味空前扩大了。 M x+ X8 T" | Q. B& E, h& y  刺刀的演变     现代刺刀大都由刀体和刀柄两部分构成。在枪支上的固定部位也有两种:一种是在枪口附近折叠,不用时隐蔽在枪口下,使用时伸出;一种是可从枪上取下,装入刀鞘便于携带的分离式。从拿破仑时代开始,各国早期的步枪刺刀在都选择前者。这样刺刀通常较长,杀伤力也非常可观,对攻击型部队而言,十分实用。因此,时至今日,许多国家的作战部队仍然采取这种设计。我国的56式冲锋枪,就选择了刺刀隐蔽在枪口下的设计。 刺刀刀刃各类较多,按刀体开口可分为片形(刀形或剑形)和棱形(三棱或四棱)四种。按现代的标准而言,早期的刺刀其实应归类为突击刀或战斗匕首。它多呈剑形,且无刺刀座,刀长约30-60厘米,并有木质锥形刀柄,用于插入枪口。但一旦插入滑膛枪口,枪就不能射击;插得太紧,则不易拔出;若是太松,不是掉落,就是刺杀时无法从敌人身上拔出,留在敌人身上;而火枪的喇叭形枪口也不适合加装刺刀座。1688年后,这种弊端百出的刺刀逐渐被由法国陆军元帅、军事工程师沃邦研制的套在枪口外部的套筒式刺刀所取代。 17世纪末,在欧洲一些国家,刺刀已完全取代了长矛。长矛手便从欧洲军队编制中消失了,冷兵器退居到次要地位,从而引发了一场战略战术的大变革。为了一物多用,1750年以前就陆续出现了一些灵具其他功能(如匕处、钢锯、剪刀等)的多用途刺刀,后来又出现了靠弹簧卡榫固定在枪口侧方的刺刀。1855年起,这种刺刀成为许多军用步枪的制式刺刀。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步枪本身的自动化和战场上各种火力密度的增加,白刃战显著减少,刺刀的战斗作用和地位也随之下降。但是刺刀作为一种面对面的兵器,在军队中仍然不可或缺。当代军用刺刀的研制和发展趋势是,刀身较短,多采用分离式,更加强调多用性。 装在军用步枪上在贴身战斗中使用的刀子,虽然因为现代步枪火力的进步而逐渐没落,在实际战斗中使用的机会也很少,但是其仍然有心理上的效果。bayonet 这个名字据说来自于法国的 Bayonne,当年是刀剑的生产中心,而 bayonet 最早是机弩兵携带的小刀,大约在 17 世纪中叶开始使用。最早的是塞入式刺刀(plug bayonet),直接将刀柄插在枪膛口;这种用法的问题除了此时无法装弹或射击外,刺刀本身也很容易脱落;但是这种刺刀却一直沿用到 18 世纪初。另外在 17 世纪末叶出现了附环刺刀(ring bayonet),虽然可以装弹射击,但是这些环无法真正固定,刺刀很难着力。到了1703年左右,法国开始引进插座式刺刀(socket bayonet),套环套上枪管,再转半圈固定,刺刀固定的问题才得到初步解决由上而下依序是:塞入式刺刀 1680-1700,附环刺刀 1689-1702,插座式刺刀 1700,插座式刺刀 1883,短剑刺刀 1879,刀式刺刀 1907。 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步兵战术相当倚赖刺刀,所谓 hot fire and cold steel,指的就是大炮和刺刀。由于当时前装滑膛枪射程短、准确度差、装填又慢,必须以横队接近敌人至极近距离排放。而在这短距离下,可能还来不及装第二次弹药敌人就冲上来了。所以各国军队对刺刀训练都十分重视。美国独立战争初期,美军屡战屡败,除了训练上不如英军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刺刀和刺枪术训练。    早期的刺刀是尖刺型,适合刺而不适合砍劈。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刺刀流行短剑式,其长度甚至可以拿来手持砍劈,也有尖刺型,但是比较少。这时也有设计将刺刀直接变成枪支的一部份,平时摺合向后在枪管之下,或是枪身护木凹槽内,用时摺出固定。这种设计固然方便携带,但是刺刀就无法用作他途,士兵通常还要携带一把小刀作为日常工作活动之需。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步枪火力的增强,刺刀有逐渐没落的趋势。现代军队通常以类似求生刀或战斗刀的刀具取代短剑式刺刀,这类刀具通常有多种用途,除了当刺刀用之外,士兵日常使用更是方便顺手。 5 G' m8 b v/ q& W, v   血腥的使用   }& R   装载刺刀的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刺刀的研究和制造主要以是小的体力消耗来获取最大的效果为目的。 现代刺刀的刀体长约20-30厘米,大多带有血槽,以便刺入、拔出。一般说来,棱形刀体刚度好,格斗时不易弯典,且便于刺入,但其他用途少;而片装刀体刚度较差,格斗时容易侧弯,但刺入人体后可以人为地转动,扩大伤口,且从枪上取下后,能有多种用途。 从形状上,刺刀又可分为刀、剑、刺3大类。所谓刀,是指单刃平刀背的刺刀,通常在刀刃上加开血槽,使刀刃刺入人体组织后能释放血液,减轻刀身压力,方便拔刀。这了使刀具本身的功能更加丰富,刀背经常会加开锯齿,刀刃亦开孔,配合刀鞘成为剪线器,早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单发步枪所配发的刺刀就属于这种款式。美国的M9刺刀、英国的SA80刺刀等刺刀也采用类似设计。 刀刃的走向可分为顺同刀逆向刀两种。顺向刀指的是刺刀装上枪枝后刀刃向下者,除法国的FAMAS步枪外,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刺刀都是顺向刀。逆向刀指刺刀装上枪枝后刀刃朝上者。战斗中,顺向刀可以砍劈,而逆向刀可以挑杀。 另外,刀刃又可分为单锋刃(片刃)与双锋刃。单锋刃,即刀体断面为倒直角三角形,仅有一面刀体磨刃。单锋刃的加工比较简单,但由于有一面是完整平面,刺入人体后受压也较大。双锋刃,是指刀体断而为倒等腰三角形,刀体双面都打磨锋利,美国M9刺刀、英国SA80以及AK系列步枪的刺刀都是双锋刃刀。双锋刃刀,在打磨时需注意两边受力均匀,比较麻烦,但刺入人体的受压亦比单锋刃刀小。 剑,是指双刃刀或一又二分之一刃刀。第二欠世界大战后至1980年间的西方各国的刺刀,大都采用这种设计,如美式的M4、M5、M6、M7刺刀,F系列的FAL、FNC刺刀等。20世纪初,在军官与贵族、绅士可以画上等号的时代里,军官总是挂着一把打造精美的随身佩剑,以彰显身份,作战时也可用于杀敌。据中国古代的兵器谱记载:双锋开刃,或刃开双锋,体长3尺者为长剑;1尺以上、未足3尺者为短剑;未足1尺者,或曰匕首、或曰钢刺。剑形刺刀的优点在于刀身通常较为轻巧,且双面开刃,使用上较为便利,缺点是刀体变化与配合用途有限。 刺,一般分圆锥刺和三角锥刺两处。由于人体组织 自然压力对刺的进入影响甚微,所以,刺的设计是为了追求最大的杀伤效力。三角锥刺的三面都开辟血槽,可以使刺在人体组织的进出更加快速顺畅,使被刺中的敌人在最短时间内丧失攻击能力。目前大部分仍在服役的刺,长度都足以将两个成年男子对胸刺穿,其杀伤力之大可见一斑 刺刀发展简史  刺刀,已经历三个多世纪了,是谁首先把刀这种冷兵器结合到火器上,使冷热兵器浑成一体呢?这段历史已难以考查了。但是世人公认,1640年,法国一名叫马拉谢?戴?皮塞居的人,他别具慧眼,看到了步枪发射速度很慢,在弹药耗尽情况下,面对冲上来的敌人使枪来不及,匕首又短;只有束手待毙,于是他首创了刺刀。因皮塞居率部驻扎在法国东南部、濒临大西洋比斯开湾的巴荣纳城(Bayo)。刺刀(bayonet)一词成由该城而得名。  最早的刺刀是直形双刃,刃都长30厘米,锥形木柄也是30厘米,那时,刺刀不是装在枪管下,而是直接插入滑膛枪枪口内。这种武器一经问世,逐渐传播到整个欧洲,长矛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1647年,皮塞居率都为法国国王路易斯十四世夺取比利时伊普雷城时,将刺刀首次用于战场上。这时的刺刀是一种带有十字护手和木柄的钢匕首,由于锥形木柄直接插入枪口,故取名插入式刺刀。  插入式刺刀的不足之处是一旦将刺刀插入枪口,就无法开枪射击,若是插得太紧;就拔不下来;若是太松,或者掉下或者留在敌人身上。   尔后出现的活动环式刺刀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是在刺刀柄上装有两个活动配合环,配合环套在枪管四周,这样就不影响开枪射击了。   1697年到l703年间,欧洲诸国用紧密配合套筒刺刀取代活动环式射刀。套筒套在枪口后,由枪管上的销子定位,枪管则固定在套筒的槽内,刀刃呈三棱形。这种刺刀广泛流行于欧洲,使用了150年,时至今日仍能见到这种刺刀。  美国采用刺刀要晚得多,南北战争前,还允许士兵各择其好,或使用刺刀,或使用刀,或使用战斧。刺刀仅仅作为拚刺武器,已不适应战争的需要,因此,备种多功能刺刀应运础。1750年以后,出现了不同长度的单偏和双测片形刺刀,也可以作为刀使用,但这种刺刀装上后加重了膛口重量,所以主要配备在短步枪上;有的刺刀柄不是套筒,而是靠弹簧卡笋把刺刀连接到枪管的测凸起上,1855年起,这种刺刀成为众多军队短步枪的制式刺刀;有的刺刀刃仍有锯齿,可以充当工兵的工具;还有用于砍丛林灌木的砍刀式刺刀和挖掘壕沟的泥刀式刺刀等等。这个时期,折叠式刺刀、伸缩性刺刀也开始试验了。   随着现代步枪和各种武器的涌现,刺刀的地位日趋下降。刺刀变得越来越短,而且多半是多功用刺刀。例如,美国在二次大战中使用的刺刀,刀刃就比本世纪初的M1905式短l/3左右。# t6 }* P O x* W |1 @0 d9 s 现代刺刀刀长20厘米左右,有片形(刀形攻剑形)和棱形(三棱或四棱)两种,以前者居多,除少数平时折叠于枪管侧,战时伸出的固定式外,多数是可以卸下的分离式。漫长的历史中,刺刀的演变加此之缓慢,其中对于它的战术地位的争论不能说没有关系。  刺刀在不同时期地位是大相径庭的。在以单发武器一当时还是以滑膛枪为主要武器时,以及采用密集队形战术和肉搏的战斗中,刺刀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武器,它与枪械珠联壁合,各扬其长。在采用多发枪后,刺刀逊位,成为一种辅助武器,仅仅在弹药耗尽或者需要无声奇袭时才有" 用武之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刺刀还起着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有使用刺刀的例子,但大规模使用刺刀已不常见了。 - ?( e2 s: k D 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迄今,对于刺刀的作用,人们各执一见。有人认为战场上刺刀已无用途,他们引证战伤病例档案,大谈枪伤、破片伤的记载。的确,刺刀伤的记载是很少的,因为被刺刀刺中的往往是咽喉或胸膛等要害部位,即使对方不被当场毙命,也由于流血如注,来不及送往医院而死亡。  刺刀还是进攻战中击败敌人的最后一种武器,在敌人凭借防御工事负隅顽抗时,只有让刺刀上去"说话"。尽管对刺刀存废问题的争论还会能下去,尽管刺刀的雄风已失,但弃之确实很可惜;除了作为一种多功用工具外,战士装备刺刀至少在心理上有壮胆之感。不信,你可以看看,各国不是依然装备着刺刀吗  当今主要军队的刺刀  前苏联AKM式7.62毫米和AK74式5.45毫米突击步枪上的刺刀,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为有效刺刀,无论在设计、结构以及使用性能上都比较成功。该刺刀的刃都是用硬而且耐腐蚀的高级工具钢制成的。这种刺刀可以作为刀使用;通过刀背上的一个槽与刀鞘上的一个大而结实的驻笋互相配合,可以作为剪丝钳使用;刺刀柄和刀鞘是绝缘材抖制成的,剪高压线时可防电击;刀刃上有一段锯齿,可以锯重型材料。但这种刺刀刃部镀铬,寒光闪闪,容易反光而暴露目标。有人认为这种刺刀太钝,拼刺时除非靠步枪的整个重量,否则捅不入肌肉;但有人认为它不仅是作为武器使用,而是作为战场上经常遇到的切割铁丝,尤其是电线这样的金属而设计的。   美国M16A1或M16A2式5.56毫米自动步枪上的刺刀只能作拼刺武器使用。它除了刀柄部和刀鞘是复合材料外,其余全是金属,刀鞘的喉部和颈部也是钢的,尽管很结实,但易于腐蚀。   由美国查理斯?伯笛成设计的刺刀,是美国唯一的一种可以作为剪丝钳使用的刺刀。它通过刀与刀鞘的配合来达到剪切的目的。刀刃是不锈钢的,但未经磷光处理;握把银色易反光,冬天握持感到很凉。但这种刺刀很结实。西班牙已经制造这种刺刀,一些国家将它装在Ml6A1步枪上。   西德G3式7.63毫米自动步枪以及H&K公司的5.56毫米自动枪上的刺刀仅是作为一种刀使用,刀经磷化处理,刀鞘是塑料的。  由西德设计,装在M16A1式步抢上的刺刀,与荷兰60年代制造的斯通纳刺刀类似。北约组织的军队都采用它。但一些国家少量采购供试验。这种刺刀可剪切电线,切割刚性或金属材料。它虽不及苏联刺刀结实,但设计得当,很实用。  英国从50年代起至今仍在使用的LIA3和LlA4刺刀,是当前世界上最差的刺刀之一。刀柄太短,作为刀使用性能不好。刀与刀鞘是金属的,冬天嫌凉、又易腐蚀。   但是,英国皇家兵工厂新设计的一种刺刀颇有特色。这是一种多功能刺刀,能剪电线。带有锯木头的折叠锯;刀鞘中有油石,可供磨刀使用。刀柄和刀鞘结合后可用于开不同规格的瓶盖;刀刃部还有割断绳子的锯齿。有人批评这种刺刀大复杂;刀鞘上的驻笋大脆弱,易断裂,刀刃部未经磷化处理,灼灼反光  法国法玛斯5.56毫米突击步枪上的刺刀,早期的刀鞘是金属,易于生锈和腐蚀,现在改为塑料刀鞘,刀鞘上有固定卡笋便于将刺刀固定在刺刀鞘内,但两个环却使人感到不舒适。法国刺刀是刺刀和刀合一,比较实用,但缺少其它功能。   捷克M58式突击步枪上的刺刀是经磷化处理过的,作为刀使用它普普通通,毫无特点。刀柄是用浸渍木材和树脂造的,冬天握持不冷,但刀鞘是皮革的,易于收缩并受气候影响。 # D5 {6 A C, i 比利时FN公司为5.56毫米和7.62毫米步枪配备的刺刀是世界上广泛采用的刺刀之一;欧洲;非洲和南美洲许多国家采用。这种刺刀刀刃是半月形,顶部扁平,全金属结构,因此冬天不太实用。刀鞘有金属和塑料两种。这种刺刀除了拼刺外,既不能作刀又不能作剪切工具作用。   刀刃几何学  作者:Joe Talmadge(在名刀部翻译的基础上经斑竹重新编辑)Ln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IhZ7)  简介 欢迎阅读刀刃几何学 FAQ,我们的目的是向大家提供关于刀刃形状和打磨方面的使用知识,当你读完这篇FAQ之后,我希望你能够更好地回答一个问题:“我要用刀作某件工作,应该选择哪一种刀?”我们会从刀刃形状的一些常规特征开始,然后再讨论刀刃打磨方式,最后将它们归结在一起讨论特定的刀刃案例。在最后一个章节,我们会在前面内容的基础上对一些普遍的设计进行简要地分析。总之请记住一点:特性与刀刃形状一样重要。读完FAQ后,你应该能够学会依靠多个属性来选择刀,而不是仅仅靠刀刃形状。你会知道如果要做的是切片工作,就该选择一把凸腹弯刀,而不是凭感觉而被刀的外观所迷惑。LsM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II. 刀刃特性:e:  1、 刀腹 :,Yn  刀腹是指刀尖下面的弯凸的部分,也就是刀背横向的到刀锋的部分。有些刀这个部分不是弯凸的(象美式Tanto的刀),而有些刀整个都是弯的(象皮革工用的剥皮刀)。刀腹增强了切和砍的能力,根据被切对象材质的变化,刀腹角度设计也不断变化,使切砍更加得心应手。  如果切砍对你来说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一把刀腹设计合适的刀。然而有利则有弊,一般来说,刀腹凸度越大,刀尖的尖利度就越低,所以刀的切割能力越强,相应地穿刺能力越低。Emerson的Commander是一款经典的刀腹凸度很大的折刀,你可以看出它的刀尖就不怎么尖利。皮革工都用凸腹刀,因为切割是他们唯一的工作。F-S匕首是一款典型的刀腹狭窄的刀,有十分锋利的刀尖,但它的砍切力就不是很强。所以,你得轮换着用凸腹刀和尖刀,这当中有许多技巧,比如当一个设计师有很多适于切割的凸腹刀,他可以削短刀尖并加一个附刃来使它锋利一点。L2~I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UisiY;  2、复式弯刀腹:xUhZp  S形的刀腹被称为复式弯刀腹。Emerson 的 Commander就是典型的复式弯刀腹折刀,Darrel Ralph 的Krait的弯度相比要小一些。复式弯刀腹增大了刀锋长度和切割力量,更利于切砍工作,对大型砍刀(象Walter Brend做的一些刀)来说,这种几何造型是非常卓越的。"_X`   这种设计的缺点是打磨非常困难,要拿着它在一块大磨刀石上磨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些小型的专门打磨工具可以略略降低难度,但仍然非常困难。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La^UaW ~- v4 F, f$ w3、腹度与角度 :if  另一种设计可以在增加刀锋长度的同时避免增加打磨难度,这就是在刀刃和手柄间进行弧度处理。最典型的弧度被成为正弧度,即当刀背与地面平行时,刀锋是不平行的,其弧度从手柄起先向下,然后在转向上到刀尖。换句话说,刀锋的最低点低于手柄,从这一点起两边向上延升与手柄平齐,增加了刀锋的长度。Mad Dog ATKT是正弧刀的代表之作,BM Spike则是相反的反弧——从刀柄到刀尖是一条直线。通常正弧增加刀锋长度和刀腹凸度,而反弧则增加刀尖的锋利度。  另一种改变角度的方法是将手柄和刀刃都统一处理在同一个弧度中,是按人体功能学进行改进的设计。?t8%N  两种方法都夸大了刀的弧度使其利于砍、削和劈,增强性能。廓尔喀人的反曲刀擅长劈砍,ATKT具有的高超的砍/劈/切能力,以及AFCK优良的切割能力都是这种刀腹凸式弧度的功效。 f5V&   S在刀腹这部分常见的研磨方法有FLAT GROUND、HOLLOW GROUND和CHISEL GROUND。 FLAT GROUND就是平面打磨,是从刀尖往手柄的方向看去会呈现V字型,也就是刀背最厚,慢慢的削薄到刀锋。这样的好处是刀身能够维持良好的强度,减轻重量,刀锋角度也不会过大,比较锋利。 HOLLOW GROUND的刀腹微微凹陷,同样是减轻重量,但是强度会比FLAT GROUND弱。 CHISEL GROUND简单的说就是单面打磨,刀腹有一面是平的,刀锋角度很小,切割起来非常的方便,但是不适合劈砍,比较常见的就是日本厨房里面的料理用刀。=*$.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r5-  4、刀尖 :w$=E^  很明显地,刀尖是指刀用于刺的部分。和其他部分一样,刀尖的设计也是一种求取均衡的游戏。要获得很好的穿透性,就要求前端尽量尖锐细小,穿刺点小也就更锋利;但穿刺点减小后的缺点是前端越小相对也就越脆弱,容易折断。HYe  有一些设计,象匕首,其设计的目的就是刺,所以它们的尖端两面都细而锋利,尽量减少轮廓,并且两面开锋。而另一些设计,象皮革刀,却把刀尖设计得向上卷曲,这是因为其用途是切割,刀尖反而妨碍了工作。美式Tanto都有很强劲的刀尖,因为刀脊的最厚点离刀尖很近,即是说它虽然不能象匕首那样穿透柔软的目标,但其超级强大的刀尖可以刺进非常坚硬的物体,而这种硬度通常会令匕首折断。  有些小技巧可以使刀尖更强大(也降低穿刺力)或更锋利(也更脆弱),例如,刀尖的附刃就能够提高穿刺能力。 关于刀尖的另一个重要决择是其位置的安置,不同的位置造成不同的特性。有些刀的刀尖很低,几乎在刀锋上,例如日本风格的厨刀(Santuko)就是这样。这种刀适合剁食物与长片切削,刀尖低则最大程度增强了直刃的力度。而弯尖猎刀通常用于切割,所以需要凸出的刀腹,并将刀尖放得很高并向上弯。对刀尖可控性要求高的刀——猎人用来解剖猎物的刀具或防身刀——就要求刀尖与手在一条直线上,通常刀尖会低于刀脊。还有多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要求,象水滴型刀刃的凸曲设计,回型刀刃的凹曲设计,或是直线型刀刃等等。C_A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7  5、刀刃厚度 :?}  刀刃厚度对刀的强度与切割力影响很大。厚刀通常比较强壮,但薄刀往往刀锋更薄,也就更擅长切割。所以,刀刃厚度的选择和刀尖类型的选择一样,是一种均衡,均衡双方是强度和切割力。当刀刃厚度一定,此时打磨方式就能在细节上改变刀的品质。例如,对一把厚刀来说,可以选择凹式和凸式两种不同的打磨方式,因此虽然它的刀脊部分厚实有力,刀锋也能做到很薄很锋利。或者一把薄刀,用马刀式打磨可以使其刀锋异忽寻常的强壮。当然,打磨同时也会降低刀刃的厚度,例如,AG Russell Deerhunter是薄刀刃水平打磨的例子,它的切割能力非常引人注目,但重量太轻,用于砍劈则力度不够。_%b}(R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gs  6、刀锋厚度:(m  刀锋厚度又是一个强度与切割力的拉锯战。通常,刀锋越薄切割力越好,但刀锋也越脆弱易卷曲或裂口。相反地,越厚的刀锋越强壮,但切割性能也随之下降。刀刃形状,刀脊厚度和打磨类型都是决定刀锋厚度的要素。  刀锋厚度是唯一一个刀主可以轻易改变的特质(不是仅由制造者控制)。请记住,如果你不满意一把刀的表现,那么就没有理由继续保留其出厂时的刀锋形态。你可以作主改变它的形状,打磨出角度更低的刀锋角度等等。如果刀锋打磨得太薄,可能出现裂口,这个迹象提醒你应该把刀锋改厚一些。详细情况参见打磨FAQ。Zr>   e?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H9.1g  7、初斜面刀锋 :Wq e/ x k+ K, V# @ 通常一把刀有两个斜面,如你看到的,象KABAR,首先是从刀的中部到刀锋方向的斜面,称为初斜面;而另一个角度更大的,从初斜面出来形成真正的刀锋的斜面,称为次斜面。很多刀都有这种几何轮廓:平浅的初斜面与较陡峭的次斜面相连,使刀锋结实而锋利。然而,有些刀并没有形成刀锋的次斜面。斯堪迪那维亚风格刀具,象芬兰蒲克刀,就只有一个斜面,所以从表面上看,蒲克刀是马刀式打磨。但是,由于初斜面贯穿全刀并形成刀锋,所以其刀锋比双斜面刀锋薄而且更锋利,这就是蒲克刀锋利的原因。同样地,有些凿式打磨的刀也是由初斜面直接形成刀锋,它同时兼顾刀锋的厚度和锋利度。最流行的凿式打磨折刀之一,Benchmade的CQC7,其刀锋由次斜面形成,而大部分其他的凿式打磨刀都没有次斜面。dPe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x.uH  III. 刀刃打磨:o8!dpZ  1、凹式打磨:w1+c`C  凹式打磨在刀刃两面形成内凹的铲形角度,很多量产刀公司都使用这种打磨方式,因为其加工机械容易设计,但很多手工刀匠也使用这个方法打磨。它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造成非常薄的刀锋,利于切割。而缺点是刀锋越薄越脆弱。凹式打磨的刀锋在用力过大时会裂口或翻卷。另外,凹式打磨刀锋不能用来穿刺,因为它靠近刀脊部分非线形增厚,无法深刺。~$A)  对以切割为第一位且不需切入太深的刀具设计来说,这种打磨方式是最好的选择。很多猎刀都选用它,因为野外猎用刀需要有杰出的切片能力来分开猎物。不幸的是,如果你不小心撞到骨头,那刀锋就会裂口,因此水平式打磨也用得很普遍。凹式打磨刀具的另一个优点,是易于打磨,至少刚开始来说是这样。很多凹式打磨初次打磨时稍微磨一下就出锋,很容易就磨得很锋利,但之后遇到非线形厚度部分就渐渐变得困难了。Rr@/JQ  推刨和直剃刀通常都用凹式打磨。~SA)!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rb ' O: e6 ` b$ N [- G2、凿式打磨 凿式打磨只打磨刀锋的一面,因此只在打磨面磨出斜面,而另一面就完全是平的。其生产比较容易(制造者只需要打磨一面即可),使用中打磨也比较容易(只磨一面)。由于其单斜面设计,因此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非常锋利的打磨方式。通常双面打磨的刀是两面各磨20度角,总合是40度角,而凿式打磨通常磨出30度角,所以更薄也更锋利。由于凿式打磨的不对称设计,使其切口使弧形的,因此不利于精细的切割工作。%vLG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n,  3、马刀式打磨 :8BQ  马刀式打磨的刀锋是一种非常强壮的刀锋形式,斜面从刀刃中部开始,向刀锋方向水平展开。其形成的刀锋非常强劲有力,适合劈砍和其他重型用途。但是刀锋也相对较厚,不适用在切割工作中。马刀式打磨在很多军用设计中被使用,象兰德尔1号和KABAR。YH3L;F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YF,i  4、水平式打磨 :^OQ;  水平式打磨尽可能地兼顾刀锋的锋利和坚固这两方面,同时保留强壮厚实的刀脊。打磨手法从刀脊到刀锋完全是水平式的,属于比较困难的一种打磨方式,因为要打磨去掉很多钢材。然而,最后完成的刀锋却相当锋利,切割力很好,因为斜面是水平的,所以刀锋后方有更多支持,远比凹式打磨坚固。水平式打磨不如马刀式打磨坚固,但比马刀式打磨锋利。 Z@k\  水平式打磨的刀锋擅长刺、切和劈。凹式打磨刀锋的轮廓变化是非线形的曲面;马刀式打磨虽然是线形变化,但变化幅度非常急促而陡峭;水平式打磨的变化却是线形的,平缓而稳定。厨刀通常会选择水平式打磨,因为剁/切食物的动作都需要用刀锋推进食物,然后穿过它,水平式打磨的刀锋兼顾锋利与坚固的特性正适合这种操作,虽然这种兼顾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每一方面的杰出性。[Mdw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1'("R  5、凸式打磨:I)(RH  凸式打磨也被称为MORAN式打磨,因为是Bill Moran最早采用。它名符其实,打磨弧度从刀脊至是一条外凸的弧线,由于没有次斜面,而只有两条相交的弧线来形成刀锋,所以刀尖可以做得非常锋利,同时凸出的弧线令刀锋厚度向后非线形地增大,使刀锋后方也有相当多的钢材,形成一种坚固的刀锋形式,虽然不及水平式打磨刀锋那么锋利,但胜在坚固。凸式打磨的制作是在水平形打磨器上完成,因此这种打磨方式的缺点就是使用者如果没有水平形打磨器以后就很难磨到刀锋。(7 J) v4 ?/ D ?) x; V9 Z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tVm" k4 J D* M8 t v B' d1 a 6、双重打磨增强型 TANTO :T=  美式 TANTO刀刃,象Cold Steel的一些产品,都呈现出复合式的打磨。比如在刀面上是水平式打磨之后突然加上凹式打磨,用来增强刀锋的锋利度;而沿刀脊向前到刀尖却又陡然切换成水平式打磨,使刀尖保持有当然,加强式的刀锋前部也非常强劲,只是穿透力就略逊一筹。U   F 开心 2005-07-07 23:12  IV. 刀刃的各种形状及长处::ylk09  1、回形刀尖(CLIP POINT) :_?*7]k7 s; I1 h R: C# q 回形刀尖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模式,也被使用得最普遍,从著名的BUCK 110折刀到 Randall #1战斗刀,到大多数的 Bowies猎刀都使用这种刀尖。其特点是在刀尖顶部有凹入或直的切锋(“回锋”),使刀尖更加锋利,但同时也降低了控制力。回型刀尖的刀刃通常都有较长的刀腹。由于刀尖顶也可以使用,并且非常锋利,加上刀腹的优秀的切割砍削能力,使这种刀刃被日用刀、战斗刀、军用刀和猎刀等领域广泛地采用。PF[S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h)U}  2、水滴形刀尖(DROP POINT)   水滴形刀尖是另一种非常全面的刀尖形式,它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种刀具中,尤其以猎刀最为普遍。其特点是从刀脊起以一条凸出的弧线来降低刀尖位置(象水滴般下垂),使刀尖具有非常优秀的可控性,并保留了很大的强度。大多数水滴形刀尖都与较长的刀腹相配衬。优秀的可控性使这种刀尖成为猎刀设计的首选,因为在解剖猎物时刀尖的可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要求,而长长的刀腹也使其具有很好的切割披削能力。水滴刀尖在日用刀和战斗刀中也被经常用到,因为其强劲坚固的刀尖可以胜任很多重型工作,虽然它不及回形刀尖锋利。[__ 9/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3、美式与凿式打磨式(TANTO):I!z  Cold Steel最普遍采用的是美式Tanto刀尖,双重打磨使直型刀刃具有锋利的刀锋和强劲的刀尖。其特点是刀尖与刀脊在一条直线上,而刀尖前锋与长长的刀锋形成一个锋利的角,称为“次刀尖”。刀刃通常是双重打磨:刀锋用凹式打磨,前锋用水平式打磨。  这种类型的刀尖极其强劲有力,因为其厚实的刀脊一直保持厚度到距离刀尖非常近的地方,并直接延伸成为刀尖,使刀尖后部保留了大量钢材,在维持很高的穿透力的同时,也惊人地强劲,能够刺进非常坚硬的材料中。但这种刀尖的控制性不如水滴形和回形刀尖。}s}Q8k5 x2 L m9 d# d9 m 凹式打磨的直刃刀锋非常非常锋利,由于没有凸出的刀腹,所以切割能力不怎么样,但这也往往不会成为它的主要用途。对重型工作来说,强劲的刀尖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正是此种刀尖的擅长,而对那些不需要用刀腹才能完成的切割工作来说,其锋利的直锋表现出色。由于其附刃增强了劈砍的能力,所以虽然是非凸腹刀,也同样能很好地应付劈砍工作。  今时今日的热潮是凿式打磨TANTO,这种刀通常具有基本的美式TANTO的形状,还常常带有顶尖回锋,但它是单面打磨的,通常是马刀式打磨(而不是Cold Steel普遍采用的双重打磨)。很多凿式打磨Tanto都是单斜面,没有次斜面,所以刀锋非常锋利。除了没有刀腹之外,其非对称式的打磨也使这种刀锋不适合直切,所以它通常不适用于日用刀具。因为其刀锋非常薄,所以用来切薄片很在行,但是由于刀锋很短,切割时很快就到达刀脊的全厚,所以深度切割的表现就差强人意。!=  在这里我没有讨论传统的日本式TANTO形,因为其在现代刀具设计中已经不常见了。 ev8)w 8 z! l e" p; q( Q?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rK+>  4、羊脚式:+8!  说实话,羊脚式刀刃不能说是有刀尖的,刀脊面以曲线与刀锋相交,目的在于提供可观的切割能力同时最大程度避免刀尖带来的意外损害。例如,当一个急救人员要从车祸现场将伤者从事故车辆中解救出来,他需要在用刀割断安全带的同时不会刺伤伤者。同时,这种刀刃在水手刀中也被广泛采用,至于原因就众说纷纭。可能是因为水手不想在拔刀的时候刺坏帆布,或者说得更远一点,水手们认为带尖刀的话最后会用来彼此伤害,信不信由你罢。wLN   日本式厨刀(Santuko),也近似于这种形状,然而其刀腹曲线更加细致。因为它没有用到刀尖的必要,所以就最大限度地降低刀尖来延长直刃长度。 Ig"\To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P"e/  5、匕首形 :oVAK%  匕首形刀刃是用来穿刺柔软目标的最佳选择,其锥形外形提供了非常细小和锋利的刀尖,能够轻松地深刺入柔软的目标。但是,它也比较脆弱,如果目标较硬的话,就很容易折断刀尖。匕首形刀刃通常两面开锋来减少体积,并使刀刃两面都可以用来切割。匕首刃通常都只有很小或根本没有刀腹,而以相对直线的轮廓构成刀尖,由于从刀柄到刀尖的弧线略有差别,所以我们所见到匕首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从几何学上说,没有刀腹或形成刀锋的角度陡峭的刀,通常不擅长切割和劈砍。9i%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l{  6、矛式尖 :/m*bC   }! \“真正的”矛式刀尖可以在长矛上看到——矛尖在矛刃的正中,两面开锋,但被描述成“矛式刀尖”的刀尖实际上是水滴式刀尖的一个特例。指水滴式的刀尖从刀脊起只是微微下降的款式,其刀尖刚好处于刀刃的正中,可控性极佳,且刀尖非常坚固(但如果不是双面开锋的话就很钝),而因为刀尖位置低,所以刀腹弧度也比较小。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7、上拖式刀尖 ::H  上拖式刀尖的刀尖位置很高甚至高过刀脊水平线,并且有一个非常大而长的凸式刀腹。延长刀腹是这种设计的目的,因此常被用在以切割为主要用途的刀具设计中,象剥皮刀就普遍使用,因为刀腹使切割变得轻松自如。刀尖很高以避开切割线,所以不适合穿刺,有些上拖式刀的刀尖甚至是没有用的。;Np%U   c?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8、钩刃   Z钩刃的刀锋曲线是内凹的,这种设计传统上被用于园艺刀具中居多,也被日用刀采用。用来切薄片时,被切物体被放置在靠近手柄一端,然后向后拉动刀身,刀刃曲线从靠尖部分切入物体,切割表现非常优秀。也可以用刀尖刺入被切物体,然后向后拉动刀身,功能也是一样的。如果能将被切物体准确地放在“焦点”上,那么这种刀的砍切能力是相当惊人的,即要求被切物体的直径要小于刀刃的宽度。所以钩刃刀常用于修剪树枝,而不是切西红柿。f2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1E,vl   钢材与刀刃几何学:b`<  刀刃几何轮廓是否受所用钢材的影响呢?答案是间接地。从理论上说,刀刃的几何构成是由用途确定的,而钢材选择也必须适合于此用途。这不是说有什么明确的结论说哪种刀就得用哪种钢材——恰恰相反,对某一种刀来说,往往有很多不同的钢材适用。但是理解刀刃几何轮廓与钢材的强点和弱点,有助于你选择符合期望的组合。tYiDe,  从刀刃几何学来说,我们通常在切割能力与坚固程度之间进行取舍,而从钢材来说,我们要作取舍的是坚固性与刀锋保持力与抗锈能力,还有可达到的锋利程度等多个方面。}  对海水用潜水刀,我们可能会选择低碳不锈钢(通常抗锈能力很强的不锈钢含碳量都非常低)而不是高碳钢或碳钢。而对弯刀,出于经济和用途考虑,我们通常会选择一种非高碳碳钢:因为非高碳碳钢相对较便宜,且容易加工;而由于弯刀刀刃较薄,所以用比较坚韧结实的碳钢,还易于打磨。c"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VI. 综合考虑:"JG1KV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特性、打磨方式和形状,还有它们各自的优劣。如果你已经了解了这些知识,就可以开始看看怎样将它们混合在一起,按你的要求确定刀的最后设计。例如,你可能想要Tanto,但又希望牺牲些刀尖力量来换取控制性和穿透力。当你读完这篇FAQ,你就知道你可以将刀尖加入回性处理(增强可控制能力),并通过增加附刃来削薄刀刃(加强穿透能力),这正与Benchmade设计Stryker的思路大同小异。或者,你希望你的Tanto刀刃劈切能力更强,就可以把改变直锋,加入微微外凸的刀腹,这又是Microtech设计Tanto SOCOM的思路一致了。通过混合-拼贴法,我们能够增强设计的优势,或稍稍牺牲某些优势来弥补其他的不足。/*'4a  记住了这个要点,就让我们用一些流行的刀具设计来作个简单的测验,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发现设计师选择这种设计的原因。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1w%  1、战术/日用刀具 :? b) s7 Q& c. K K0 `6 T# x (1)、海军陆战队的KABAR战术/日用刀是一款经典设计,回形刀尖,开附刃,使刀尖非常锋利,穿刺时也易于控制。大部分回形刀尖款式都有很好的刀腹,利于切割。这些设计都使这款刀既适合战斗,也适合日用。打磨方式选择马刀式打磨,使刀锋非常坚固,但也降低了切割能力(与水平式打磨相比)。从理论上说,之所以用马刀式打磨是因为该刀多被用于象挖掘、砍劈等重型的用途中,至少马刀式打磨比水平式打磨容易恢复,这一点在野外使用时非常重要。 5_/% k' e$ j B$ C3 Y* m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VV-  (2)、STRIDER 美国海豹突击队员非常喜欢的刀厂,这个刀厂出品的刀具被广泛应用于军队、警察等专业领域。STRIDER的刀硬度极高,韧性绝对让人瞠目结舌。把刀固定好,即使100公斤的人站在刀上面也不会折断,这是令其他普通刀具望尘莫及的。{  (3)、Mad Dog ATAK则选择了不同的设计思路,以厚实的刀脊加水平式打磨,但保持了回形刀尖。水平式打磨使其刀锋切割能力超过KABAR,而厚实的刀脊适用在重型用途时的(以不同的热处理方式加工)。正弧角刀腹加强了劈砍能力,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各种表现优秀的标准战术/日用刀都比较昂贵,而以其不同特征各领风骚。%^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2、野外刀具 :78BZ  野外刀具通常都非常大型,长度至少在8英寸以上。它们几乎都采用水平式打磨,具有很好的刀锋。其用途主要是野外的各种工作,如砍树枝、劈柴、准备食物等等。水平式打磨使其具有很好的表现,而常用回形或水滴形刀尖则保证了必要的刀尖控制性。其尺寸和重量都对劈砍工作有帮助。DSyti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3、三款折刀:p"\  人们对战术折刀的狂热使很多马刀式打磨的折刀诞生,因其更强调力量而不是切割能力。但仍然有一些折刀被测试具有很好的切割能力。 GZ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1<  (1)、Sebenza(Chris Reeve经典之作)选用直式回形刀尖,控制性非常出色,并有较长的刀腹。高度的凹式打磨带来极薄的刀锋,适合推式切割和切片。 z"9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kbis  (2)、AFCK为马刀式打磨,但其表现仍然很可观。由于其刀刃本身较薄,所以虽然是马刀式打磨仍然不影响刀锋锋利。另外,刀刃与手柄的角度处理使其更适合于劈砍。直式回形刀尖锋利且易于控制。 2J=i!Z)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RbxlZ  这两款折刀的设计者具有不同的设计选择,但都创造出了杰作,实现了最主要的意图——有效的刀尖和薄利的刀锋——虽然其设计思路是不一样的。 Bc%mSV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0qySc  (3)、Microtech 的 Tanto 款SOCOM是另一个值得参考的设计。从表面上看,它是美式Tanto,但是设计师对其作了大量的改动。首先,为了加强刀尖控制性,刀尖作了细微的回形处理,并使刀刃和手柄形成一个角度——这两个改动使刀尖向内,加强了可控制性。而为使刀尖更利于穿刺,前斜面与刀尖的角度被改得比常见设计要小得多。正常的直锋略作曲线处理,与低角度前锋组合,使次刀尖并不是非常锋利。所以这是带一点刀腹的Tanto,再加上刃-柄角度,利于劈切。最后,在刀脊上以Microtech打磨打磨出附刃,到靠近刀尖的地方消失,使刀尖具有完整的宽度,保持坚固,并减轻了刀脊的重量(也更加美观)。 个人比较喜欢Microtech 的LCC D/A 。oE9?_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0!H   4、猎刀: ljh?  A.G. Russell的Deerhunter(猎鹿刀)使用水滴刀尖,水平式打磨,提供薄利的刀锋和完美的切割能力。为了更大限度提高其几何特性,其刀脊厚度小于0.125英寸,使整把刀都异忽寻常的薄,结果是这把刀虽然不是穿刺的好选择,但绝对是切片和推式切割的首选。S9S2^p  ?北京杂谈 -- 北京杂谈  ( gi  5、手工折刀 :FP 5  为了出示更多的组合变化,我将向大家介绍一款我自己设计,请Allen Elishewitz打造的手工折刀。Tanto刀刃,凿式打磨,靠近刀尖部分采用水平式打磨,而直刀锋则用凹式打磨。然而,这把刀却不是全Tanto的,而是水滴式刀尖,所以它既有Tanto顶锋的坚固性,又兼备水滴刀尖的有用的刀腹,同时也具备很好的控制性。另外,刀尖带附刃,加强穿透力。简单来说,我们取Tanto的超强有力刀尖,但将它打磨成象水滴形这种更有用的形状,再改变其斜面增强穿透力。这就是变调中取得的和谐  c热处理  材料:5160 (弹簧钢) ; R* q m! f; |- d& `  一种很普遍的高端钢材,主要是一种简单的弹簧钢加入铬来增强硬度,具有很好的打磨度。但其更广为人知的是杰出的坚韧性(象L-6一样)。通常被用于制造剑类(硬度低于50s RC)和使用强度大的刀具(最高硬度大于60s RC)。    800度油淬,250度回火,保温几分钟,回火250度,保温几分钟意思是,如果你有热处理炉,达到250度时控制在这个温度,过几分钟后即可开炉.用土炉子时估计到250度左右了,把刀夹出迅速插入热煤灰堆几分钟即可完成回火.水冷,弹簧钢空冷有回火脆性,所以要水冷.没有高温计热处理炉,目测火色估温度. 淬火后尺寸没变化,表面会有些轻微脱炭,不过没关系,研磨过后脱炭层就会被磨掉,弹簧钢都应该用油淬,可以达到60度或者再高一点,但是那样子落到地上或者用手掰都会断。 油的冷却速度在工件温度200-300度跟水比肯定是不够,但是可以有效防止开裂。而且弹簧钢的淬透性很好,如果坚持用弹簧钢做刀,那么还是用油淬比较合适。  D; B/ @# r 52100(GCR15)轴承钢  52100是一种滚轴钢材,只被锻工们使用。它和5160很近似,(但52100约含有 1% 碳,而5160 约含有0.60%碳),比5160的打磨度好, 但不如5160坚韧。常被用于制造猎刀和其他打磨度要求高而坚韧度要求不似5160那么高的刀具。   轴承钢做刀不错,都能做砍刀了。回火的时候温度低一点就可以,200多度应该比较合适. 1   GCR15球化退火工艺:加热到790-810度.保温.2-4小时.等温700-720度.保温.1-3小时,随炉冷至500度出炉空冷  淬火温度850.C.油淬  回火温度240.C 保温90-120分钟.硬度HRC59。 还有一种是  52100处理方法(青面兽版)  b* V3 z 淬火(盐浴)650-700度预热 8分钟 再加热到850-860度 保温8-9分钟后 油淬 回火 160-180度 8小时    D-2(cr12mo1v~cr12mov)  D-2 有时被叫作“半不锈钢”,含铬量较高(12%),但不到不锈钢的程度。它比上面提到的碳钢的(52100,5160)抗锈性都好,也有很优秀的打磨度,但坚韧度不如前述碳钢,也不能达到完美的表面处理度。Bob Dozier 爱用D-2。金属机械加工用之耐磨工具钢材D2, 属风硬钢 (Air-Hardening steel) ; 被广泛应用砍伐刀或猎刀次制作, 含碳量高达1.5%, 含铬量亦高达11.5%, 经热处理後可达HRc60之硬度, 但相对地廷展性(韧性)较弱, 耐锈能力亦不甚佳, 钢材表面亦难作镜面磨光处理。  煅打后应该再要退火才行,要不会很硬  Cr12Mo1V1 850-870度 保温2-3小时 每小时降温<30度到740-760保温4-6小时,每小时降温<30度到550出炉,空冷,这是退火,退火后很软,钻头就可以钻得。   第一次预400-500 第2次预热820 到1000-1020 用油/水/或者盐浴.950度油淬不错  回火温度200-250 硬度60-63,320-350 硬度56-59 回火2-3次,这东西很好用D2别空淬,会很脆。  m4 P0 r T10(1095)/T8:   特10用水淬!用油是淬不起来的!没有温度计!烧到橘红色,用普通煤炉不行!加热不均匀,温度也达不到要求!一定要用普通煤炉也可以!!不过你要加个煤炉,关键你刀尺寸问题也许会有限制。6 u i" t# ^# X B T8正火后球化退火,然后780--800度水淬,150--170度回火." ?;  锉刀   退火:放煤气炉上面烧到红色,然后关掉炉子,把刀子放在炉子上冷却,或者空气冷却也可以。退火以后硬度在30多,因为并不是完全的退火(有点接近正火)。  淬火:放煤气炉上面烧到亮红色(稍微有点泛白),然后迅速拿出,刀尖向下垂直插入油中,保持一段时间,取出,然后迅速回火.可以只进行刀刃部分的淬火,局部热处理,也算是烧刃,但不是真正意义的覆土烧刃。局部淬火韧性更好。   回火:炉子开小火焰,锉刀不要离火焰太近,最好是用砂纸将刚淬火后的刀子磨出一些金属本色,在回火的时候掌握不要让刀子变蓝色就可以,回火时间一般做10分钟  锉刀做的刀,硬度够了,保持性能我感觉一般,打磨性能也不是很好,韧性如果能做好热处理也还不错 材料:440 A - 440 B - 440C(9Cr18Mo)   含碳量和硬度由A-B-C逐次增加(A-0.75%,B-0.9%,C-1.2%)。 440C 是一种很优秀的高端不锈钢,硬度通常达到56-58 Rc。这三种钢材的抗锈能力都不错,440A最好,而440C相比最低。SOG SEAL 2000用的是440A,Randall 用440B 来生产他们的不锈钢刀具。 440C 用的非常普遍,可能是第二最常用的不锈钢(仅次于ATS-34)。如果你的刀标有“440”,那么它很可能比440A便宜;如果厂商用更贵的440C,他们会很愿意宣传这一点。普遍感觉440A对于日常使用来说刚刚好,尤其是经过优质热处理的440A(我们听说SOG的440A热处理很受好评,不知道他们请谁来做这个)。440B更加结实,而440C是优秀  有关440C热处理  440C热处理的最终成分为马氏体晶像组织。具有高硬度和较好的韧性。控制回火温度可以得到不同的硬度。回火温度越高,硬度越低,同时韧性就越高;反之回火温度低,可以得到高的硬度,不过韧性就越低,刀具断裂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如果太低,就起不了回火的目的,刀不久就会产生裂纹了。  下面根据刀友们不同的加工条件列出了三种不同的加工工艺供大家选择  `第一种  完全退火:温 度880-900度,时间1-2小时,冷却介质炉 冷  不完全退火:温 度730-790度,时 间2-6小时,冷却介质空气  淬 火:温 度1010-1050度,时间:电炉加热0.3--2mm10分,2.1--5mm15分,5.1--10mm20分.盐浴加热0.3--2mm2分,2.1--5mm4分5.1--10mm6分,冷却介质油  回火:温度200-250度,时间1-2小时,冷却介质空气  为防止表面脱碳,一般应在带保护气氛的电炉加热,最好是真空炉。淬火回火后需要进行机加工的允许在盐浴中加热。(推荐最好用电炉加热)此种工艺比较简单,热处理厂都能进行。  8   第二种  此种工艺为比较精密的得加工方法了。用于量具厂加工量规,千分尺一类的精密量具,同样适合刀具加工了。   流程为: 清洗---〉淬火---〉回火---〉清洗---〉矫直---〉稳定化处理   淬火(真空炉):清洗工件后送入1050-1060度的炉中,保温40分钟(真空度13.33-1.33Pa)。通氮冷却。  回火:在电炉中加热到200-250度,保温4小时。5 y" m f7 I. X1 y 稳定化处理:在电炉中加热到180-200度,保温4小时。 2 _3 p2 e }  {. } 第三种  此种工艺是在第二种的基础上加低温深冷处理。就是在淬火后在通氮冷却到室温后,立即将工件放入冷处理炉中,缓慢通入液氮,缓慢冷却到-196度。这样的目的是让工件尽可能多的转换为马氏体结晶,一提高工件的韧性和使用寿命,工业中的冷冲模具经深冷寿命提高3-4倍。此种工艺也是国外刀具制造的神秘的“深冷处理”,不过如此哈!当然,经深冷的刀具硬度和韧性都很优异。要找到有条件的热处理厂很重要了,一般要专业的热处理厂和量具刃具厂才有这样的工艺设备。深冷处理后的9Cr18Mo韧性会下降.另外,深冷处理要逐步降温和回升,并且要尽快回火.可以用干冰来代替液氮,当然效果也会差些  C [附上观色识温!!  大体是,在600度左右开始稍微显现红色   700度橘红)  800度红 2   900度红色泛黄   1000度红色泛白   z冷钢老板谈如何识别不好的刀  原文来自冷钢网站,只翻译部分.看完之后,对巴克刀的一点好感都消失了.更后悔以前买的什么仿刀.一把好有很多要素,不良厂商会在各方面偷工减料,欺骗误导消费者  钢材  形成刀身和柄舌的钢材是一把刀的关键。不良厂商降低成本的最好方法就是使用廉价钢材。第一是300系列不锈钢。由于此种钢的高含铬量,而大量用于厨房用刀和潜水刀等对防锈要求很高的场合。这种钢在对付硬一些的东西时毫无用处。  第二是日本产的420j2。它的含碳量低,硬度不会超过53Rc。刃口无法达到剃毛的程度,锋利度也只能保持几分钟。把刀固定在台钳上用单手就可以把它拉弯。  第三是425M。这种钢因为又软又好加工而大受欢迎。5 p0 L" L f5 Z 有的厂家干脆不说用了什么钢材,比如说是“外科手术用钢”。这种刀绝对只是一块废物。 柄舌  很多刀号称是全柄舌刀柄,其实根本不是。不良厂商降低成本的另一方法就是使用很短的柄舌或者是象老鼠尾巴一样的细长柄舌,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的钢材用量和价格加工费用。   热处理  不良厂商降低成本的又一方法就是根本就不热处理。就算是做了热处理,也故意处理得硬度很低<53Rc,这样可以很方便地加工,而且对打磨机、工具、砂带的磨损量很小。 6 |( g+ \; p d7 n( |+ _ Y另一种可恶的是处理的硬度误差很大。这说明厂家对硬度的重要性根本不知。刀的硬度哪怕差1Rc,也会对刀子的强度和韧性造成极大的影响。每种钢材都有一个最佳的硬度值,而且不允许很大的偏差。如果看到厂家说他的刀子硬度在Rc58-62之间,那就绝对不能买。  打磨  好的硬的钢材是很难进行石洗或者镜面打磨的。它会很快磨损砂轮,损坏工具,而且要花费大量的人力,需要巨大的耐心。因此低质量的刀都不会采用石洗或者镜面打磨,而是采用廉价的喷砂处理,然后称之为高科技处理而卖出高价。  现在流行的凿式打磨其实只是厂家用于减少打磨成本的方法,因为只需打磨一面,而且打磨量也很少。而打磨出来的凿式刃根本就不实用。刀刃切入物体时,刃口的两边将物体挤开,而凿式刃只有一边挤开物体,阻力增加很多。用凿式刃很难控制切割线,而会歪歪扭扭。拿一把凿式刃的折刀割一下子就可以感觉到了。  }# p: h" o7 q 护手和柄突  第一种不良方法是用廉价但容易破碎的锌合金来代替铜或者不锈钢来做护手和柄突。  第二种不良方法是节省装配费用。某些台湾刀的护手和刀身之间间隙极大。  第二种不良方法是将护手和柄突镀上厚厚的一层铬,让人觉得很高质量和昂贵其实里面只是廉价的锌合金。  手柄  一些厂家用廉价的一体成型的ABS塑料手柄,也有用廉价的橡胶来冒充Kraton。这些手柄的防滑、防震跟真正的Kraton手柄有着天壤之别。  锁定装置   V折刀最重要的就是锁定装置,它关系到用刀的安全。而且锁定不牢的折刀也无法使用。一些厂家不断宣传他的锁定装置是所谓高科技、革命性产品,其实这些折刀的连40磅都无法承受。他们根本就不敢对他们的折刀进行测试。  刀具生產商 簡介   AITOR 著名西班牙多用途叢林刀   MAR 美藉華人名刀匠馬國森,品質上乘   Benchmade 蝴蝶牌 - 多個美國警察部門採用之軍警摺刀  Boker -德國製摺刀、直刀   BUCK-前 M9 刺刀官方指定生產商  BUSSE COMBAT- 生产堅固耐用之叢林刀  Camillus -1876年開始製造及生產之美國軍刀廠   Chris Reeve –高品质的軍刀  Cold Steel -美國著名的猎刀、斗刀 、折刀生产厂   EEMERSON –著名的搏击折刀厂商  FireStone -美國著名虎頭刀廠 2 C" A2 U X% j FISKARS-北欧著名的刀厂  GERBER- 美国的大刀厂,被FISKARS收购,品种较全,有摺刀、直刀、軍刀、多用工具刀等   HANWEI ----国际刀具业公认的中国最好的刀厂,古典式刀剑最为著名 8 L/ e, H I& m" \ KA-BAR 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韓越戰時使用之軍刀及搏擊刀   KERSHAW ---质量不错的刀厂  LEATHERMAN TOOL生产多用组合工具刀的专业厂 + \* { Y5 Z/ HMasters Of Defense 著名的搏击折刀厂商   Microtech 美國著名搏击折刀厂商,美特種部隊採用軍刀   MISSION 美國海豹部隊指定選用鈦金屬刀之一 8   Ontario 美國歷史悠久刀廠,專門生產海陸空軍刀   Richartz 超過一百年歷史之德國刀廠,專營高質量萬用小刀 8 S) V- G! Q S9 [; GSOG 多元化刀廠,包括直刀、摺刀、工具鉗... 6 C5 R' C Z5 }3 VSpyderco 軍警摺刀   STRIDER KNIVES 海豹部隊特戰刀,多用降落伞绳柄 5 `7 @7 f q/ H2 Y& fTIMBERLINE 美國海豹部隊指定選用鈦金屬刀之一 & g2 a _5 C" J3 vUnited 設計生產超過五百產品,著名設計有藍保刀 Rambo I, II, III, 奪寶奇兵In - [& s g, I4 z VICTORINOX 瑞士军刀 , A# m+ r4 P u _& c, J5 ] WENGER “威戈”瑞士军刀  刀刃的形式  刀刃的形式依其是否带有齿刃(Serrated Edge)而分为平刃(Plain Edge)、半齿刃(Combo Edge)及全齿刃(Full Serrated Edge)。而在探讨刀刃的形式之前,首先来了解运刀的方式。刀子可以切、削、砍、劈、剁、刺、戳、撩、刮、锯等等,为了解说上的方便,可将运刀法简易的分为两大类:1. 推切(Push Cut):切割动作是将刀刃推向前以完成。如刮胡子时,你是将刮胡刀刃推向前﹔削频果时,亦是将刀刃推向所欲削的果皮方向﹔砍劈木头时亦是将刀刃推入其中。2. 拉切(Slicing Cut):切割的动作是将刀刃拉向后所完成。如切肉或切蕃茄。运刀法可大致分为两大类,那么刀刃的形式对于运刀法有何差异呢?既然刀刃的形式是以具备齿刃与否而定,那么首先就来探讨齿刃的优缺点。齿刃的优点可归为三大类:1. 增加切割的能力:在齿刃上的穿刺点(Penetration Points)在切割物体的同时提供了许多个穿刺及施力点,切割时这些穿刺点共同的运作等于有数个小刀片共同切割一般,使你在切割时更省力。2. 增加10 % 的切割长度:在相同的刀刃长度下,若将齿刃的全部刃面拉直的话,那么有齿刃设计的刀子较相同长度下全刃的刀子其切割面长约10 %。3. 增加刀刃持续性:切割时,穿刺点首先「咬入」所欲切割的物体,使其弧形刃(Recessed Curve Edges)能用最少的力道及阻力来切割。磨损刃面的角色是由穿刺点来达成(至少一开始时是),因而能延长刀刃的持续性。缺点:1. 切口不平整:使用齿刃来切割木头、皮革等物体时,其切面明显较平刃刀所造成的切面不平整,且几乎大多数的齿刃皆无法担任切削木头的工作(你从未见过齿刃的凿刀吧!)。2. 缺乏精准度:因齿刃是由一堆的穿刺点及弧形刃所形成,在切割时便如开车经过跳动路面一般,较难以控制精准的切割动作,因此在需要精准切割使用的刀子从不使用齿刃。(你从未见过带齿刃的解剖刀吧!)一般而言,平刃刀在Push Cut的动作较齿刃刀好用;而齿刃刀在Slicing Cut时较平刃刀好用,特别是对付坚硬坚固的物体如塑料软管、登山绳等。平刃刀在Slicing Cut上亦可扮演相当实用的角色,但其先决条件是:它必须十分的锐利。如切蕃茄时,使用齿刃刀可非常轻松的「锯」开蕃茄而不使蕃茄因受压而变形。但使用平刃刀时,除了刀刃要锐利之外,还要先推再拉。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先将刀刃向前推一些,先充分应用平刃刀适于Push Cut的特性后,再向后拉,此时造成的切口才会漂亮(在切炸猪排时,刀子是要往前切,因如此的动作才不会使外层的裹粉碎散,使猪排看起来不完整,这亦是平刃刀适于Push Cut的一个应用)。在以往没有齿刃刀的时代,水手们经常使用锉刀来研磨切绳用小刀,因如此的处理过后,会在刀刃上造成许多微小的齿刃(Micro-serrations),用来切割绳子时较方便。近代刀匠David Boye便是采用Micro-Serration edge而闻名。然平刃及齿刃两者相比之下,还是平刃的应用性及实用性较佳,因平刃刀可做齿刃刀所能做的,而齿刃刀却无法做平刃刀所能做的。另一种折衷的方案便是半齿刃,其平刃/齿刃的比例一般为50 - 60/40 – 50。刀刃前端有平刃之功能,而后端有齿刃之便利。此种结合似乎是不错的设计,且充斥整个市面。然就像多功能休旅车不能取代专业货车及吉普车一般,在真正激烈严酷的条件下,它便显得有点发窘。一般而言要真正使齿刃能发挥其功能的长度最少需1.5 - 2”,而短于1”的齿刃则完全没有实用价值。以一把3.25”刀长的刀子而言,其齿刃部分约有1.25”,这个齿刃长度在某些情况下是太短了,平刃部分刀长只有2”,令你在切割木头或削苹果时都觉得绑手绑脚的。我的建议是不论你多喜爱半齿刃设计的刀子,在野外活动时多携带一把全刃的刀子准没错。半齿刃设计的刀子齿刃位于刀刃的基部,其设计哲学为切割登山绳或塑料软管时,先以齿刃部将其先行处理后,不够的切割长度以平刃处补之。而先端平刃处则作一般切割动作之用──距离握把越近的刀刃越容易操控,而平刃刀是较易精准操控的刀形,故半齿刃的设计若以齿刃在前而平刃在后亦是另一个思考的方向,这样的设计不仅适于人体力学,且在许多野外实际情况下亦是较佳,如在野外野炊时,你想用刀子切割牛排或猪排时却发现齿刃位于刀刃基部,这时你该如何动刀?用来切削蕃茄时齿刃位于刀刃基部,又如何能发挥其功能?而一般的切削工作亦不会有重大的影响。至于切削木头则运用刀刃基部之平刃来处理,可获得较佳之切削准确度。在此设计中,齿刃所占的比例约为60 %,可说几乎完全让齿刃刀的特性发挥出来,故即使是切割塑料软管或登山绳亦不会有如前平刃,后齿刃设的刀款齿刃刀长不够的窘境。目前Victorinox瑞士刀设计了一款可单手开刀之形式,其半齿刃设计便为前齿刃,后平刃。刀具设计师不将齿刃放于刀刃前端的原因也许是因为那样太像餐刀了吧!但Victorinox所设计出的样式反而给人一种新奇感,也许以后如此的设计会慢慢被大众所接受。齿刃的形式大约可分为三种:一为如面包刀一个一个圆弧的齿刃相接之模式,此种模式在面包刀及战斗刀上常见,如Chris Reeve,Mad Dog等﹔一种为一大齿二小齿的设计,因最早是由Spyderco所发明,故又称为SpyderEdge,目前一般最常见的齿刃形式便为这一种。若以此为基础,而将穿刺点变的更尖锐,弧形刃距离变的较短的形式则为Shark-Teeth Edge,如Microtech便是此一形式,但此形式尚属于一大齿两小齿的范围。第三种则为一大齿四小齿的构造,此为ColdSteel所独有设计。以野外实用而言,此种设计较佳,因其不仅可对付坚硬如冰块,柔软如蛋糕的材质,尚可切削木头,这是其它齿刃设计所无法比拟的(虽然仍不及平刃刀)。平刃刀及全齿刃刀各有其优缺点,全齿刃刀在切割绳索、绳带上的威力是无可置疑的,但若以只能携带一把刀子至野外的条件来看,除非你是要从事海上活动或以切割绳索为要务,否则平刃刀是你最好的选择。至于半齿刃设计的刀子,适合于一般都市或救难使用,但要注意其齿刃的长度是否长于1”,齿刃越长其真正的效能才能显现出来,但相对的便要牺牲平刃的长度,因此慎选平刃/齿刃比例才是你选择半齿刃刀子所要深思的条件。  野外刀的选择 1  在野外旅行探险一般应带两种刀,一种是小刀,一种是大刀。这里所指的小刀是可以收折的小刀(即折刀)。  这种多功能的小刀从一种功能到30多种功能不等。有主刀、开瓶器、小镊子、猎人镰刀、锯子等十多种功能,方便实用。从林生存刀(从林王),是一种多用途的刀具,很适应野外探险旅行。它除主刀外,还有弹弓、小鱼叉、哨子、指南针、手术刀、铅笔、火柴、鱼钩及少量的钓线、钢丝锯、创可贴、磨刀石、缝针、别针、开罐器、反光镜、净水药片,另外刀背上有锯齿,并可组合为钳刀等。大刀应选择匕首或弯月型大而重的短刀,刀锋全长30厘米左右,重量不超过1公斤,末端深入木制柄把中。这种到适于砍柴,并且在危险时刻还可以猎杀动物、剥皮用。   1.折叠刀   多锋折叠刀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但如果你仅带一把刀,应选择那种适于通常用途、锋利且结实的刀具,从砍柴到挖野菜或给动物剥皮都用得着。有些刀柄上嵌有指南针,还有的刀柄中空,以便内放一些救命之物。但问题是,中空型刀柄可能不那么结实,刀柄上的指南针在经历几次奋力砍柴之后也失去可靠性。如果丢了这把刀,那些救命之物也就随之失去了。所以最好还是把其他救生物品放入救生箱系在腰带上。切记锋刀利刃代表着你的力量。刀在你的所有生存装备中举足轻重,应保持刀锋锐利以便随时可用,但不要误用。千万不要将刀口向树上或地下扔。保持刀锋清洁。如果有段时间不用,应擦油后放回刀鞘保存。   当历险于封闭偏远之地时,要养成经常检查刀具的习惯。这应形成条件反射,尤其是过了艰难危险之后。随时注意察看所有兜袋和物品应为探险者的第二天性。考虑到便于携带,折叠刀就很有驾驭性。木柄折叠刀给你的感觉会相对舒服一些,手上有汗时也不易打滑,而且如果刀柄由单块整木制成,就更不易把手磨得起泡了。理想的刀把是由单块圆木构成,刀柄脚横穿刀柄并于末端封紧固定。如果圆木刀柄破裂了,可以用布或麻线缠绕柄脚。而由两片木柄铆接在圆木上的刀把,容易使手起泡。且刀把容易在铆接处断裂,特别是用于干重活时。这种情况下短小的柄脚会导致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新把。另外刀把应该固定牢固并且有一个能穿在腰带上的环。  2.月牙型弯式砍刀   这是一种马来人惯用的弯月型大而重的短刀,对于日常生活来说过于笨重,不便携带,但对于野外生活或工作来说是很理想的。最好用的砍刀以刀锋全长约30厘米,整刀重量不超过750克为宜。刀锋面最宽处约5厘米,末端深入木制柄把中。弯月型刀刃最适于砍柴,并且刀锋前伸有利于保护握刀的手。即使相当粗的圆木它也能砍断,这对于盖棚子或扎筏都有很大的好处。弯月型砍刀的刀刃可分为三部分:A部分适于劈柴砍骨头之类的重活;B部分刀刃利薄,适于给动物剥皮;C部分刀刃也很锋利,用于材料的局部加工。B和C部分刀口不易损坏,A部分尽管锋利,但由于常干重活,所以还是容易卷曲或形成缺口。刀鞘必须带有能固定砍刀、使之安全的绊扣,还应有一扣环以便穿在腰带上。有些刀鞘在正面还有一个能装小块磨刀石的口袋。切记,砍刀刀刃划破刀鞘露出来的危险是存在的。拔刀时千万不要用手去握刀刃所对刀鞘的那一边,这样会有危险。养成总是握刀背所对那一边的习惯。刀刃轮廓类型的选择,若过于锐尖,会很快用损;而过于精细,则容易产生缺口。   关于如何选择折刀  二十世纪最流行的刀当属折叠式便携刀,简称折刀。它可以是一把集猎刀、搏击刀、割绳刀以及满足你任何切割用途需要的刀具。同时具备可安全锁定的刀刃,折起时可以放入口袋,从而使得主人随身携带方便而安全。在这一类产品中,因为它的一些完全专业性的特点,便携折刀在老牌刀具公司以及新兴的公司中都广泛兴起。它典型的设计包括:通常有一个用大拇指可控制刀刃的孔或者栓,使得它可以单手打开,配装的刀夹使折刀可以被系结到口袋里从而方便地携带和取出,另外还有背簧式或衬垫式的刀刃锁定机构。  z% s7 f) F 一把刀具有什么样的价格,取决于刀的制造工艺和材料。例如一把钛合金钢手柄的刀要比ABS合成塑料手柄的刀贵出100多美金,一把特级优质钢刀刃的刀(如ATS-34钢材,甚至陶瓷,大马士革钢或钛钢等)将比普通的经济钢(如420钢材等)的刀贵出了很多,制造商的名气和生产地的不同也使刀的零售价格差异很大。就像你需要花很多的钱去买劳力士和梅花表一样,你也需要花更多的钱才能得到艾默森或戈博的折刀。如果需购买合作制造的订制刀或具有专利设计的刀则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    下面的几点经验可以帮你从刀行购买称心如意的折刀。要为自已挑选一把好刀,最重要的因素是你对它的感觉。将它放在手里,感觉一下,是否理想。用单手把它打开,检验一下它的开刀孔或栓或其它开刀机制是不是感觉最好。接着看一下它的锁定机制,是采用背簧锁定还是衬垫锁定,是否安全,舒适。刀刃的大小是不是你想要的尺寸?如果打算用刀来切割纤维绳或硬纸板,你就应该选择一把半齿型的刀刃。如果你想用它来只切割纤维绳索类的东西那你应该选择的就是全齿型刀刃了。同时你还需要考虑刀刃和手柄的材料。例如刀刃是否够长,钢材怎样,手柄是否坚固,不易损坏。你还需衡量为此会出的价钱对你来说是否值得。最后看一看,它的产地。是由美国、德国或日本制造,还是由人工价格很低的国家或地区,如中国或台湾制造。后者制造出的刀具不讲究工艺,质量低劣。但有一些是由美国公司提供高质量的材料,只是在境外组装,他们出品的刀具同样有高标准的质量控制,质量也很好,但价格却显得更为实惠。如哥伦比亚河系列5510曾获98折刀类国际大奖,零售价RMB520元。   关于折刀的选择问题,有一点我需要说明:对许多折刀来说,活动性也就是刀刃打开的平滑性是可以调整的。从同一个生产工厂里的同一批货中拿出两把相同的刀,它们的活动性能就可能不尽相同。你可以将它的平滑性调整到你想要得到的感觉。有一些折刀的款式只需手腕轻轻一挥,不需碰到刀刃就可以砰的一下打开。注意:有些制刀师会认为这种过分的活动性和质量承诺,如果对折刀的使用者可能造成损害的话就应该限制。但至少我们可以说,不管刀刃多么容易打开,这一特性与折刀的质量没有任何关系。日后如果你们对某种特别的刀方面有什么问题,或在怎样选择最适合你的折刀及使用方面需要什么帮助的话,欢迎询问我们和蔼而具备丰富刀具知识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很乐意回答你们在折刀方面现在或将来的任何方面的问题。   瑞士军刀0 e( H C7 D! }   爱德蒙·希拉里爵士及他率领的集合人类不屈勇气和探索精神的英国珠穆朗玛峰探险队;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及属下的那几架汇聚人类顶尖智慧和科技的航天飞机机队——他们的共同点有两条。       第一:他们代表了人类对于未知世界那永不停息的求索之心。  ~4 A: L  第二:在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着的世界的最高点和生存着的宇宙高边疆进行的充满风险地挑战中,他们携带的那些经过科学认证、实践认可和精密检测的工具中,一定有一把镶嵌着瑞士红盾十字的军刀     起源   X) a. \& P' _  1884年,卡尔·埃尔森纳(Karl Elsener)从法国巴黎回到偏僻的位于瑞士中部地区的施威茨(Schwyz)。7年后的1891年,瑞士刀具行业公会创建成立,发起人正是这个卡尔-埃尔森纳(Karl Elsener)。谁也没能想到的是,这个鞋匠的儿子也由此创立了一个风靡世界一百多年的品牌——瑞士军刀。      十九世纪末期,瑞士军队使用的军刀都必须统一从德国Solingen地区大量购买,卡尔·埃尔森纳颇具雄心地将目标对准了这一庞大的军队采购上。1891年10月,该协会制造出首批替代德国进口的军刀发往瑞士军队使用。卡尔·埃尔森纳在总之后再度研制出一种比首批士兵刀更为轻便和精巧的小刀,除具有士兵刀的主刀、钻孔锥、开罐头起子及改锥功能外,还增加了两把小刮刀和一个开瓶塞钻。这种两个弹簧上面装有六个刀体的六折式新刀具被卡尔称为“军官刀”。瑞士军官刀在诞生后的短期内就引起了很大轰动,并于1897年6月12日注册了产品专利。由此,瑞士军官刀拉开了其一百多年来在世界各地不断闪耀锋芒的序幕。      品牌   g& @0 _) Q3 m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军官刀”被美国大批量采购供应美国陆军消费合作社和美国海军、空军。由于战时美军遍布世界各地,从而也推动了“瑞士军官刀”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因为 “瑞士军官刀”的德语发音“Offiziermesser”很是绕口,于是粗犷的美国大兵们干脆自己将它称之为“Swiss army knife”——瑞士军刀,于是“瑞士军刀”这一简称也约定俗成地成为了这一品牌的名称。    }   目前,获得国际认可的正宗瑞士军刀主要有两种品牌,它们分别出自建于1884年瑞士中部阿尔卑斯山下的维诺斯企业和在瑞士德勒蒙特成立于1893年的威戈企业,这也是唯一获得官方授权可在刀上使用瑞士十字国徽的企业。他们各自生产的瑞士军刀大同小异,在商标上的区别是维诺斯是红盾中嵌瑞士十字国徽,而威戈是红圆角正方形中嵌瑞士十字国徽,另外在其主刀下端都分别刻有各自的名称Vivtorinosswitzerland及WengerDelemontSwitzerland。Wenger军刀 (威戈军刀):  s+ c  1900年,迪欧。威戈(Theo Wenger)先生与总裁亨利·桑多斯(Henger sandoz)先生携手合作建立了瑞士威戈公司。威戈至今仍是瑞士军方唯一正式认可的军用匕首生产厂商。  {   威戈军刀的代表产品:“标准及经典系列”     此系列中的各款刀具,从最简单的组合到集合多种+功能,每款刀都有着高质量的装饰和著名的红色刀面。可谓是“精品中的精品”。       执行航空和航天任务时使用的15453型威戈刀,由17个零件组成,具有32项功能,经过306道特定工序加工制成,而刀组重量仅有216克,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指定为宇航员升空执行任务时的随身配备工具。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就有它的特殊贡献,并因此被誉为全球体积最小,功能却最为完备的“太空探险袖珍工具箱”。    Victorinox军刀 (维诺斯军刀):  W! i   1909年,为纪念病故的母亲,卡尔·埃尔森纳将她的教名Victory(维多利亚)作为了商标。1921年,不锈钢被发明出来,因为在Ibach造出了不锈钢,Inox一词就与Victory合成了一直沿用至今的Victorinox商标。 。     维诺斯军刀代表产品:“瑞士冠军”(国内也有“工作冠军”的译名)      “瑞士冠军”是功能最多,应用范围最广的型号。该刀生产工序达450多道,拥有多达32种功能,由64个独立零件构成。便于携带,最适合野外考察、旅游度假、宿营驻扎等情况。由于功能全面,设计精巧,一刀在手令使用者仿佛拥有一个万能工具箱,需要时像变魔术一样可以组合出各种应用工具来。因此“瑞士冠军”堪称为瑞士军刀的典型代表。      瑞士军刀的品质     “锋利、结实、耐用”是向来人们用来形容瑞士军刀品质的三句话。一百多年来,瑞士军刀的制造商们如同他们制表行业的同行一样,将尽善尽美的品质始终放在了第一位。      为使每一把瑞士军刀都能让人受用一生,制造商们不仅保留了一些手工工序,同时还应用了加工工艺,一把普通的军刀其制作工序在200道以上,正是这样的质量保障工艺,才有了现在我们见到的瑞士军刀。      综观世界数百年工业发展史,很少有商品能够像瑞士军刀这样历经百年而不衰,绝大多数都被大工业化生产的发展浪潮淘汰出局。而瑞士军刀自它的从诞生之日起至现在,百多年来它始终保持着不变的品质标准,唯有制造材质、生产工艺及其自身功能的不断丰富,使瑞士军刀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表现出它非凡的实用价值及相应的质量品质。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新兴的技术如刀身内藏激光电筒和手表、指南针等也被引入瑞士军刀的设计中。   G3 e  经过这样不断地发展演变,现在的瑞士军刀已经不再单纯是一把刀,而是优良工业品质和完美的设计制造之间达成的一种经典。因此,威戈“标准及经典系列”方以“瑞士文化的使者”的身份陈列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Victorinox的“瑞士冠军” 也作为现代工业设计精品被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德国慕尼黑的德国实用艺术博物馆加以收藏。  C9 H   瑞士军刀——这刀身上镌有国徽标志的小小刀具,充分体现出了瑞士人聪明才智,和更加值得人尊敬的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也替瑞士赢来了世人无尽的声誉。     瑞士军刀  虽然是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牌子,但详细了解的不多。 其实市面上销售的瑞士军刀分两家,标志是不一样的。 " @ {  }# x Victorinox(维氏)    Wagger(威戈)   进入全国市场销售最早的是Victorinox,因为早在94年就由广州的“小康之家”邮购公司给它做了全国性的推广。进入大商场开卖最早是Wagger(威戈)。但价格偏贵,远在Victorinox(维氏)以上,所以现在基本上都退出了商场的货柜。在瑞士本土,军方的定单早期是Victorinox(维氏)独享,后来才和Wagger(威戈)各自分担!两个牌子的军刀不存在正不正宗的问题,只是各自的开发专利倾向不同。Victorinox(维氏)偏重高强度的野外作业,比如可锁定大刀的“铁人系列”。Wagger(威戈)偏重多种运动,比如专为高尔夫球赛开发的工具等,还有一整套的“帆板”系列。在细节上,Wagger(威戈)做得比较好,例如小剪刀的弹簧片(不像维氏的是外露的),还有Wagger(威戈)特有的带齿剪刀刃,剪细线特别好用。而且Wagger(威戈)也主要是给瑞士的童子军组织提供装备,所以更为小巧可爱。很适合MM!但现在Wagger(威戈)似乎已经退出了中国市场,现在在燕莎、新东安都看不到它的专柜了。     不过,走了这么久,总的来说,感觉瑞士军刀过于注重家庭使用,对于应付一些高强度的户外,难免有些为力之处。所以LEATHERMAN(莱泽曼)多功能刀具在这方面更富竞争优势。 就算是买瑞士军刀,也建议买那种能固定大刀的“铁人系列”——够大、够有力,够安全。 6 f# f    除了价格以外,想必大家真正关心的是真货假货。虽然瑞士军刀也有仿制品,但很好分辨,假的做工非常之差!!!按厂方的说法,如果有人自己能研制出这种不生绣的钢材,然后生产出一模一样的仿制品, 其成本也要比正品高很多!!所以这两家军刀厂都不屑打假。     现在Victorinox(维氏)瑞士军刀的价格也惊人的低价了,低得让人感觉是假的。实际情况是,Victorinox在2001年开始大规模的用机械生产线代替以前的手工装配,成本降低。做出来的产品,材质上和以前的手工装配完全一样。要说什么区别,个人感觉毛刺多了一些,尤其反映在“木锯”“钻孔锥”的刃口上,可以明显的看到金属毛刺。而我在96年买的Victorinox“工匠”,几乎没有毛刺。还有一点就是,在2001年版后的军刀说明书上,除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以外,开始出现了繁体中文的简介。而我在96年买的“工匠”的说明书,是没有任何中文的。似乎可以看出,现在国内市场的瑞士Victorinox军刀,应该是机械生产线专门针对亚洲华语地区生产的。而且现在北京各大批发市场,瑞士军刀的价格也比较乱,一般就4.5折,有些能拿到3折。我自己用的工作冠军,才330米,好像正价是966米吧,在淘宝网上买的,同城快递,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拿的货。   D3 K+ Y   现在手头上有军刀的要注意了,Victorinox(维氏)的剪刀和钳子,弹簧很容易磨损,标准使用寿命是5年。我的军刀弹簧快3年了,恢复力度远不如以前,据说是要更换了。国内很多关于瑞士军刀的资料,都来自广州小康之家在98年为维氏军刀公司翻译编辑的一本书,详细名字我不记得了。当时没有对外销售这本书,只是在小康之家订军刀,可以获赠一本。现在好像在之巅户外的瑞士军刀柜台有一本,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看,了解一下这个传奇产品的历史。 * r'   x瑞士军刀维护  经过一次户外活动之后,折合式刀具握柄部收纳刀刃的内沟总会藏污纳垢,虽然清理起来很费事,但若要让您的宝贝刀具下次使用时还能"正常"的操作的话,还是请您花点时间按下列步骤仔细清理一番吧  {* B7 Z8 O 1, 用温水清洗 可以加入一些洗洁精或肥皂粉,仔细的将刀具上的盐分,油脂,污垢等彻底洗净,之后再以请水洗净。     v2, 用布擦拭干净 以软布将刀具擦拭,将布块缠在细竹签或棉花棒上,以便深入细部擦拭,或者也可直接利用棉花棒予以擦拭。最后还可以用吹风机以冷风吹一吹,务必使之完全干燥。   以润滑油注入旋转轴 最后也是保证下次使用时还能将刀具展开的步骤就是上润滑油了;原则上以用于精密机械的润滑油适合,一般市面上最常见的WD-40除锈润滑剂也可。上油的时候切忌过量,若沾染到非旋转轴部位的话务必将其擦拭干净,以免哪天您活动时拿去切食物…..。 最后,务必记得从事户外活动前一定要再检查一次您的刀具   瑞士军刀一般不用磨使用20年都如此,如果真的发生刀子有损伤或刀韧不锋利了。千万要使用专用器具,或直接找分销商代理商求得帮助。磨刀用专用磨刀石向一个方向不可反方向磨。润滑油除上述建议外,可以选用缝纫机油(油质必须特别的稀)、枪油(因为本人爱好刀具,所以时不常的能搞到一点。此油最大好处就是:吃了也没关系不用担心油上多了会切到食物当中)  }& G6 q最后,务必记得从事户外活动前一定要再检查一次您的刀具! 特别注意:从海边回来的刀子必须清水擦拭、处理、上油,海水腐蚀性特强,留在刀子中的转动部分,会影响正常使用  世界上的农业民族,几乎都经历过“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直到现在,云南的部分佤族、布朗族、拉枯族、基诺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还有“刀耕火种”的习俗。所谓“刀耕火种”,并非用刀耕地,用火播种,而是在选定的地块上把树木用刀斧砍倒,然后曝晒数月,在雨季开始之前焚烧,利用烧得的灰烬作肥料,然后用木杆或竹竿戳洞,点种玉米或早谷。三五年后地力减退,又新烧另外的地块。刀不仅是这种农耕方法中十分重要的生产工具,而且还是山地民族的开路工具。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山高林密,气候炎热湿润,草木生长很快。经常在高山密林间行走的少数民族人民还需要用长刀开路。西双版纳的林间小道,几个月没有人走过,便往往被藤蔓和杂树封死,要用砍刀开路才能通过。同时,虫蛇猛兽,也要用砍刀对付。上山砍柴伐竹,更少不了砍刀。我国的北方,草原辽阔,牧草茂盛,是放牧和饲养牲畜的好地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肉食丰富,人们也就必须备刀。内蒙、新疆一带的名菜烤羊腿,进餐时人们自己用刀割食。这样一来,我国西北和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总是刀不离身,有的挂在腰带或皮带上,有的佩在身体一侧,有的则扛在肩上、握在手里。各种各样的刀,成为不少少数民族男子服饰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北东乡族的男子,平时腰带上都挂着小刀,作为实用工具,也作为一种装饰。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所系皮带上也佩有小刀。精致美观,逗人喜爱。同时,西北也有佩长刀的,保安族男子束彩色腰带,左边系着腰刀。裕固族男子腰带上也系有腰刀。这种腰刀十分起眼,使佩带者增加了英武的装饰效果。     西藏的藏族所佩带的刀,刀鞘、刀把镶银镶铜,十分漂亮。门巴族佩带的刀分为两种,一种是精致的短刀,一种是砍刀。云南傈僳族出门时,左肩佩砍刀,右肩挂箭袋。佤族男子出门上山手持镖枪,身佩长刀。景颇族成年男子外出时,枪不离背,刀不离腰,弓不离手,不论老年、中年、青年都背长刀,平时也如此。阿昌男人也经常佩带长刀。普米族男子外出时佩刀。怒族、独龙族男子佩砍刀。西南少数民族所佩的刀,多为长刀,因而装饰效果明显。云南少数民族长刀一寸多宽,刀身约1.5尺长,端部微翘;刀把约4寸长,用木头、牛角等做成。有的民族,长刀分为两种,一种是平时上山砍地用的,另一种是专供佩带用的。佩带用的长刀一般镶嵌精细,美观别致。      我国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喜欢以刀作为装饰,所以他们也就能生产好刀。西北的保安族有一项传统的手工艺,那就是造刀。他们的刀叫“保安刀”,在青海、甘肃的各族群众中享有盛名。保安刀制作工艺复杂,先把选择好的铁反复锻打,然后劈开加钢,淬火,因此刀口异常锋利,刚韧相济。保安刀不仅刀体形式多样,加工精细,而且有美观的刀把。保安刀刀把用黄铜、红铜、牛角、牛骨等垒叠而成,上面刻有美丽的图案,特别是“双刀”和“双全刀”尤为精美,有“十样景”的名声。云南阿昌族的“户撒刀”更是全国闻名。户撒刀系居住在陇川户撤一带的阿昌族工匠所打制,相传已有六百年历史。户撒刀品种多,富有民族特色,有景颇族和傈僳族喜爱的背刀,有傣族和阿昌族喜爱的尖刀,有专门为藏族生产的十分漂亮的长刀和腰刀,此外还可分出什么黑乞刀、花钢刀等。户撤刀制炼精纯,具有锋利、坚韧、耐用的特点,素有“柔可绕指,削铁如泥”的美誉,附近各族男子都喜欢佩带一把户撒刀,阿昌族男子更是必不可少,连结婚时男子也要身背长刀,才显出自己的丈夫气。云南除阿昌族外,白族、回族等,也都是打制刀具的能手。大理白族刀装璜美观大方,用兽皮作刀鞘,有的刀鞘分多层结构,可以放几把不同的刀。大理刀淬火好,锋利坚韧,耐用而不易断折。刀柄呈圆形,用金银丝线缠绕,还垂挂着色彩斑斓的缕穗,格外引人注目。 云南的傈僳族和景颇族可算是以弓弩和长刀为饰的典型。傈僳族的砍刀又称为长刀、挎刀、背刀,不仅能砍伐小树,而且能破大树,是一种“万能工具”。他们的弓弩制作精巧,弓背和弓柄是用坚实的岩桑树制作的;大弩弓的有效射程达到150米,一般弩弓的有放射程也达50米。傈僳族男孩从七八岁便耍刀操弩,长大后更是离不开长刀和弩,连死后也要把生前所用的长刀和弓等作为主要的随葬品悬挂于墓旁。景颇族男子刀不离腰、弓不离手,长刀和弓弩是他们劳动、狩猎、防身的工具,也是男性美的象征,标志着景颇人的勤劳和勇敢。景颇男人从年轻时起,每人必备长刀二把.一把外观简朴,作为日常工具;另一把刀柄刀鞘包银,楼花镶珠,还饰以绒球丝穗,以佩饰为目的,人称礼刀,喜庆节日和访亲赶会时佩带。   }   开心 2005-07-07 23:14   i保安腰刀   {+ H9 D; w/ ] 保安腰刀,造型优美,线条明快,装潢考究,工艺精湛。它不仅是生活用具,也是别致的装饰品和馈亲赠友的上乘礼品。因此,深受西北各族人民的欢迎,在阿拉伯国家也颇有名气。  R8 t$ r Z3 {, u 保安腰刀的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比较著名的腰刀有“什样锦”、“雅王其”、“波日季”、“一刀线”、“双落”、“满把”、“扁鞘”、“蒙古刀”、“哈萨克刀”、“鱼刀”等等。刀面上,分别镌刻着手、龙、梅花等各种图案,这是区别腰刀的不同风格、不同式样的标志。其中最漂亮的要数“什样锦”,最有名气的则推“波日季”。有关“波日季”腰刀的来历,还有着一个动人的传说故事    传说从前保安人居住的地方美丽富饶,人畜兴旺。忽然,有一年出现了一个魔鬼,隔三差五魔鬼就下山到村子里掠取姑娘,人心惶惶,不敢出门。血气方刚、见义勇为的铁匠哈克木,手持钢刀前去山洞与魔鬼搏斗,任凭他举刀猛砍,总伤不着魔鬼。后来,有一位白胡子阿爷给他托梦说:“孩子,有一种叫“波日季”的腰刀可制服魔鬼,对面山上有个天池,天池西边有棵老树,你按照此树的叶子打一把腰刀,并记住在刀面上要凿上有树叶的图案”。后来哈克木遵照白胡子阿爷的话精心打制了波日季腰刀,并亲自持刀杀死了魔鬼和毒蛇,救出了许多姑娘。人们为了纪念哈克木的功劳,至今还保留了波日季的原样。     保安腰刀锋利无比。削铁,刀口不缺,刀刃不卷。削发,只要把头发放在刀刃上用口轻轻一吹,头发立即就断。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腰刀把子。刀把均用什样锦镶嵌而成,图案协调华丽。金黄、翠绿、湛蓝、黛黑、银白、桃红……并夹有朵朵梅花。银白色的刀鞘,包着三道枣红色的铜箍,分外璀璨夺目。刀鞘上端,有个小孔,挂有别致的紫铜环子。拔刀出鞘,刀锋闪闪发亮,寒光逼人。   G& J, Y 保安腰刀的生产,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能工巧匠们带着各自的“绝招”,在一起不断切磋打刀技艺,对于造刀的复杂工艺过程,像设计、锻打、淬火、镶嵌、砸铆等都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场开放给保安腰刀打开了销路,给这一历史悠久的民族工艺注入了新的活力。  国内钢材型号  合金结构钢  20-50Mn2、15-40Cr、12-42CrMo、12Cr1MoV、38CrMoAl等   }5 W" ~7 A: x 弹簧钢 0 `; V) q z) D) W+ v65Mn、55Si2Mn、60Si2Mn(A)、30W4Cr2VA等   2 |/ N1 r+ G `, ~冷镦钢;  ML08-45、ML40Cr、ML35CrMo等    工具钢   碳素工具钢  T7、T8、T9、T10、T11、T12、T13、T8Mn等   合金工具钢  9SiCr、8MnSi、Cr12MoV、CrWMn、5CrMnMo、3Cr2W8V等   E& `高速工具钢  W18Cr4V、W6Mo5Cr4V2等    轴承钢   N高碳铬轴承钢 F, O. p {  GCr6、GCr9、GCr9SiMn、GCr15、GCr15SiMn等    高碳铬不锈轴承钢  9Cr18、9Cr18Mo等  l! D渗透轴承钢  G20CrMo、G20CrNiMo、G10CrNi3Mo等  h 特殊钢  不锈钢 y, j8 p9 V* m 0(1)Cr18Ni9、00Cr18Ni10、0(1)18Ni12Mo2Ti、0Cr18Ni10Ti、00Cr17Ni14Mo2等  q 耐热钢  0Cr25Ni20、5Cr21Mn9Ni4N、1Cr25Ni20Si2、1Cr17、1(2)Cr13、4Cr10Si2Mo等5     ^高温合金钢  GH2036、GH4033、Incoloy800、Inconel600等   专业用钢  气轮机叶片用钢  1Cr12、1Cr13、1Cr11MoV、0Cr17Ni14Cu4Nb等   H内燃机汽阀钢  5Cr21Mn9Ni4N、4Cr14NiW2Mo、4Cr9Si2、8Cr20Si2Ni等  a高温螺栓钢  20Cr1Mo1VnbTiB等   ]& C 模具钢  Cr12、Cr12MoV1、Cr12MoV、4Cr5MoSiV1等 9   以下内容来自匠人网“bruceyoung版主”的《花纹钢迷思与探讨》一文。这是连接  http://www.jiangrenwang.com/disp ... p;ID=315&page=1  提到玩刀,就不可能不提到花纹钢,古人一时的无心之矢,却成了现今的热门话题,和很多BLADE SMITH及FANS们追求的目标。确实花纹钢有着它独特的美,可以说花纹钢与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有古老的花纹钢所以才始终流传着花纹钢刀的传说与情思,因为有对花纹钢刀的追求所以才有花纹钢技术的层出不穷。    论述花纹钢的文章已经有很多,至少我自己看了很多,但真正能够搞明白的不是很多,从我个人讲,相对炭钢和花纹钢来讲我更喜欢炭钢多一些。但我想搞明白一些事情,因为玩刀、赏刀,花纹钢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始终一知半解我不甘心。  1 \; j t8 v5 ^, G # a5 y3 h& y x) ?这个话题,我设定了一个范围,就是中式花纹钢、日式花纹钢与美式DAMSCAS。之所以设定这么一个范围,一是因为个人认为他们比较有代表性,二是因为我才疏学浅只了解这么多,对于马来克力士剑,印度乌滋钢实在知之甚少,不敢涉及。1 d$ m4 O {1   9  一、中式花纹钢    说到中式,就不得不追溯到千年前的一些传说,花纹钢的历史估计也是起源与此,但从出土之实物来讲,多为三代(元、明、清)之钢制兵器较多,甚或春秋战国青铜兵器较多,也就是说,中间历史出土兵器似乎是个断层,当然两晋、宋聊阶段的兵器也有出土,但多为打砸器,或者零散枪头、矢头,也有精品出现,但单就花纹钢刀剑来说,今天能看到的好像多为三代甚或是明、清之物,那么中式花纹钢到底起源于何朝代,至少我是不清楚?这是疑问之一    疑问二?单就明、清两代花纹钢来说,就锻造方式来说,就小弟所知三种,一种单钢折叠锻打,一种夹钢三层折叠锻打,一种玄焊,就玄焊来说,前一阵听说已经有不少人吃药(买到假货),那么玄焊花纹钢是否在明清时代有这种锻造方式?另,拿单钢折叠锻打来说,比如一把剑折叠断代就说几十次,就说每次一折,那么做一把剑初始钢坯岂不是要十几米,甚至几十米长,现金有刀匠作品说可达到上万层甚至几十万层折叠断代,实不知初始钢坯要有多长,而且在这过程中,真要达到几万层的话,钢坯脱碳岂不是相当严重?!!     疑问三?明、清折叠花纹钢多见流水纹、闪电纹、云纹,但至少我没见过实物或资料有圈纹,而同一时期,藏族刀花纹钢多为更粗犷的折叠锻打次数较少所产生的粗流水纹,而资料上确见过一把非常诡异的圈纹花纹钢,实在不知是如何折叠锻打出来的,现今复古所作折叠锻打花纹钢也再无见到这种大圈装花纹钢,即使美国ABS DAMSCAS BIRD EYE纹路也无法跟他相提并论。     二、日式花纹钢   o- v7 a4 S: }说到日式,小弟实在无法论及很多,一是俺本身不喜欢日本这个国家,二是日本刀的知识委实深奥。先拿兼常作来说,很喜欢的花纹样式,而它确不是折叠断代,而是青纸夹钢,而两边的皮据说是包出来的花纹,而对于这种说法我自己脑中无法想象,这个包的概念是什么,怎样做出的这种花纹,而这种花纹与折叠断代出的花纹又有什么制作技法和本质区别呢   疑问二,随小弟不懂日本刀,但有耳闻,日本武士刀流派众多,而区分不同流派日本刀的切入点,一个是铭,一个是装,一个是刀姿,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刃纹和地基纹路的不同?难道说那是日本各个流派就可以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地基纹路,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掌握符合自己意愿的锻造方式??!!   y( C * C' t N6 d$ a3 C 三、ABS DAMSCAS    说到ABS我想多说一点,我的疑问也最大,ABS DAMSCAS是晋级MS之路的必过之关,因此众多刀匠都在做DAMSCAS,而美式花纹钢与中式、日式有太大的区别,本人更喜欢东方一些的花纹钢,而美式的实无法接受。ABS DAMSCAS的锻造方式似乎分为这么几种,一是双钢混锻比如1084+×××,二是钢加镍,三是玄焊(仿佛多用于可控花纹)。仿佛美式并不喜欢夹钢折锻,而更偏向于强悍的双钢混锻,这点让我大惑不解,同样是高碳钢,一起混锻,这个热处理如何来做??如何让他们融合同时在热处理时候不炸开?三层夹钢可以理解,中间高碳两边低碳,而美式双高碳,至少我是不懂??!!再有钢加镍DAMSCAS,这种花纹钢似乎口碑不好,很多人认为她是垃圾而不是真正的DAMSCAS,但实际使用性能如何呢?ABS紧急道路上是否禁止BLADE SMITH使用这种DAMSCAS作为审核晋级刀呢?!!再有就是玄焊,仿佛现在ABS的BLADE SMITH已经掌握了高超技术,可以控制梯型、鸟眼型、雨点型,甚至是玫瑰型DAMSCAS,而这种可控花纹钢好像多是以玄焊的方式来制作,那么这种技术处了可以表现出美好的花纹外,其性能又如何呢??最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美式DAMSCAS外表基本是黑褐色的,甚至有蓝色的,而东方花纹钢多为钢本色,在感观上我更容易接受东方花纹钢的美感。5 w B8 v4 [" n, a 坩鍋熔煉鋼-從中華民國美術刀劍保存協會 美術刀劍 一書 pp.31-32 轉述如下  英國人Malcolmson記載,印度Nirsa(地名)之冶鍊方法如下 首先將含鐵之礦石槌打成小塊,如過於堅硬,則先用火燒之再槌打.然後將所得之礦砂加以洗濯,其重而淀下者乃取之,用木炭混合在土坑或土窯中燒熔之.此種土窯高約1.2-1.5米,直徑1.5米,窯底滲入地面約61公分,窯中之火用小牛皮所製之風箱4具鼓之,此風箱之裝置各相對成直角形,箱嘴在窯之下邊以便向上吹風.風箱日夜鼓風不息.所成之鐵可受槌打,大都切割成一磅左右之塊片,在按其用途分裝於形體不同之模型或斛器中冶鍊成鋼.其火燒24小時,用麻栗樹(Teak)'毛竹為燃料,據云毛竹含氧化矽(Silica)甚多,可助熔化.此外,尚另加各種灌木之綠葉同燒.印度人認為,冶鍊時所燒之燃料不同,其鐵或鋼之質地亦異.24小時之後,乃將模型或斛器置於地上,使之逐漸冷卻.於是其體在凝結中形成名為Jauhar之花紋.殆至冷透取出,則成一重約0.7公斤之球餅,於是以石灰包其外,再置入土窯中燒12或16小時.燒後取出冷卻,冷卻再入窯爐燒之,輾轉循環三'四次,至鐵或鋼質柔和能受鍛打為止 每一刀或劍大多用兩球餅為之,其法先將球餅槌打成小鋼條,再將各鋼條打接成為一體以為刃,Jauhar花紋大都遍及於刃之全體  e; \- \在作战2000看到这个,作者为Carson  ,向他表示感谢,嘿嘿  铝质零件的表面硬化阳极技术初解;  f! T. z, `$ n (郁闷啊!不知如何插图,所以看不了照片,Sorry!!!) - j N' o8 ~, c; c最近听到有的朋友说“DIY铝合金零件长时间后,会出现一些氧化,表面黯淡了许多!!”“铝的东西喷漆不牢靠,一刮就掉!!”“能否让铝的零件看上去向不锈钢一样有质感?或者镀上颜色??” 6 I$ }7 O( i Q& ?其实阳极表面处理并不少见,许多厂家出的铝质狗配件多数采用此技术,常见的有GB-Tech/G&G等等。还有自行车车架、棒球棍、SureFire电筒……  今天向各位有需要的弟兄公布“祖传阳极技术”(说笑的!!)与弟兄们共享!!!!   铝合金阳极初解 铝合金经硬质阳极氧化处理,表面可形成厚度30~50μm和硬度约500HV左右的膜层,具有优异抗蚀和耐磨性能。铝合金硬质阳极氧化处理后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纺织、自行车、照相机、气动元件、手术器械、光学仪器等各行业,适用于缸套、活塞、齿轮、叶轮、导轨、轴承、模具工程构件。 , [. M4 o8 U |+ [5 b& j" C下面就到了如何在家中进行阳极处理————  一、 条件:必定是铝或是铝的合金才能阳极。  二、 设备:瓦盆(陶盆、瓦缸也可以,只要耐酸性溶液腐蚀,能放得下零件就行)  三、 电源:9.6V---12V的电池或直流变压器  四、 溶液:浓度为12%硫酸(H2SO4)溶液。(例如:100毫升的溶液中,硫酸占12毫升,水88毫升)  五、 不锈钢板2块(100mmX100mmX300mm的尺寸)  六、 导线若干  步骤如下——————  1、 需要阳极的零件先要彻底除油(包括指纹、手汗、脏东西等等)例如用微温的洗衣粉水擦洗后用清水彻底冲洗,晾干。  2、 往玻璃缸中灌入体积为88%的自来水,然后再一面用玻璃棒搅拌一面缓慢的加入体积为12%的浓硫酸,注意一定不要先放硫酸再放水,因为浓硫酸与水会产生高热,这样水会炸沸的!!!很危险!!!溶液的量已能淹没过零件为准。估计需要数小时才会冷却至室温,溶液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下时阳极硬度很高,超过20摄氏度效果不好,切记!!!  3、 把不锈钢板焊上导线,或穿孔用不锈钢丝穿过使其导电,并串联起来。浸没溶液中并处于瓦盆两侧(贴着盆壁)接通直流电源的负极。  4、 把已经除油并干燥的零件用不锈钢丝接通直流电的正极。浸没于溶液当中。  5、 静待60分钟,大功告成!!!  A、 如果原先零件已经充分完美的抛光(如镀铬一样),阳极后会呈现不锈钢的质感,而且表面耐刮伤!!  B、 如果想呈现枪灰或是雾黑的质感,阳极前就要先进行喷沙处理,阳极刚结束用镊子夹出(防油污)置入黑色或灰色“矿物染料” (化工店有售)溶液中。想颜色深些就泡久一点。总之泡什么色就得什么色!!!  C、 最后用温热机器润滑油全部擦拭表面,使其封闭钝化,此法可保持永久的色泽不变。  其实所谓阳极就是使铝件接通正极(阳极),通过酸性溶液的导电作用,使其表面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增加表面硬度、耐腐蚀度。并且改造表面物理结构,使其容易吸附染料。    作者针对专业人士的需求,作如下回复 1、 送电伊始,电流密度为0.5A/dm2,在25分钟内分5~8次逐渐把电流密度提高到2.5 A/dm2,最终电流密度依零件尺寸、表面积、材料具体成份、达到要求而定,一般在1~5 A/dm2为佳  2、 电压一般为8~12V最终电压依零件尺寸、表面积、材料具体成份而定。  3、 使用草酸为电解液的产品颜色依铝合金成分和阳极时各种条件有关,可承银白、黄铜色、黄褐色的氧化膜。建议使用12%(V/V)的硫酸溶液,价格低廉、溶液稳定,可得浅银灰、银白色氧化膜,不影响后期染色的成色,就算不染色也有不锈钢的质感!!!!!!  4、 电流的预设曲线,因材料成分、欲达效果等因素而异,清查阅中国化学工业出版社1992版《铝及铝合金工业阳极氧化控制设备设计》中“电流控制设计”一章,小弟不再引述。  J( i# C. ~3 S转帖}购买合适刀具的四个步骤(译自巴克公司网站)  4 Steps to Buying the Right Knife)  译者 :Cyclone Zhu  1 你用刀干些什么  日常:你打开箱子或者割绳子吗  户外:(搬运/攀登/漫步/露营):你的活动用到绳子吗  打猎/钓鱼:你玩户外狩猎或者清理/切割鱼吗?8 Y/ {(   战术/生存:你需要一把从不会出问题的干重活的刀吗  限量版/普通版:你是个收藏者吗 2 刀具的哪些特征对你比较重要 直柄刀:随时可供使用,总是很可*。  折刀:体积小,携带安全;锁定式的折刀也比较可*。  单手开刀:有拇指开刀钮,开刀孔或者其他便于单手开刀的装置。有些型号既能单手开刀也能单手收刀。  开膛/剥皮刀:用于户外狩猎。  厚刃刀:用来干重活。  轻版刀:用复合材料或者其他材料降低重量。  锯齿:切割木头或者骨头。6 _5 V X- J A* u0 V2 p: d 锋利度:保持锋利或者易于打磨锋利。  3刀是什么材料制造的以及为什么用这种材料  刀刃材料  好的刀刃应该有较好的锋利保持度,易于打磨锋利和抗锈能力。  S30V是最好的钢材。它是一种高质量的,有较好刀锋保持度的钒不锈钢。9   ATS-34和BG-42是两种含碳量比较高的常用钢材,硬度较高,刀锋保持度非常好。  420HC是一种极好的防锈钢材,易于打磨并且有较好的刀锋保持度。& I! ^7 o3 R A' j4 J5 R' p 柄材  好的柄材应该在持握时能保持结实牢固。我们建议你考虑那些符合你偏好的刀柄式样和柄材。  人机工学刀柄较为舒适。  橡胶或者织物刀柄在潮湿环境下易于持握。  木质刀柄比较美观  塑料/复合材料刀柄在较极端的环境下也能持久  4 是否提供无条件的终身保证  你需要做工考究,制造可*的刀具。如果可能出问题,那么必须保证制造商提供无条件终身保证。巴克公司已经拥有超过100年的刀具制造经验,并对所有的产品提供可*保证。  转帖:中国百兵斋李勇的小叶紫檀    紫檀木 % |. N4 `7 q I! s% m  紫檀是世界最贵重木料品种之一,(指优质紫檀)由于数量稀少,见者不多,遂为世人所珍重。据史料记载,紫檀木主要产于南洋群岛的热带地区,其次东南亚地区。我国广东、广西也产紫檀木,但数量不多。大批材料主要*进口。    紫檀为常绿亚乔木,高五、六丈,叶为复叶,花蝶形,果实有翼,木质甚坚色赤,入水即沉。据《中国树木分类学》介绍:“紫檀属豆科植物,约有十五种,产于我国的有两种,一为紫檀,一为蔷薇木”。按现代植物学界的认识,蔷薇木实际上就是印度所产大果紫檀。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紫檀木差别甚大,人们不会把其当作紫檀木。在十五种紫檀属的木材中,除了印度南部迈索尔邦所产的檀香紫檀(俗称牛毛纹紫檀)外,其余全部被称为草花梨。蔷薇木只是草花梨当中的一个品种。无论哪一种草花梨,其色彩、纹理、硬度都与传统认识的紫檀木不同,它尽管属于紫檀属的植物,但无法与紫檀木相提并论。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珍赏》中提到的“美国施赫弗曾对紫檀作过调查,认为中国从印度支那进口的紫檀木是蔷薇木”。这个论点显然是错误的。 8 S' Y, q: M z4 P+ \  《博物要览》和《诸番志》把紫檀划归檀香类,认为紫檀是檀香的一种。《博物要览》载:“檀香有数种,有黄白紫色之奇,今人盛用之。江淮河朔所生是其类,但不香耳”。又说:“檀香出广东、云南及占城、真腊、爪哇、渤泥、暹罗、三佛齐、回回诸国。今岭南等处亦皆有之。树叶皆似荔枝,皮青色而滑泽”。“檀香皮质而色黄者为黄檀,皮洁而色白者为白檀,皮府而紫者为紫檀木。并坚重清香,而白檀尤良”。《诸蕃志》卷下说:“其树如中国之荔枝,其叶亦然,紫者谓之紫檀”。这两本书中所介绍的紫檀似乎不是明清家具所用紫檀。而是专指香料中的檀香而言。从其把紫檀、黄檀、白檀混淆在一起的情况看,他对紫檀木的认识并不深。实际上紫檀、黄檀和白檀的枝干、花叶等有很大区别,根本不是同一科属。    在北京一些人的口语中,还有新、老紫檀的说法。认为老者色紫,新者色红,经实际观察,他们所指的新紫檀大体都是黑酸枝。老紫檀则指的是人们传统认识的牛毛纹紫檀。这种牛毛纹紫檀又因生态环境不同而具不同特点,有的呈现出金星状,有的木色呈现出鸡血红状,因而又衍化出金星紫檀和鸡血紫檀等名称来。实际上它们同属一个树种。紫檀木的特性主要表现为色彩呈犀牛角色,暴露在空气中久则变成紫黑色。(编者附注:小叶紫檀刚被开时呈深黄色,待两三天后就会变成富贵红,随着岁月的积累最终为华贵的紫黑色。)紫檀木的年轮纹大多为绞丝状的。有人藉此称为蟹爪纹或牛毛纹。尽管也有直丝的地方,但细看总有绞丝纹。紫檀木鬃眼细密,木质坚重,制作紫檀家具时多利用其自然特点,采用光素手法,不加雕饰。紫檀木质坚硬,纹理纤细浮动,尤其是它的色调深沉,显得既庄重又美观。    明代(公元1368——1644),紫檀为皇家所重视。海上交通的发展和郑和七次下西洋,沟通了与南洋各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各国在与中国定期和不定期的贸易交往中,也时常有一定数量的名贵木材,其中包括紫檀木。但是这对中国宠大的统治集团来说,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于是明朝政府又派官赴南洋采办。随后,私商贩运也应运而生。到明朝末年,南洋各地的优质木材也基本采伐殆尽。尤其是紫檀木,几乎全被捆载而去。截止到明末清初,率当时世界所产紫檀木绝大多数尽汇集于中国。清代所用紫檀木全部为明代所采,有史料记载,清代也曾派人到南洋采过紫檀木,但大多粗不盈握,曲节不直。根本无法使用。这是因为紫檀木生长缓慢,非数百年不能成材,明代采伐殆尽,清时尚未复生,来源沽竭,这也是紫檀木为世人所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欧美等西方人士较中国更重视紫檀木,因为他们从未见过紫檀大料,认为只可作小巧器物。据传拿破仑墓前有五寸长的紫檀木棺椁模型,参观者无不惊慕,以为稀有。直到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见到许多紫檀大器,才知道紫檀精英尽在中国。于是多方收买,运送回国。现在欧美流传的紫檀器物,基本上都是从中国运去的。由于运输困难,他们一般不收买整件器物,仅收买柜门、箱面等有花纹者。运回之后装安木框用以陈饰。    清代中期,由于紫檀木的紧缺,皇家还不时从私商手中高价收购紫檀木。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中差不多每年都有收购紫檀木的记载。这时期,逐渐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不论哪一级官吏,只要见到紫檀木,决不放过,悉如数买下,上交皇家或各地织造机构。清中期以后,各地私商囤积的木料也全部被收买净尽,这些木料中,为装饰圆明园和宫内太上皇宫殿,用去一大批;同治、光绪大婚和慈禧六十大寿过后已所剩无几;至袁士凯时,遂将仅存的紫檀木全数用光。    总而言之,属于紫檀属的木材种类繁多,但在植物学界中公认的紫檀却只有一种,“檀香紫檀”。俗称“小叶檀”。真正的产地为印度南部,主要在迈索尔邦,其余各类檀木则被归纳在草花梨木类中。  小叶紫檀  檀香紫檀  非洲紫檀    花梨木    花梨木色彩鲜艳、纹理清晰美丽。据《博物要览》记载:“花梨产交(即交趾,今越南)广(即广东、广西)溪涧,一名花榈树。叶如梨而无实,木色红紫而肌理细腻,可做桌、椅、器具、文房诸器。《本草拾遗》:“榈木出安南及南海,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为枕令人头痛”。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榈木,木性坚,紫红色,亦有花纹者,谓之花榈木。可做器皿,扇骨诸物,俗作花梨。误矣”。《广州志》:“花榈色紫红,微香,其纹有若鬼面,亦类狸斑,又名花狸。老者纹拳曲,嫩者纹直。其节花圆*如钱,大小相错者佳”。《琼州志》云:“花梨木产崖州昌化陵水”。明代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载:“花梨木有两种,一为花榈木,乔木,产于我国南方各地;一为海南檀,落叶乔木,产于南海诸地。二者均可作高级家具。书中还指出,海南檀木质比花榈木更坚细,可为雕刻。明《格古要论》说:“花梨木出南蕃、广东,紫红色,与降真香相似,亦有香。其花有如鬼面般可爱,花粗而色淡者低。广人多以作茶酒盏”。候宽昭在《广州植物志》时介绍了一种在海南岛被称为花梨木的檀木“海南檀”。海南檀为海南岛特产,森林植物,喜生山谷阴湿之地。木材颇佳,边材色淡,质略疏松,心材红褐色,坚硬。纹理精致美丽,适于雕刻和做家具之用。    现代植物学研究证明,花梨木并非同一树种,前面已经讲明,花梨木树种尽归紫檀属树种。花榈木则属于蝶形花亚科红豆属植物。传统认识中的黄花梨木属于蝶形花亚科黄檀属的植物。紫檀属的各种草花梨主产于东南亚和我国广东、广西一带。红豆属的花榈木主产于我国南方各地。黄檀属的降香黄檀(既黄花梨)仅产于我国海南岛即侯宽昭《广州植物志》所介绍的“海南檀”。海南檀又称海南黄檀,或降香黄檀,为海南岛特产。将三种不同科属不同木质的木材统称为花梨木,显然不科学。理应将它们区分开来。    还有一种与花梨木相似的木种,名“麝香木”。据《诸蕃志》载:“麝香木出占城、真腊,树老仆湮没于土而腐。以熟脱者为上。其气依稀似麝,故谓之麝香。若伐生木取之,则气劲而恶,是为下品。泉人多以为器用,如花梨木之类”。    世传花梨木也有新、老之分,黄花梨即人们传统认识中的老花梨,颜色由浅黄至紫赤,色彩鲜美,纹理清晰而有香味。明代比较考究的家具多为老花梨木制成。新花梨泛指各类草花梨,木色赤黄,纹理色彩较老花梨差的多。黄花梨为黄紫属,草花梨为紫檀属,将两者混为一谈,显然也是不妥当的。  转贴zfpyl《蝴蝶刀入门》http://www.chinabbz.com/bbs/disp ... ;ID=5178&page=1(愿网址有图片)* @6 { t5 h0 c" |: X 前言  混了很久,很少发贴,总是免费欣赏大家的心血之作,真是不好意思啊。  最近,为jonny5兄的一个小失误,“警告”了刀友论坛,感到很不好意思,所以发贴补过。同时,继续鄙视公正的刀!呵呵~~~      蝴蝶刀是最早可以单手快速开合的折刀,结构与一般的折刀迥异,开合之间花样繁多,潇洒无比,确实是居家旅行,泡妞耍狠之良品,建议每位刀友都购置一把并多加练习。    I我不是高手,但也玩了一年多了,有些心得,写出来大家共享,暂名为《蝴蝶刀入门》吧。版权所有,违者必纠!嘿嘿嘿    { 一、蝴蝶刀基础   蝴蝶刀一般认为出于东南亚地区,多说是菲律宾,但也有说是原产法国的,这个,已经难于考究了。目前国际公认的说法是蝴蝶刀源于菲律宾。    ?5 T, n. g大家知道clay是国际上玩蝴蝶刀最有名气的,也许也是蝴蝶刀玩得最好的高手就够了,clay,一个低调、神秘的大胖子。还有,Jeff Imada,这位写了《the advanced balisong manual》一书的华人,他对蝴蝶刀在全世界的风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来刀锋论坛的蝴蝶专版有很多很好的文章,甚至扫描、发布了大量《the advanced balisong manual》的内容,可惜现在都没有了。bbsmeo、bfk等等国内的蝴蝶高手也有了相当的水平,可惜没有系统地宣传和整理他们的视频。建议一个网站吧,http://www.balisongxtreme.com/,这里有较为系统的蝴蝶刀知识。     二、蝴蝶刀购置    蝴蝶刀也有很多大家熟悉世界名牌、流行的型号,比如bm42、bm47、mt光速粒子等等,但建议初学者暂时不要购买,因为这些刀价格高昂、刀刃锋利、手柄轻盈。初学者玩蝴蝶,掉刀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价格高昂的名牌我们掉不起啊;初学者也很容易在玩蝴蝶的时候犯错误,刀刃和手指一般都是经常“亲热”的,所以刀刃锋利的名牌太危险,记得有位网友说过“我还要留几个完整的手指头吃饭”;手柄轻盈虽然有利于玩出花样,但同样,轻盈的钛合金手柄也是比较娇贵的,掉刀的话,会伤的,而且,过于轻盈、运转规范的标准钛合金手柄玩多了,质量差些的刀你就会感到玩不转了,不利于做到“什么刀都能玩”。  世界名牌不能买,那么初学者买什么比较好呢?应该只有一个较好的选择,那就是国产的boss以及其仿制品,仿制mt光速粒子,刀梦网、捍龙刀行等等地方都有卖的,刀梦的贵一些,要60元,但有boss标记;捍龙的便宜些,40能拿到,没有boss标志而且庞先生的名声也很臭,但我买了5把,质量和刀梦的一样,发货也很及时。多次有朋友说深圳等地的地摊上,这种刀只要15元,有机会的朋友可以去寻访一下,给大家造福。  为什么只能买这种型号呢?理由很简单,只有这种型号的样子看得过去(大家可以通过我发的图比较原品和仿制品);结构也很结实,能每天练习3个小时,练习半年不会坏;价格便宜,掉刀不会心痛;刀刃锋利度正好,呵呵~~~正好的意思是比较锋利,能够偶尔切你一下,让你全面体会玩蝴蝶的“刺激”,但又不象原品那样,一碰就伤,给你强烈的切手指的威胁;手柄是锌铝合金,也比较轻,而且很结实,掉吧,掉不坏的。       三、蝴蝶刀改造   国产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改造一下是不行的,因为这种boss或者仿制boss(盗版的盗版)虽然是按照mt光速粒子仿制的,但缺点是刀柄的螺丝太容易松动了,松动以后,整把刀一玩就散架。一定要改造、加固后才能经受住我们狂热的练习的。  {    x- P- Gboss刀刀柄的螺丝和螺母的结构还是非常严谨、合理的,只是加工工艺和材质不到位,所以容易松动。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加固这些螺丝,方法是“粘贴”。 : V' H$     刀柄一共由15套螺丝、螺母构成,全部需要进行“粘贴”工作,我们的“粘贴”工具就是502胶(街边的杂货店、小超市都有)。准备好起子、抹布、502胶,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把每一颗螺丝拧下来,记住,螺母不要弄出来了,不然套进去比较麻烦;然后,滴一点点502进去,千万不要滴多了,502的“粘贴”力量非常强大,绝对不用担心“粘贴”不牢,滴多了会从螺母中溢出来,502有较强的腐蚀作用,溢出来的赶快用抹布抹干净,否则会腐蚀螺丝、刀柄表面,让整个刀柄的美观受到破坏;滴好以后,稍等几秒钟,然后拧入螺丝,用力拧紧,刀柄和刀刃的结合大螺丝也要用力拧紧。   T这种改造好的boss蝴蝶,基本形状类似mt光速粒子,美观大方、结实牢*,是非常好的初学者练习刀。      顺便说一下,boss刀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两条刀柄在完全开和完全合的状态时,会出现合不拢的情况,用力按才能合拢,暂时我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四、蝴蝶刀携带    蝴蝶刀最好的携带方法是原品附带的k鞘、携带简单、出刀快速、结实牢*,同样还非常的漂亮。建议选择那种后腰斜插的k鞘,隐蔽、方便,也很难在激烈运动的时候掉刀。    我们初学者没有这种k鞘,有如下几种方法来解决       1、找人定制k鞘,现在论坛里有大虾能做的,价格能接受。而且,蝴蝶刀使用半年你可能就要换新刀了(我已经买过10多把了),但k鞘很结实,换刀可以不换鞘。   }  { % E- l: I& l C8 J8 D 2、找人定制皮鞘,后腰斜插的皮鞘也不错啊,价格比k鞘便宜,最重要的是初学者在当地就能找到皮鞘的制作者,比如定制包的啊、定制鞋的啊,都能为你制作。     3、购买的时候,要求其附送尼龙刀鞘。我找刀梦网和捍龙都购买过蝴蝶刀,也都要求其附送一两个合适大小的尼龙刀鞘(其实就是某些小直刀的尼龙刀袋),他们都答应了。但刀梦网如约随刀附送了,捍龙电话中答应,但没有附送。这种尼龙刀鞘把后面的尼龙皮带扣拆下来再斜着缝上去,也是能够接受的后腰斜插刀鞘。    4、其实,标准的蝴蝶刀携带方法中有一种是大家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但就是使用护腕,左手戴个护腕,将蝴蝶刀插在护腕中,这样,携带非常隐蔽,出刀非常方便。而且,大家掌握一个动作吧,将蝴蝶刀插入护腕,*手肘的那头露出刀柄锁扣,出刀的时候一边抽一边稍微旋转一下,用护腕勾住刀柄锁扣,然后顺势一拉出来,就可以做到将刀从护腕中拿出来以后,刀柄锁扣就自动打开了。    开心 2005-07-07 23:15  藏刀   藏刀是西藏传统的工艺品,做工精细,装潢典雅,为中国民族工艺品中的佼佼者。   藏刀分长剑和腰刀两种。长剑,藏语称“巴当末”,长约1米;腰刀,藏语叫“结刺”,长度在10厘米一40厘米之间。藏刀的刀鞘,有木质、铜质的,也有铁质或银皮镶包的。刀鞘上常刻有龙、凤、虎、狮和花卉等图案。有的图案上还点缀着宝石、玛瑙等贵重物品。  藏刀的正式名字叫“折刀”。传说是为了纪念英雄折勒干布命名的。传说在遥远的年代,西藏草原上的牧民大都拥有藏刀。可是牧主和头人为了保持自己的权位,威逼牧民交刀。许多牧民因拒交藏刀而被抓走。消息传到英雄折勒干布耳中,他为了搭救自己的同胞,就跃马提刀杀向牧主、头人。折勒干布只因寡不敌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牧民们为了纪念他,就将藏刀改名为“折勒干布刀”,简称“折刀”。7 P. J- \0 y F; L) t2 y c 藏刀具有生产、生活、自卫、装饰4种用途,已有1600多年的生产历史,做工讲究,刀身用钢材锻,刀柄用牛角或硬质木料加工而成。藏刀,从初生婴儿受刀为礼,到死时天葬,真是无处不用刀。   精美的藏刀大都出自能工巧匠之手。由于锻打精致,镌刻细腻,色彩夺目,并附有藏文,系有五颜六色柄穗,形成别具一格的藏族工艺品。特别是朋友结婚或喜生婴儿时,送上把藏刀会使主人感到格外高兴。$ z! D$ | A& D2 h# z 藏刀的主要产地在拉萨、拉孜、日喀则、昌都等地。  关于名刀的钢材资料zt4     玉钢是什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要扯到一些冶金学的基本理论.把铁矿和炭放到炉理面冶链.如果能让温度超过1500度的话.这时所得到的铁水会完全融化成液态.液态的铁可以吸收炭元素达到4~5个百分比而成为流动的生铁水.此时以空气打入生铁水将多余的炭氧化成二氧化碳来降低和控制铁的含炭量.这是现代的制钢法  那在古代呢?古代炼钢技术的关键在哪呢? 在於鼓风的技术.一开始时因为鼓风技术和燃料选择的限制只能让温度到达1200度左右.此时铁矿虽能完全被还原成铁但是还不足以让其完全融化成液态.而是像麦芽糖粘稠状的多孔组织.在这种状态下的铁最多可以吸收约1.5%的炭.我们把它称为海绵铁.海绵铁品质的好坏决定在铁矿本身的品质.含磷硫等杂质少又有钡等微量元素者为高级.现在日本的玉钢就是海绵铁.当然印尼也有生产海绵铁但是因为铁矿品质比不上日本所以产品也只能卖给铸造厂当原料.再来铁里面的含炭量和杂质可以由其断面用肉眼来判断.现代的炼钢厂里的老师傅用肉眼来判断含炭量可以到万分之三的误差之内.言归正传.日本人烧出了大块的海绵铁(他们称之为鉧)後用大铁鎚将之打碎.再由经验丰富的师傅用肉眼看铁块的断面来挑出含炭量在1.2~1.5左右杂质极少的精纯部分称之为玉钢.拿来当成日本刀的原料.其余含炭量不足或是杂质多的下杂则拿来做菜刀或农具. , D% u `+  玉刚可硬可软可韧?会不会有点夸张?玉钢说白一点就是含杂质较少的高碳钢,其含碳量为1.0以上,如果说玉钢是合金工具钢,或许有可能,如果说玉钢真有那些特性整把日本刀都会玉钢来打造不是很好吗?可是事实事不然,日本刀在打造时,玉钢只用来作为刃铁而已,而其它部为则是使用其它的不同含碳量的钢材,如含碳量含0.7%的左下?及含碳量约0.1~0.3%的包丁?,就金属物理性质来说,高碳钢所得到的是硬的性质,中碳钢是韧的性质,低碳钢是软的性质,基本上这三种性质,就所知,好像没有一种金属可以通吃的。 5 a( c& D v# u# t) U \真正的大马士革钢又称为结晶花纹钢.是一种古代粉末冶金和锻造技术完美的结合.在英美和欧洲大多数的地方被称为WOOTZ而在其原产地印度巴基斯坦一直到波斯则成为FULAT在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被成为BULAT. WOOTZ的花纹是天然形成的不像摺叠钢一样是用人工硬将性质不同的材料焊接起来再摺叠锻打. 以下是WOOTZ形成的原理.和性质.请注意小心阅读并加以珍惜这难得的宝贵资料  WOOTZ 的花纹基本上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材料.亮的地方是纯的雪明炭铁硬度比玻璃还大.暗的地方的结构是属於沃斯田铁和波来铁.整体含炭量大约是在1.5~2.0 % 之间.在韧性高的波来铁里均匀散布着比玻璃还硬的雪明炭铁.使得WOOTZ可以具有非常锋利的刀锋.而且也非常坚韧而不会折断的刀身.有人说日本刀不也是这样的吗?但是日本刀因为刃口处整个是脆而硬的.缺口和横向裂纹便会在所难免.但WOOTZ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2. WOOTZ的制造的费时费力.是超乎各位的想像.通常要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而烧结的铁饼成功率又很低.当初会失传有两个原因.其一当时英国统治者为了保护当地仅剩的森林不使其沙漠化而禁止.其二是近代工业制钢的引进使WOOTZ在价格上无法竞争. WOOTZ钢的制造方法分两种一种是脱炭法.另一种是加炭法.不过最重点在於烧结铁饼时的温度控制和将铁饼锻造拉长时的最高温度.还有成品的厚度和原来铁饼的厚度比例也会决定将来的花纹明不明显. 3. WOOTZ钢的花纹和摺叠钢有明显的差别.WOOTZ花纹比较细致看起来比较自然黑白的对比也比较大.在古代由於有在刃上喂毒的情形.很多WOOTZ的刀刃呈现黑色的现象.在黑色的刀刃上分布着亮晶晶的雪明炭铁.古代波斯人把它形容成像夜空中的繁星一样漂亮的花纹.此外WOOTZ比起摺叠钢来是很不容易生锈.几百年下来没有像日本刀一样的费心保养却也能光亮如新不生锈.本人所看到WOOTZ会生锈的部分通常是刃上有瑕疵的小点或裂缝或含炭不均的地方. 4. 至於WOOTZ性能到底好在哪里.大约十年前BLADE杂志有一篇关於WOOTZ钢的测试. 其一是锋利度的测试:在仔细研磨後的WOOTZ结晶花纹钢能一刀切断巨大打结的麻绳. 其二是刀身的韧性测试: 把刃用夹具夹紧然後拿大铁鎚来敲.结果费了很大的力气.WOOTZ刀刃被敲成U字型但是却没有折断. 测试的结果证明了WOOTZ结晶花纹钢具有锋利和强韧两种特性於一身. 对於WOOTZ结晶花纹钢本人的评价比日本武士刀的玉钢还要高.日本刀会贵一部份也是因为它的研磨.现在的刀匠也有几位据说也会制造WOOTZ结晶花纹钢.可是做出来的花纹却跟古董刀很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再也没有人能达到古代的水准了.这个下次再讨论了 玉钢不是铸铁!用冶金学的术语它应该叫做海绵铁. 铸铁温度要在1500度以上.铁矿被炭分子还原成铁.然後吸饱炭到2~6% 然後完全融化成液态.再浇铸於模具里.待冷却後即为铸铁制品. 铸铁含炭量极高性质通常非常的脆.但是回火後便成球墨铸铁此时就变的非常软. 铸铁是完全不适合直接拿来制刀.因为它熔点低不能被锻造. 4  玉钢是铁矿和炭混合後只加热到1200度左右.此时还原的铁无法完全融化成液态而是半流动状态.冷却後像海绵一样成多孔状.海绵铁不是均质的铁块.含炭量从0.2到2.5左右. 把海绵铁敲成小块.再以目视依照其断面的光泽只挑出含炭在1~1.7左右且杂质较少者称之为玉钢  把玉钢加热後打成薄片.淬冷水後再敲碎成小块.将这些小铁片用纸包好再裹上黄泥.入火锻链.让其结合成一块.再不断锻打反覆摺叠.如此可以将杂质去除且将铁块像揉面团一样揉成均质.这个过程重要的一点是可以将含炭1.5左右的铁块脱炭到0.8~0.9左右. 所以摺叠几次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到刚好的含炭量时就不能再摺叠下去否则含炭量会太低.(有时是8次10次或是13,15次是为了控制成品适当的含炭量.全凭目测和经验.这是制刃最难的部分) ps日本揉刀术并不是日本人发明的,而是中国唐朝的一种技术,连同刀型与铸造技术一起传到日本,所以才有唐样大刀的名称,但一但刃部的钢材一但磨光,露出内部的铁心,那把刀就没用了,所以後期才会被淘汰,日本刀刃部硬度约58-60,心才为48-50,这是一种较局部淬火的技术,但有可能会产生内应力,而且一把武士刀经过一次战争後,那把刀的寿命也差不多了,而武士刀的重量最轻900公克最重1200公克,要是超过1500或1700公克,就会对关节产生损伤,而中国刀不会,这是因为剑道的运刀法违反人体力学的关系  想知道日本刀对上中国大砍刀时是什麽情况的话,可以去看(无限住人),里面那个天津久影用的就是中国刀法与大砍刀  一个国家的武术与武器发展取决於那个国家的武术发展方向,中国在春秋战国时到一直到唐宋时带,都是以军事方向为主,而唐宋以後则是以民间击技为主,而日本则完全是以军事方向为主  ?: L9 q 日本刀主要有4部份1 玉刚 2暗光花纹刚 3包刚法 4局部淬火,而其中玉刚就是高碳刚,是日本人发明的,虽然硬度高,但易脆,而暗光花纹刚与包刚法都是唐朝时连同刀的形状与双手剑派一起传过去的,因此当时的日本刀不叫武士刀,而叫唐样大刀,而日本人淬火时采用高温过火(还是低温回火可以去查)虽然可以提高硬度但易脆,日本刀的硬度为58-60,可以更高,但会使刀身容易折断,就硬度,日本刀是很精良,但就耐用度,完全是废物,其缺点有  J! q" }$ C 1寿命短   在日本战国时代时,一场战争就可以换掉一把刀  2无法修复,一但刀身有裂痕,那一把10万块的宝刀,就跟一快废铁一样,唐朝政府就是差一点被包刚法搞到破产,因此包刚法才会在中国绝迹)  3像玩具一样,易坏,在明朝时,日本刀最大的克星不是刀法,而是少林寺铁棍,当倭寇遇到少林僧人时,往往都是连人带刀一起被打烂,而在八年抗战时,武士刀一遇到大刀队时,也是连人带刀被砍成两半   D而武士刀之所以会硬度高,是因为武士刀的韧口很薄,易卷口,因此需要提高硬度,以增强耐用度与杀伤力,一个剑道高手,杀了100个人後,其刀与刀的碰撞次数可能不到一次,所以剑道最忌讳刃口相格,因此武士刀试刀适用死人试刀,而中国刀剑因为要面对许多重兵器,加上碰撞次数高,因此试刀时,是以刃口砍石头,以不卷刃为主,其注重的是弹性    因此就顶级刀剑而言,最推崇以大马士革刚加上中国花纹刚打成的刀剑,就大马士革刚与日本玉刚的优缺点,请自己去找,顺带一提,目前硬度最高的刀,是西洋刀匠打的刺刀(因为短)  _" P& D至於中国刀与日本剑谁好谁坏,套用他们的一句话中国刀剑注重弹性,而日本刀剑则注重硬度,因此无法比较而至於剑道方面双手剑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其特点为,大开大合,利於战阵(去看漫画:天界无限:黄展鸣画),但变化不易,不适合一般民间一对一的击技,因此一直到唐朝时以门派的形式传过去後,就被淘汰了,(国术杂志:力与美:第130期)至於剑道的技巧方面,他们注重的是:在敌人砍到我前,先砍倒敌人:因此他们注重的是速度,完全攻击,并不防守,以跟敌人同归於尽的气势,一刀杀掉对方,所以他们不需要技巧,而且双手剑传到日本时,他们只学到了型式,并没学到最重要的,也就是腰的运用,因此,剑道用的是手臂肌肉的力量,而不是像中国武术,以腰部的离心力的力量,所以日本刀会那麽薄,不是技术好,而是太重他们拿不动,一把标准武士刀,重1200公克,而中国单刀则是3.5公斤,要是武士刀太重,很容易在停刀时伤手   至於剑道与苗刀的差别,在於苗刀有用腰部的力量与反手刀,挥砍时有直劈也横扫,而武士刀则因为腰部固定不动,所以是以直劈为主,而且劈砍时,上手前推,下手微往後收,以杠杆力矩方式旋转,这时会有两个旋转中心,因此剑道的速度很快,缺点为,要砍第二刀时,要先回刀再砍,中国刀则是反手刀,因此不必回刀, 1   至於抗战刀法有三种说法  1大刀王五的鬼头刀法,请去找电影:一刀倾城:里面王五那把鬼头刀厚达1公分以上  2抗战时期,中国政府除了聘请着名武术家教授中国刀法,还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官传授日本式劈刺,并且研究专门对付剑道的招式   3苗刀刀法   s7 o, S0 O顺带一提,日本武士刀遇到大刀队之所以会死的那麽惨,是因为日本武士刀只砍人,而大刀队则是人也砍,刀也砍,当时大刀一把重达20斤,也就是12公斤,是武士刀的十倍,武士刀根本承受不了  5 E4 f& H6 O y" F( d9 g 金属术语(转帖)  } 淬火:一种将金属浸于水,油,空气或者金属溶液中快速冷却,以使金属变硬的工艺。然而这种方法同时也会增加金属的脆性。金属在水中淬火比在油中冷却的速度要快。    退火:一个用来描述将金属软化过程的概念。与淬水工艺刚好相反。退火加工是将材料软化,以及去应力。它包括将金属进行缓慢加热以及冷却的过程。该工艺能够释放材料内部集聚的应力,也可以应用于玻璃加。     回火:通过释放材料内部应力来降低钢的硬度,该工艺首先将金属加热到低于其变形界限温度的某个温度,然后在空气中让其缓慢冷却。   o }(   难熔金属:熔点很高的金属,包括:钨,镍,铬,铂,钼,等等。       熔炼:将金属容其矿石中分离出来的工艺。   B. |7 g9 l( S !  超耐热合金:耐热或者高温合金,在超过1000摄氏度的条件下性能稳定,不发生或者几乎不发生腐蚀反映。       加工硬化:将金属片连续进行弯曲加工的工艺。金属变得越来越坚硬而难于弯折,直到金属最终断裂。对金属进行有规律的间隔退火处理有助于金属实现更进一步恶毒变形。   }      合金:由两种或者两者以上的元素组成的金属。       同素异形:在某种物质状态,同一元素以多种物理形态(如液态,固态或者气态)存在的现象。碳就属于同素异形元素,因为它有多种存在形态---石墨和金刚石。TAOTAOBA.NET   H- M 7   t) R阳极氧化:增加金属材料表面的天然氧化层厚度,起到保护金属表层目的的一种工艺。阳极氧化工艺可以应用于铝,锰,钛,等多种金属。     }  奥氏体:铁的一种高密度高温形式。奥氏体不锈钢通常用于对材料硬度及防腐蚀性能有很高要求的应用领域。      碳钢:一种由碳和钢形成的合金。碳的含量决定了钢的硬度。低碳钢比较软,高碳钢更加坚硬一些。        表面硬化:该工艺用于在钢的表面形成一层坚硬表层。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是先增加钢表面部分碳的含量,随后进行淬火和轻微的回火。第www.TAOTAOBA.NET/二是将钢表面加热后进行淬火和回火。当材料的某一个局部有额外耐摩要求时,表面硬化加工就显得十分重要。     {/   金属陶瓷:在金属中加入陶瓷颗粒形成的合成物。       f4 @冷加工:对金属在低于其再结晶温度的条件下进行加工成型      黑色金属:含铁的金属,黑色金属基本上由各种钢和铁的不同时形式构成。     g 锻造:在冷加工或者高温作业的条件下用锤打和挤压的方式给金属造型,是最简单最古老的金属造型工艺之一。       n5 W! W; s0 k镀锌:将镀锌到钢或者铁的表面的一种表面处理工艺。在园艺用金属容器中十分常见。     7   贵金属:典型特征为具有极高的防腐蚀性能,通常应用于贵重金属。     }  白蜡:一种已经在家用器皿中应用数百年的锡铅合金。现在白蜡中也可能含有铅和锑。     [* }$  机械性能         脆性:用于描述材料在未施加明显外力以及没有明显变形的情况下发生断裂的性能。        耐压强力:施加于材料上使其长度变短,截面积变大的外力,与拉伸强力相对应。     A4 b9 @# H+ k 5 {9 d; {, R ~8 k- T {/  传导性:材料传输热能或者电能的速度。       a蠕变:材料在压力条件下产生缓慢的变形量。       延展性:是金属受外力变形,当外力消除之后又恢复其原有形状的一中性质。       疲劳强度:材料承受重复作用外力的能力。     M, ?7 r'   Z9 q 燃烧点:金属或其蒸气开始燃烧的最低温度点。 8 ~6     {: [- H) H8 W 吸湿:易于吸收并且保持水分的金属。         冲击强度:金属吸收突然撞击能量的能力。      柔韧性:在压力条件下材料容易发生永久性变形而不断裂的能力。   }  }6     Y可塑性:材料在较低压力条件下容易发生永久性变形的能力。       I多孔性:材料内部空隙的体积占据材料整体体积的比率。   s9 O {*     切变强度:两股方向相反的外力同时施加于材料表面,使其中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相互滑移,材料发生断裂时的外力大小即为该材料的切变强度。      比重:一定体积材料的重量与相同体积四摄氏度的水的重量之比。     K5 H2 W 比热:加热1克某种金属使其温度升高一摄氏度所需要的能量。   }    硬挺性:材料承受变形的能力,以压力与变形位移为平定基础。        静强度:材料承受导致变形的外加应力的能力。     a 3 j! H U: E, u* t应力:拉伸应力,压缩应力以及剪切应力都是外部施加于材料,导致材料断裂的作用力。   v# l/ ? 9    拉伸强度:材料被拉伸所能承受的最大作用力。与压缩强度对应。        热胀率:温度变化与材料规格变化之间的比率。   4 S*   M韧性:材料吸收冲击能量而不断裂的能力。 5 v1 { }7 \4 N; C浇铸部分 指金属被加热熔化,然后浇注到模型里。适合加工造型复杂的零件。  砂模铸造:成本低,批量小,可以加工复杂的造型,但可能会需要大量的后期处理工序。   _熔模铸造/失蜡法铸造:这种加工方法具有很高的连续性和精确度,也可以用于加工复杂造型。它是在相对低廉的加工成本前提下,能够实现非常完美的表面效果,适合大批量生产。    注铸法:用于加工高误差的复杂造型。由于工艺本身的特点,产品成型后不需要后处理,然而,只有在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成本低的优点。    压铸法:加工成本高,只有在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成本才合理。但最终产品的成本相对较低而且误差比较高。可以用于生产壁厚较薄的零件。   {  旋铸法:是加工小型零件的理想方法,通常用于首饰制造。可以使用橡皮模型以降低加工的成本。   定向固化:可以生产具有优良抗疲劳性能的非常坚固的超耐热合金浇注到模型里,然后经过严格控制的加温及冷却工序,以消除任何细小的瑕疵     O# b固体成型加工部分  固体成型加工:是指所使用的原料是一些在常温条件下可以进行造型的金属条  片以及其他固体形态。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成本投入可以相  对低廉一些。   }  旋压:一种非常常见的用于生产圆形对称部件的加工方法,如碟子,杯子以及圆   锥体等。加工时,将高速旋转的金属板推近同样告诉旋转的,固定的车床  上的模型,以获得预先设定好的造型。该工艺适合各种批量形式的生产。    弯曲:一种用于加工任何形式的片状,杆状以及管状材料的经济型生产工艺。     p连续扎制成型:将金属片喂入压辊之间,以获得长度连续,横截面一致的金属造  型。与挤压工艺类似,但是对加工元件的壁厚有限制,只能得到   单一的壁厚。只有在大量生产的前提下,加工成本才最合理。   7 p% s r, V$ ?. D, ^冲压成型:金属片置于阳模与阴模之间经过压制成型,用于加工中空造型,深度   可深可浅。   d; ? 冲孔:利用特殊工具在金属片上冲剪出一定造型的工艺,大,小批量生产都可以  适用。  冲切:与冲孔工艺基本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利用冲下部分,而后者利用冲切   之后金属片剩余部分。   q' _) X. ] 剪切:用剪切的方式切割金属片,与用一把剪刀从最佳位置剪裁纸张是一个道   理。   {: \. a1 `% ? 切屑成型:当对金属进行切割的时候有切屑生产的切割方式统称为切屑成型,包  括铣磨,钻孔,车床加工以及磨,锯等工艺。   L* X. y. c无切屑成型:利用现有的金属条或者金属片等进行造型。没有切屑产生。这类工   艺包括化学加工,腐蚀,放电加工,喷砂加工,激光切割,喷水切  割以及热切割等。

网友:

好东西,可惜呀,只看见一半

网友:

hao

网友:

格式看着别扭
能否改为doc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可否修正一下,方便初学者点击

网友(2008-08-08):
好资料,为什么不用附件呢?

网友:
楼主不怕大家学会了都去做刀了,然后,仗剑走天下!

网友:
可以出一本书了

网友:
楼主如果有时间,麻烦您给整理一下更好!

网友(2008-12-15):
没有附图遗憾一点,谢谢

网友:
看着有点晕啊,格式能否改一下

网友:
内容和格式都很强啊!!呵呵~

网友:
内容太长了,我给做成压缩文件了,方便大家下载学习。望楼主见谅!

网友(2009-01-16):
格式太混乱了,看着头晕
要是能好好编辑下才好看

网友:
好东西,就是有点乱,顶一下!

网友:
好多啊,晚上回来仔细看看

网友:
茫茫多的字,眼都花了
搞个附件吧

网友(2009-05-31):
好东西一起分享才是真的好!

网友:
还可以,看完了,不过说是说,做是做.

网友:
好东西啊,就是看起来有点费劲,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东西一起分享才是真的好

网友:
谢楼主,谢冰的海洋,学习了。

网友:
太乱了吧??最好整理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