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21I,不知道哪位朋友操作这个系统?

楼主(2006-09-15):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好不容易找到这么好的一个社区和大家一起交流~我现在操作的是FANUC21I不知道有哪位朋友操作的机床和我系统相进 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我操作过18的0I的我觉的都属于FANUC的系统操作都类似

网友:

我以前操过210i的数控麿,国产0系的数控车,铣加,进口18系的加工中心,其实都一样,FANUC的数控车也好,加工中心也好,操作上基本相同, 21系统不是国产的,进口机床配的,16.18.21什么的,和国产的0系列是一样的,最新的国产机床配的0i-C的系统了

网友(2006-12-12):

FANUC0I,16I.18I就操作方面基本上是一样,不过是数控相关的功能不一样而已!

网友:

各位说的对,差不多的。

网友(2008-01-13):
大同小异,只要学通一样,其他的就会水到渠成.

网友:
从操作角度来讲,同一个公司的不同系统有连续性,差别不大。主要是差在功能和性能上,价格上。

网友(2008-04-21):
从操作角度来讲,同一个公司的不同系统有连续性,差别不大。主要是差在功能和性能上,价格上

网友(2008-05-28):
差别不大,功能也有不同,会一种,其它的都好学

网友(2013-01-28):
我用的21l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