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异响!请大家分析赐教!

楼主(2006-09-15):
烦请大家赐教,有这样一个生产实际问题:舞台摇头灯de 手臂结构轴承异响问题, 轴承响声是旋转到某个位置(不确定)时发生滚珠跳动(或窜动)喀嘣一声,通过金属棒传到耳朵特别明显.具体结构是:有两个轴承是ф30Xф47X10(或9), 靠卡槽和卡槽挡圈(或叫卡槽弹簧)分别固定在板金形成组件,然后这两个组件(一样结构)固定在一个板金连接支架上(通过板金冲孔),形成同轴,两轴承之间跨度370mm,让灯体结构(或装配组件)为转动体旋转.  我个人也觉得装配结构不是很精确,但非常想减少异响或尽量解决问题.敬请大家提供方案或解剖问题症结,谢谢!

网友:

把其中一个换成调心球轴承。

楼主:

还有别的办法没? 调心球轴承有没薄型的?

网友:

你现在选的轴承游隙是哪个规格?如果对旋转精度要求不高,选大一点游隙的轴承试试。

网友:

能否发个图上来,

网友:

轴承轨道面有缺陷了吧,换个新的马上解决问题

网友:

我看不是轨道面有缺陷了,可能是轴承某个珠子坏了,不过也得换个新的

网友:

我不知道声音是怎么样的,但是应该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由于一根轴两端旋转的时候不同心,轴在转动过程中翘曲了,在某一个位置突然复位,产生振动发出声音,尤其是又长又细的轴,在轴上裹一层东西吸震看看有没有效果就知道了。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的高见,补充两句问题现状:轴承是新的,老化检验时就响;同一批产品里头有的很响,
8 Q5 ?8 ?& P' q% F0 B大部分有点点响,轴承内外打上锂基润滑脂声音能消除不少.

网友(2006-10-25):

轴承的异响和轴承的噪音应该区别开
异响应该是有故障了
噪音应该是轴承本身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打多点油,可能有锈了,哈

网友:

呵呵,拆检了,当然了保养很重要的哦

网友:

加点黄油,一定好

网友:

轴承滚珠坏了,润滑措施不起作用,需更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