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混凝土泵,一晚上坏了十个接近开关---[请教]

楼主(2006-09-16):
有台混凝土泵,一晚上坏了十个接近开关,有哪位大虾能给分析一下。系统各压力正常,其他电控也正常。

网友:

大虾,发帖子请把情况写细些,便于应助。标题要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多谢提醒

网友:

楼主网友好!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接近开关。

如果你对电器了解的话,最好能说明是那种原理的,有哪些参数。

什么地方坏了,现象是什么?

syw   060916---19.57

楼主:

接近开关是NPN,DC24V,常开型。坏的现象就是接触到物体不感应了。

网友:

楼主:测一下信号电压,电压高了可能烧接近开关。

楼主:

是一体化电源专门供电,IN220VAC-OUT24VDC。也正常的呀

网友:

楼主网友好!

你只告诉了现象,没告诉我是哪个原件坏了,故,判断故障的条件不够。

1?:请确认,新换上一个新的接近开关,当时是否好用?

2?:使用多长时间失灵?

3?:用指针式万用表测一下,电源电压是否与接近开关的标称电压相符?

4?:输出端是否短路,如与电源短路,要烧里面的NPN管。如与地短路则无输出信号?

5?:电源是否接反,如果接反,要烧里面的电解?

6?:

syw  060918---10.57

楼主:

谢谢syw开门造车 的专业解答,等我去现场照你所列再查一遍。再次感谢!!!

网友(2006-11-07):

是两个接近开关同时坏还是只有一个坏?
如果是两个同时都坏,要检查一下电压了。
还有,安装是否正确?一般来说接近开关触头与感应点的距离有规定的,小于要求的距离或与感应点有碰撞的话是极易损坏接近开关的。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负载是不是有问题,电流过大或电感过强,最过过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

我估计是两线制的~~

三线制的技术比较成熟,在现场坏的也不多~~

我现在经手的坏传感器大多是2线制的~~

还有一点,2线制的东东用在高端PLC上不是很适用~~

比如三菱Q系列机型,比如S7-700的机型~~~

呵呵~~

坏的东西大多不是由于电压问题,跟干扰也不是很有关系,我个人估计是被脉冲电流击穿?~~

希望能有高人们指点~~

网友:

你的泵是三一重工的还是中联的,或者是进口的,你那泡在水箱里面的开关坏了不一定是开关的问题,你打客服电话不是很快就有人来帮你解决吗?

网友(2008-06-15):
混凝土泵频繁换向是接近开关还是油缸的问题

我有台混凝土泵不能正常泵送.现在换向频繁.我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出出主意.他的换向由接近开关来控制.

楼主(2009-05-16):
应该是接近开关坏了,我遇到过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