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横梁

楼主(2006-09-16):
我想请教一下目前悬臂式的水刀横梁最长可达多少

0 p2 I U

还有单轨横梁和双轨横梁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看来"采樵人"大侠是做机械设计的,听说你是在广东华臻工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应该说单轨和双轨是适用于不同的场合的,综合来说双轨的肯定比单轨的要好.
我见到的悬臂做的好的长度可做到2m.

楼主:

多谢指教

网友(2006-11-12):

悬臂式的好,加工域度不受双立拄地影响,但从机床设计来说(规范)加工域度大就要考虑横梁自重带来的绕度影响,如能很好的解决双驱动同步和降低相对成本的话那还是龙门式的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