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18i 问题

楼主(2006-09-16):
厂家:Mitsubishi
型号:M-v5c
四轴加工中心

与电脑联机不太好,只能下载文件不能上传。不知什么原因。

4 W( ` A2 b6 ~$ ~7 y

内存太小,只有16M ,不知可否扩展?

最近新出现的问题:开机报警,大意是刀库门未关,检查门已关好。目前解决方法执行一次换刀程序就可以继续运行了。不知具体原因是什么?

系统好像是FANUC 18i 的,最近想试一下宏程序,可运行到G65时报警,代码错误,不知这个系统支持不支持宏程序?另外问一下什么系统才支持宏程序?

网友:
Re: func 18i问题

我用过0I,支持宏B,现在用的宏B比较多,

网友(2007-11-03):
没人解答啊

网友:
尝试一下

我们老师倒是讲过一些典型故障,根据我从他那学到的一点皮毛,
与电脑联机不太好,只能下载文件不能上传。不知什么原因。
是不是传输软件参数问题,线缆是不是有一针线出问题,用更换法试一下,
开机报警,刀库门没有关好,是不是刀库门位置的传感器出问题,通过查系统PLC图从传感器一点一点往回理,如果在出现其他问题,或者报警很乱,那是不是某些线松动,导致接触不良,
实际很多问题是操作环境有关,尤其是洁净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