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 求教关于电工纯铁方面的信息

楼主(2006-09-16):
主要是关于电工纯铁的磁性方面的信息,性价比如何,在线等,万分感谢:)

网友:

电工纯铁

①它的牌号由字母"DT"和数字组成,"DT"表示电工用纯铁,数字表示不同牌号的顺序号

,例如DT3。

②在数字后面所加的字母表示电磁性能:A--高级、E--特级、C--超级,例如DT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