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过热时能否使用热继电器?---[讨论]

楼主(2006-09-16):
当电动机出现通风不良或环境温度过高而使电动机过热时,能否采用热继电器进行保护?为什么?

网友:
Re: <讨论>电动机过热时能否使用热继电器?

不在这种情况也要加上啊!如果通风及散热就不用了,加上它你不想让机器生产了么?要解决能风问题,找问题要找根源,实在不行,也要加风扇吹,不然电机常时间过热或经常开,停机对电机本身伤害也是不容忽视的!

网友(2006-10-21):

要看你的電動機用在甚麼設備上面了,如果用在起重設備上面,就不能加熱繼了.

网友:

热继电器属过流保护继电器。如果电机因外界原因过热,工作电流未超出热继电器的设定电流时,热继电器是不会动作的。这种情况下为保护电机,一般采用温控继电器(与温控器类似,但体积小,不显示温度)。

网友:

有理!

网友:

这是两个问题,1.高温中如何选择电机。如果因环境问题不得不在高温中或通电不好(密闭的小空间)使用电机,可以通过提高选择电机的绝缘等级和适当加大电机功率的方法,甚至选择特种电机。2.热继电器的选择上,必须和电机实际输出功率相配,同样对环境温度也有要求。(具体原因请参见:

http://bbs.cmiw.cn/forums/68799/ShowPost.aspx#68799

网友:

热继电器属过流保护继电器。如果电机因外界原因过热,工作电流未超出热继电器的设定电流时,热继电器是不会动作的。这种情况下为保护电机,一般采用温控继电器(于温控器类似,但体积小,不显示温度)。

赞成~~~

网友(2007-05-21):

楼上的兄弟有见地~~

网友:

楼上的兄弟有见地~~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

网友:

在电机上加温控传感器

网友:

同意四楼的,使用不使用热继电器根本对电动机的热量问题无关紧要,但是我个人认为,过流保护装置也是必须的。
关于温控个人认为也不太好(当电动机出现通风不良或环境温度过高而使电动机过热时,能否采用热继电器进行保护?为什么?)
建议楼主从电机本身入手解决温度问题,譬如使用电机液冷系统等等

网友:

我接触过进口设备,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为了防止低转速下电机过热,加独立的散热风扇,并加温控开关进行保护。当然热继也是必须安的,但它的作用主要是过流保护。

网友(2008-10-19):
热继电器----一般是过流或者启动频繁的积热保护;
如果是环境的问题,请注意通风,需要保护时可以选择内埋热电阻的马达,现在不少的马达控制单元已经可以读取该参数,并且设定保护值,特别是对于变频电机!

网友(2009-01-23):
有专门的保护器,过热,过流保护.

网友(2015-06-19):
开玩笑,热继电器应该是过载保护吧,过流保护应该是熔断器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