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接近开关、磁性开关的选择

楼主(2006-09-16):
接近开关与磁性开关有何区别?各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接近开关是一个统称。就是发射部分与接收部分,在接近到一定距离内,

接收端收到发射部分的信号,并向执行部分发出指令信号。

所不同的是原理不同。

有红外型的。

有电磁感应型的。

有磁性的(霍尔原理)

……

syw   060916---19.39

网友:

接近开关是用于感应信号其本身有发射信号功能,比如导轨上安装用于测试机械有没有到达指定区域,是有一定的接触范围的,其对于环境要求较中等,注意防污,而磁性开关是感应的电磁磁通的,只有到设定量才会动作,本身无发射信号功能,而且对环境要求不高,就知道这么一点,大家不要笑话,俺是新来的,愿向楼主学习!

楼主:

接近开关,又称接近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金属物体。
接近开关根据检测面不同,可以分为埋入式和非埋入式。
埋入式接近开关指检测面周围被金属螺纹包围,检测物体需放置在接近开关检测面正前方。
非埋入式接近开关指检测面露出金属螺纹,检测物体可以放置在接近开关检测面正前方或周围的圆周上(在接近开关的检测距离范围内)。

网友(2013-04-24):
不错,看回复也学到东西

网友(2015-07-30):
接近开关在装载机上有什么应用啊

网友:
太广了,看自己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