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性能主要受哪些方面的影响?

楼主(2006-09-16):
步进驱动性能主要受哪些方面的影响?目前应用较多的步进驱动方式有哪些?

网友:

步进驱动性能主要受哪些方面的影响?
个人觉得驱动性能刨去电子元件的影响外,对它最大的影响就是电磁干扰了~~
不过我并没有遇到过这方面的麻烦,所以我也没有太多好说的

目前应用较多的步进驱动方式有哪些~~
步进驱动方式没有很多种啊!就单片机式和步进驱动器这两种
这两种在应用的本质上是完完全全一样的,而且两者的可靠性都相当的高

不知道这样子解答是不是太过于简单呢?希望高手们接着补充啊

PS
关于步进电机跟步进驱动我是有过血的教训的,所以再三建议大家,步进电机和步进驱动一定要用同一个厂家的!

曾经在设计这方面产品时,BOSS出于成本考虑,硬是要我用两家不同的产品组合使用,结果驱动烧了近30个左右,步进电机烧了约6个,退机50多台~~~[期间电机,驱动也更替过,但都非同一厂家的.我几经提出要用同一厂家的,BOSS始终不接受价格]

后来BOSS才接受我的建议把产品换成同一厂家的~~~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没有出问题的设备性能相当相当的优良!
发热量,静态扭矩这两个指标出奇的好!
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实际高手也遇到这类怪现像没.我请教了很多机电专家,但是都没有说清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似乎就像天意那样,要坏的迟早要坏,是好的始终就是好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对步进电机不大熟悉,希望能与随风经常联系,请教问题!

网友:

可否推荐几家信价比较高的厂家,并上传些资料。

网友:

几位网友好!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对所有步进电机厂家来说,都是其核心机密,其原因在于巨额利润,
一般是其原材料的五到十倍。为了保住这个核心机密,各厂家想尽了一切办法……,
要么将所有集成电路和功率管上的字磨去,要么采用特殊器件。

步进电机就单个绕组来说,只有E方式和H方式两种接法,E方式不容易损坏元器件,
效率为25%。H方式设计不好,容易造成桥路单边直通车,使单边电源与地,经功率管短路,
其结果是功率管烧毁,但这种方式效率高,为50%。

步进电机的应用,最重要的是步进电机与驱动器是否匹配!
步进电机的扭矩是由该步进电机的电流和线圈匝数决定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安匝数。

假如我们要用一个100安匝的步进电机,有多少种解哪?答案是100种。
如果一个步进电机是2安50匝,而你用了另一厂家50安2匝的驱动器,其结果是电机过烧。
如果一个步进电机是50安2匝,而你用了另一厂家2安50匝的驱动器,其结果是驱动器过烧。

syw   061012---23.10

网友:

厂商就我个人而言就不怎么推荐了

资料的话相关的步进电机网站也是有的~~

正规一些的资料相对完善些,非正规的资料相对少些~~~

若有兴趣可以自己查~~

网友:

步进电机不动时不好电,而且自锁,所以当然“发热量,静态扭矩这两个指标出奇的好!” ;
“而你用了另一厂家2安50匝的驱动器”,有50匝的驱动器吗?笑死了;
“步进电机和步进驱动一定要用同一个厂家的! ”,步进驱动的电路适当改一下就行,就看本事了,也可自己做的

网友:

未来工业之星 网友好!

世界上也没有1匝100安的步进电机啊!!!我实质是用一种夸张比喻的方式说明过热的原因。

这种过热,是由于不匹配造成的,而不是指静止时的刹车电流产生的过热,关于刹车电流的问题,
我们曾在另一个帖中谈过,具体见下面的链接。

你说:步进驱动的电路适当改一下就行,你改过没有,买来的驱动器你怎么改。能谈一下吗?

上传一块我的步进电机驱动板的图象文件,我设计的这个电路板可以驱动“所有的”两相或四相
步进电机!!

syw  061013---22.56

//****************************************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http://bbs.cmiw.cn/forums/61170/ShowPost.aspx

网友:

TO未来的工业之星
步进电机不动时不好电,而且自锁,所以当然“发热量,静态扭矩这两个指标出奇的好!”

可能是我说的不清楚,我所指的是那些不是同一厂家的步进与驱动配合的设备,有用2年都没有出现故障的!而且性能等各方面都是出奇的好!

如果有机会能够看到来自你实验试的报告,而不是想当然的随口说说~~~

呵呵

网友:

TO开门造车

呵呵,两年前我若看到这张PCB版图,我肯定会兴奋的睡不着觉,呵呵~~~

网友:

随风而去 网友好!

这块作品完成于2005--08--01。

这块电路板在理论上能解决“所有的”两相和四相步进电机的匹配问题, 也能解决静态刹车

电流过热的问题,还能解决我们在另一帖讨论过的 抖动问题。(见下面的链接) 但,这个电路

板无法成为大众化的商品,因为,它是用单片机直接编程,而且要求使用者 对这块电路板的具体

 k

设计非常熟悉。 这里用的特殊器件是CPLD(可编程逻辑电路),既使对单片机非常熟悉的人,

得到这块电路板的原电路,如若不知道CPLD内部电路是如何设计的,也无法使用。

syw 061014---07.38

//******************************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http://bbs.cmiw.cn/forums/61170/ShowPost.aspx

网友:

步进电机分为反应式(现很少用)和混合式(感应子式)两种.对其驱动性能的影响有:(前面大侠谈到的不再重复.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 L, h# |! ~ f( z4 g& l

1电机的共振.不同的步进电机其共振点是不同的.如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共振区在180-250PPS之间1.8°.或400PPS左右0.9°(不是绝对,只是参考).所以为降低系统的噪音,工作点应不在共振区.这一般可通过改变输入信号的频率解决.

2驱动电压.有的步进电机标定电压与驱动电压相同,有的不同(原因不清楚).如电机慢速工作正常,加速出现堵转现象,多为驱动器电源电压偏低,可提高其电压,但不能高于驱动器的标定电压.

3运动惯性.前几年在普通车床改数控时,快速进给出现定位不准,是因为制动电流太小,制动力克服不了运动惯性.

4通过改变接线方式可以改变部分步进电机的运行情况.如一台四相步进电机可四相运行也可二相运行.

5如进口步进电机损坏,可用国产电机代替.机座号不同加一个转接套(进口机座号57 86 110,国内号70 90 130)将驱动器的主电路改一下,把控制单元已分配好的脉冲信号加到自制的功率放大器板上,得到适合国内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在功放板上适当加上过压,过流及制动电流限制电路.我改了好几台.工作正常.

网友:

传一个简单的步进驱动器电路图供大家参考.
两相

网友(2006-10-16):

我在飞 网友好!

你提到的
//****************************************

“3运动惯性.前几年在普通车床改数控时,快速进给出现定位不准,是因为制动电流太小,
制动力克服不了运动惯性.”

一般的做法是:事先用程序测出断电后,该机床本身自有的惯性停机常数,然后,以此常数
在算法上给出提前量,再配合步进电机刹车,一般都能解决。

//***********************************************

4通过改变接线方式可以改变部分步进电机的运行情况.如一台四相步进电机可四相运行也可
二相运行.

这种方式改后,原来的线圈由串连改为并联,驱动器最好也做相应的调整,要么将功率管加大,
要么将检测电流用的电阻加大,否则驱动板不匹配,会很热。

//**********************************************
你在13楼给的:“两相  ”,在小功率步进电机的驱动上,是
个很不错的电路,几年前,大学生机器人比赛时,很多人用的就是这个电路。
为便于网友应用,帮你补充两个相关文件。

syw   061016---00.24

网友:

开门造车您好!

 X

谢谢syw开门造车前辈的详细解释

我看过您的很多帖子,既专业又通俗。看了很长知识.

网友:

两个英文资料供大家参考  PDF
步进电机整步、半步和细分微步驱动原理和驱动电路
采用5804芯片的简易步进驱动器制作和印制板图

楼主:

谢谢我在飞,很好的资料,我好好研究,如果有问题,还要请假大侠啊!

网友:

共同进步!希望大家多了解他.呵呵。。。。。。。

网友(2010-05-17):
很长知识, 专业又通俗,很热心,

网友:
很长知识, 专业又通俗,呵呵,学习了!!
好贴要顶起!!

网友:
我学的刚好是这方面 但还不深 所以来看看 顺便学习设计因该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