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启动时,为什么要限制启动电流?---[讨论]

楼主(2006-09-16):
直流电动机启动时,为什么要限制启动电流?若直流电动机启动后,启动电阻仍未切除,此时对电动机运行有何影响?

网友:
Re: <讨论>直流电动机启动时,为什么要限制启动电流?

直流烧东西才狠呢,不加的话启动电流是非常大的,容易把电机烧损了,它用的可是很线的线40号线,比头发丝还细,一下就完了。起动后不去除电阻的话电机转的很慢或停止工作,相当于RL串联,负载能力不行啊!

网友:
Re: <讨论>直流电动机启动时,为什么要限制启动电流?

直流电机的电流通常较大,
几百安培不在话下,
启动时的电流通常是额定状态下的两倍,
你说不限制行吗?

网友(2007-02-25):
Re: <讨论>直流电动机启动时,为什么要限制启动电流?

不限的话,相信你那电刷用不了多久!
那火花应该可以点烟吧?

网友(2007-05-17):

事实确是如此

网友:

电机启动时必须限流,并不是光直流电动机需要限流,交流电动机一样需要限流,交流启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5-7倍。

网友(2007-12-20):
有道理  是这样 ,保护电机的绝缘层,不使其过热

网友(2009-12-26):
有道理  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