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电磁转差离合器的励磁回路突然断路......---[讨论]

楼主(2006-09-16):
当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正常工作时,若电磁转差离合器的励磁回路突然断路,对电动机和负载的工作将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
Re: <讨论>若电磁转差离合器的励磁回路突然断路,对电动机和负载的工作将产生

不会有什么影响吧?振动一下脱开了,是这样吧?

网友:

沒有什麼,負載停轉,電動机空轉.

网友:

最忌励磁回路断路

网友:

没有影响,电机空转,负载停转.
在转差调速电机工作时可以直接关闭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