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C(转贴)

楼主(2006-09-16):
AWC是应用于立辊和定宽压力机的宽度自动控制技术;
具有AWC控制的立辊采用短行程控制、前馈AWC、反馈AWC控制,动态地调节立辊地开口度,使轧件宽度达到目标值。
立辊轧机轧出地轧件边部凸出量较大俗称狗骨形;此轧件再经过水平轧机后,轧件尾部边部纵向延伸比中部较大,形似鱼尾俗称鱼尾状,鱼尾的大小与立辊轧后地凸出量成正比!

网友:

楼主又干热带了吗?干E1还是E2,有什么体会,狗骨要控制,鱼尾太大,影响成材率!

网友:

请教二位:
AWC控制的立辊在轧钢时单边弹跳有多大,1.5MM有吗?

网友:

AWC的机械弹跳与压下量有关,有液压行程进行补偿,这和纯机械压下是不同的,请楼上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AWC的机械弹跳与压下量有关,有液压行程进行补偿,这和纯机械压下是不同的,请楼上注意!

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因为我理解立辊压到指定位置后,在该道次轧钢时就不应该动了,液压行程进行补偿是指动态辊缝补偿吗?

我说的机械弹跳是指,过钢前和过钢后,立辊辊缝的变化,这和压下量有关吗?麻烦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一两酒大侠: 有AWC系统的立辊轧机,压下螺母是AWC油缸的活塞,可以动态补偿,补偿的精度和伺服阀的响应有关,定位控制方式有时也称APC控制,.

我说的机械弹跳是指,过钢前和过钢后,立辊辊缝的变化,这和压下量有关吗

 z! w. K& ^

如果不打开AWC.纯机械弹跳和压下有关,基本成正比关系.

楼主:

1\这是一个综合问题,现场技术人员了解都不深。世界泰斗是北京钢铁研究院的张进之,
2、你说的是理论上的。
3、调试的目的是让理论与实际统一。
4、机械弹跳实际是轧制过程中有一个理论上的弹跳方程。
5、立辊辊缝在轧制过程中是变化的,只是我们要求它在我们控制的肝胃内变化。

网友:

醒狮:AGC不是中国的技术,我国也没有专家,北京钢铁研究院我特熟,88年我们准备上大热带的时候,没人敢应这个事.

* F+ S; M R$ }# H/ p, s

你说的实际辊缝修正方程,各公司是不一样的,西马克.戴维,三菱,西屋都不一样.我见过一些,我们现在讨论的只是一种模式.不是具体的公式

立辊辊缝在轧制过程中是变化的,请你说说.

网友:

二位大侠:
我们的话题:
在没有动态补偿的情况下:过钢前和过钢后,立辊辊缝的变化是多少,大概是什么一个数量级?
如果这种纯机械弹跳和压下有关,是什么样一个公式或关系?
麻烦二位高手赐教!
如果其他大侠知道,也请赐教.

楼主:

国外现在调试热轧或冷轧,都用张进之的弹跳方程。任何轧机在轧制过程中都是动态变化的。比如精轧末道次产品精度最好的能达到0.005的样子。达不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