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黑色非金属材料是什么?

楼主(2006-09-16):
有一种黑色非金属材料,也不知是塑料还是其它的,较硬,耐磨,自润滑性较好,用在医疗器械上,那位大侠能告诉我你们认为是何种材料?????

楼主:
Re: 求教

这个材料装在一下设备上,不易取下,而且要求不破坏,表面十分圆滑!

网友:

我个人认为应是聚甲醛。不知对否,请高手指正。

网友:
Re: 求教

只能是迷团

网友:
Re: 求教

许是IGUS的工程塑料

网友:
Re: 求教

你试一下能燃烧吗?如果能燃烧,并发出淡兰色火焰和刺激性气味(甲醛味/会让人鼻子一酸,泪眼婆娑的),那就是改性聚甲醛了。% b5 F- x2 d7 R7 K
但就你的使用情况和场合来分析,个人认为是聚四氟乙烯的密封件,是用烧结的方法制作的。

楼主:

我请教过了,是聚四氟乙烯,这个东西是不允许给人家破坏的,谢谢各位!楼上的谢了!

网友:

呵呵,这个材料我最初也认为应是聚四氟乙烯,起密封作用,但聚四氟乙烯很少有黑色的,故我才进而判断为聚甲醛(POM)。

网友:

同意六楼观点

网友:

MC尼龙也是黑色的,也耐磨,强度高,有自润滑性。

网友:

你说的好像是车床导轨粘的一层塑料 忘了叫什么了 如果需要我帮你问问

网友:

是黑含油尼龙(学名;MC铸油尼龙)?食品行业也用,但不接触到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