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距离较远的轴如何测量同轴度?

楼主(2006-09-17):
有一个Φ4000mm,长6000mm的大罐,大罐的的两端分别装配一个Φ1800mm,长1200mm的空心轴,请问空心轴装配完毕后如何测量两空心轴之间的同轴度

网友(2008-06-30):

原问题:“有一个Φ4000mm,长6000mm的大罐,大罐的的两端分别装配一个Φ1800mm,长1200mm的空心轴,请问空心轴装配完毕后如何测量两空心轴之间的同轴度”
回复:
1.Φ4000mm,长6000mm的大罐:在未把合两端空心轴前,大罐的两端必定有法兰。
A:装配前应在车床上已经加工好了法兰的内止口。此时,两端法兰止口的同轴度应在车床上加工完、且检测合格;
B:装配前两端法兰连接螺栓孔及螺栓孔的端面已加工好,其两法兰螺栓孔端面的平行度加工应已完,且符合公差要求检验合格;
C:装配前两端法兰连接螺栓孔端面与止口侧面的垂直度加工应已符合公差要求且检验合格;
2.装配前两空心轴应已加工完且检验合格。与大灌两端法兰内止口连接的空心轴:其端面的垂直度应符合要求且检验合格;其外圆应符合公差要求。
3.将两件支撑大灌用的托辊放于装配车间的地面上,两托辊拉开一定的距离,保证大灌放置上面后稳定且能旋转自如。
4.将两件空心轴吊装到大灌两端,分别装配到大灌的法兰内止口上。把合好螺栓,别把死。
5.最关键的一步:按空心轴同轴度的公差要求。对大灌两端法兰内止口与空心轴外圆之间的间隙进行检查。
6.采用的方法为塞尺插人法。即:法兰内止口与空心轴外圆之间插入塞尺。圆周上4等分,插入塞尺。使得四周间隙均匀,达到图纸上同轴度的公差要求。另一端同样检验后也要达到公差要求。然后把紧两端连接螺栓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空心轴装配完毕后如何测量两空心轴之间的同轴度
回复:有3种检测方法:1.经纬仪:架好经纬仪调好水平及角度。测量已把合好的(大灌与空心轴)的两端轴径即可;
                                  2.将把合好的大灌与空心轴重新上床子打表检测;
                                  3.用激光跟踪仪检测(型号:Instrumenr  for  measurement美国产;价值约人民币150万以内)。

网友:
不好测量哦。。。。。。

网友:
用线拉一下吧。
虽然不是很精确,不过这么长的距离,应该没事。

网友:
最高精度是用内调焦望远镜.可借用.数控机床导轨,丝杠.都是用它完成的.内调焦望远镜是一种多用途的、使用方便的光学检测调整仪器,

  可以作为自准直光管和可调焦望远镜使用。广泛地应用于光学实验室和光学车
  间作为检验和调整工具,如检测平面间的平行度、孔径间的同轴度、导轨的直
  线性以及基准面的垂直度等。

网友(2009-01-13):
回复 楼主:

有你们这样的回答,中国才永远落后
方便,高效,精密 测量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