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玻璃配件3-19厘,哪一种牌子的水刀机好?

楼主(2006-09-17):
我们厂做的产品是玻璃配件!3-19厘!请问用哪一种牌子的水刀机好一点呢?

网友(2007-10-22):
一般对于选择水切割设备的客户来说,主要考察水切割设备的两大性能方面,一方面是它的技巧性,一般会要求厂家切割玻璃,因为对水切割来说,切割玻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观察切割时有没有爆边,划痕,尺寸精度,上下斜度等指标.第二方面就是它的高压性能,看它能长时间工作在多高的压力,一般会要求厂家切割一些很厚的金属材料,比如70MM厚的不锈钢等.要能切割比需要有很高的压力,主要观察高压的压力是多高,稳定性,切割的尺寸精度,上下斜度等.如果能在这两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的话,这个品牌的水切割设备也就值得你买了.

网友:
300MPA

玻璃行业水刀的应有已非常广泛, 你说的玻璃也十分普通, 选用国产300MPA的机器就可能,至于选择哪个厂家的产品,    我看到过几个厂家的产品,你可以比较一下.    重点考虑产品和服务.
我的qq14331929,你可能和我联系, 就我知道的告诉你所

网友:
这要看你工件的切割要求, 如果是一般的买国产的就可以了, 价格便宜, 在人民币20-40万,看工作台大小定.   要是你的工件要求高, 如切割激光机用的光学玻璃或者是第6/第7代等离子显示器玻璃的, 那就要有变压水泵的水切割机了.

网友(2009-02-15):
您好,我是杭州格托斯水刀厂和喷砂机器的,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打13824678782找彭先生QQ420118277,我们厂从事水刀行业已有11年,相信可以给您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