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油老化的解决办法---[请教]

楼主(2006-09-17):
请各位专家赐教,20#机械油淬火老化后除了加新油补充外还有其他好的方法使其重新恢复到原来的冷却效果,谢谢了!

网友:

淬火油的老化跟油的热安定性有相当的关系,淬火油在不断地使用过程中肯定有老化现象(特别是在高温使用),影响冷却特性和使用寿命,据我所知,除了向油里不断地补充新油外,好像还可以向油里添加添加剂之类,可以改善它的冷却特性.

网友(2008-09-04):
20#机械油与专用淬火油相比,使用寿命相对较短。
即使20#机械油冷却性能勉强可行,而闪点、燃点会相对较低,高温情况下抗老化性能很弱。
使用过程中会容易产生油泥、杂质、炭黑,冷却能力下降很快。
如果改进需要
1、先进行过滤
2、进行检测(检测内容:燃点、闪点、粘度、冷却速度、光亮性、机械杂质、油泥等等)
3、根据检测数据,配置小样后再进行检测
4、通过改进小样指标,按比例加入添加剂
5、加入添加剂后,15-30天再进行检测

网友:
用的什么添加剂啊?

网友:
添加剂要分多种改善不同的性能
光亮性能
冷却性能
抗氧性能

网友(2010-05-06):
20#机械油使用寿命较短,而且使用时间长后在加新油或者加添加剂的同时,也会改变其冷却特性,导致其冷却不稳定,因此很可能会导致开裂,严重变型等问题。如果热处理要求不是太高可用20#机械油,否则,建议使用专业不用加添加剂的淬火介质。